10.7MHz三端晶体滤波器,三级串接测试

楼主(2013-11-10):
见图,型号10.7M 20A,单只标称带宽20KHz,也就是+-10khZ,没有输入输出阻抗参数,三级串联后带宽+-3.2KHz,有点过耦合,顶点下陷2.5dB。正在思索解决办法。

网友A:
把每只晶体等效为并联谐振电路,晶体与晶体之间串接一只可调电容试一试。

网友:
这是要做ssb滤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每只晶体等效为并联谐振电路,晶体与晶体之间串接一只可调电容试一试。

感谢老师赐教

今天试了试,不成,串2/6P可调波形畸变明显,峰消减了不少,两边还变形,并且插损加大,调节基本没大变化。电容两端结对地电阻2.2K,效果好一点两边没变形,顶点下陷好了1db,就是插损大,加大电容量没效果。

明天再换可调电阻再试试。

网友B:
这个我帮不了多少忙,加点分鼓励一下楼主的研究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帮不了多少忙,加点分鼓励一下楼主的研究精神。

谢谢支持啊

网友A: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试一试,一是在输入和输出并联适当的匹配电阻,二是挑选几个晶体时谐振频率互补、错开一点,三是晶体与晶体的连接串接小电阻,再就是并联臂并上小电容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试一试,一是在输入和输出并联适当的匹配电阻,二是挑选几个晶体时谐振频率互补、错开一 ...

老师见解果然过人,钦佩!

明天买些电阻去,再试。

网友C(2018-09-21):
请问,这个用什么仪器测试的,我的普通扫频仪扫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用什么仪器测试的,我的普通扫频仪扫不出来

用标网测的。。。

网友:
机器什么型号的, 和那个打磨1103的俄罗斯人的设备一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