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友王昭君先生提供的坡莫铁芯制作匹配变压器

楼主(2013-11-10):
       网友王昭君先生有几只从线路板上拆下来的坡莫合金变压器,希望能用这变压器的铁芯改绕矿机匹配变压器,变压器的体积很小,绕制不方便,他寄了一只给我,我拆了试绕了一下。
就是下面照片中的变压器:

下面是过程:
变压器未拆之前测量,变压器的两个绕组的电感量相等,都是1.9H,故两个绕组的匝数应该是一样的,将有效值为100mV的1000Hz正弦信号送入一个绕组,用音频毫伏表测量另一绕组测到的信号电压也是100mV,说明两个绕组的匝数完全一样。一个绕组的电阻值是18.3欧,另一绕组的电阻是22.5欧,或许两个绕组的线径不同,即使线径一样两绕组中外面的绕组用线多,直流电阻必然就大。
下面照片就是分别测量两个绕组的电感量和电阻:

下面照片是在一绕组送入1000Hz 的100mV正弦信号,用双路音频毫伏表分别测量两绕组电压,都是100mV:

       去掉变压器的塑料保护套何以看出变压器被一种红色的充填物包着,这种充填物有弹性,很像橡胶。
因为有充填物的影响,坡莫铁芯又怕打击和扭曲,拆铁芯的过程也比较困难,折腾了较长的时间。
拆开后测量坡莫铁芯的厚度是0.21mm,两个绕组漆包线带漆的外径一样,都是0.11mm,铜线直径应该是0.1mm的,两绕组的匝数也是一样的,都是340匝。

下面是拆除外皮的变压器:

拆散的变压器:

一个绕组线径测量:

另一个绕组线径测量:

       根据拆前的340匝电感是1.9H这一数据计算,100匝电感量应该是164.36mH,而实际测量100匝的电感量只有50.75mH,变压器拆开重绕不知为什么铁芯导磁率下降很多!百匝电感量下降到不足拆前指标的三分之一。
变压器骨架能够绕线的空间很小,根据100匝电感量是50.75mH计算,如果电感裕量取4倍,变压器提供150欧、300欧、25K、50K和100K几档的阻抗,其中150欧和300欧两档使用0.1mm绕制其他部分用0.04的线绕制,变压器的骨架是有可能绕得下的(但也有绕不下的可能)。

由此计算出绕制数据:

阻抗 : 100K        50K        25K        300欧     150欧

匝数 : 3454       2467       1744        191        135

绕制中的变压器线包:

绕制完成的变压器线包:

装配好的变压器:

绕制完成后实测数据如下:

阻抗端 : 100K        50K          25K          300欧        150欧

电感量:  64.66H    32.33H     16.17H     194mH      98mH

电阻值:  1373欧    880欧       582欧        9.7欧         7欧

       因为受绕线空间限制最高阻抗只到100K,而且电感裕量只有4,这与仿T725还是有差距的。如果坡莫铁芯再拆后能保持拆前的水平,估计在最高阻抗与仿T725相同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仿T725的电感裕量。
这只变压器由于电感裕量较仿T725低所以效果逊于仿T725,实际接到矿机上试听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差别并不大。如果将这只变压器超阻抗一倍使用,即:将300欧耳机接在150端上。25K、50K、100K三个端子可提供高一倍的阻抗,这仨端子的阻抗分别成了50K、100K、200K。在实际超阻抗试听时感觉与仿T725差距较大。这是因为超阻抗后电感裕量太低造成的。
       总之感觉绕制矿石机的匹配变压器还是铁芯别太小了,最好还是用铁氧体磁芯,坡莫铁芯绕出的变压器与高导磁率的铁氧体绕出的效率相差无几,但是铁氧体磁芯便宜,坡莫合金太娇气了。

网友A:
看来还是用高磁导率磁芯好。

网友B:
楼主严谨~这么小的玩意儿,换我还真没耐心绕制~~还是坐沙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用高磁导率磁芯好。

多谢99版主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严谨~这么小的玩意儿,换我还真没耐心绕制~~还是坐沙发看看

岁数大了,眼神不济,有点费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岁数大了,眼神不济,有点费劲。

向版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版主学习!

谢谢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李老师能再研制生产一批体积小巧以匹配150、300等阻抗为主的铁氧体变压器!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铁氧体磁芯和适当的线,制作小体积的匹配变压器倒也不难。

网友E:
佩服,绕这么多匝不易呢,是用專用的绕线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牛改的不错!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佩服,绕这么多匝不易呢,是用專用的绕线机嗎?

是最便宜的普通绕线机,前面加了一只钻夹头,这只变压器的线是直径0.04mm,绕制一点困难都没有,我绕超高阻耳机时用的也是这台绕线机,线径是0.025mm,也不困难。

网友F:
没点经验这么细的线还真不好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为何,我绕变压器经常断线,我开始怀疑我的动手能力。要多向前辈学习才是。

绕细线的关键是要用出厂时的原线轴的新线,线轴要立着放在所绕线圈的垂直下放,手上的毛刺要修干净,所绕线圈的线架也要把边角打圆,毛刺修净,以免刮断线。改绕超高阻耳机时0.025mm的细线照样用1比4 的高速绕,一万三千多圈的线包也就半个多小时、四十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点经验这么细的线还真不好绕.

前几年和 L.D.XIONG、tnlby、YJ9386、qg2007几位仁兄改制耳机时大家都总结出了绕细线的经验,都能对付绕制细线线包,几位还把手摇绕线机改造成用电动机驱动的绕线机,绕的更快!至今矿友tnlby还保持着改绕耳机阻抗最高的纪录,好像是绕了3万多匝。。

网友H:
   谢谢版主老师的精心测试。我当时的主要疑问也是为什么拆前,和重绕后的电感量差别差那么大?原以为重绕还能保持原来测试的电感量,可是重绕以后发现百匝电感仅仅89mH了。(没想到您实验这只竟然更低
    我一直感觉和那些填充物有关系,感觉小鬼子这东西太玄乎了。我又仔细测试了手里那3只直流电阻,每个数值都不一样(原来这5只变压器绕组匝数是不一样的)我拆的那只是340匝和240匝的。
    还好,按着您的实验数据绕制出来也可以满足一些场合的需要了,看来体积小是它的优点了
磁芯我手里也有很多,等有一定基础了再玩吧。
    谢谢老师的帮忙和试验。我看着0.04的漆包线,心里都没底,您竟然在这小芯子上绕3K多匝。
晚两天一定按着这数据绕出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铁氧体磁芯和适当的线,制作小体积的匹配变压器倒也不难。

我前几天偶得20只EI32的磁芯,测试了一下,百匝50mH左右,一般磁芯百匝电感是多少才算好的磁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版主老师的精心测试。我当时的主要疑问也是为什么拆前,和重绕后的电感量差别差那么大?原以为重绕还 ...

我也觉得拆之前百匝电感量大很可能与充填物有关!
百匝电感量大些好,大了总匝数就可以少些,越小的铁芯要求百匝电感量越高,否则不好绕,铁芯大了可以低些,对于大铁芯来说百匝50 mH就不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前几天偶得20只EI32的磁芯,测试了一下,百匝50mH左右,一般磁芯百匝电感是多少才算好的磁芯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磁芯,百匝电感在200m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好的磁芯,百匝电感在200mH左右。

这种磁芯导磁率上万!以前qg2007版主用过,还给我了两付,一直放在家里没有用呢,哪天找出来做只变压器测一下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点,我可能每次都是被线圈骨架挂断的,也可能不是,每次就莫名其妙的断了,下次带个手套试试,也许 ...

线圈骨架预先要清理好毛刺,所有棱角要用锉修圆,手接触线的手指要修光毛刺,这些对于0.04的线并不太重要,但是对于0.025的线则非常重要!

楼主:
感谢胆小生石兄加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磁芯导磁率上万!以前qg2007版主用过,还给我了两付,一只放在家里没有用呢,哪天找出来做只变压器测 ...

等您佳音。如果能绕一个超高阻变压器,与这种101配套试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您佳音。如果能绕一个超高阻变压器,与这种101配套试试结果。

早就想做调谐回路,二极管,音频负载三者之间的精确匹配试验了,一直没抽出时间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好的磁芯,百匝电感在200mH左右。

还好,我手里真有2个这种结构的磁芯,有空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每看李老师的帖子都是:语汇平实,明确。技术过程:图文并貌且详尽。很是过瘾,解渴!。感谢!

您过奖了!您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楼主:
感觉还是用铁氧体磁芯好些,坡莫有点太难伺候,铁氧体相对来说要方便些。

网友H:
刚才一口气测试了3个EI-40的磁芯,百匝电感量只有15--18mH,  没想到会这么低。

网友F:
会不会在拆装时铁心受到敲打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才一口气测试了3个EI-40的磁芯,百匝电感量只有15--18mH,  没想到会这么低。

测量百匝电感前要将磁芯的接触面擦干净并且压紧,当初试制仿T725的第一只样品的磁芯百匝电感量是30mH。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在拆装时铁心受到敲打的缘故?

如果是坡莫合金铁芯,敲打、扭曲都会使导磁性能下降,铁氧体好像不会。

网友(2014-06-10):
正在学习绕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最便宜的普通绕线机,前面加了一只钻夹头,这只变压器的线是直径0.04mm,绕制一点困难都没有,我绕超高 ...

绕线夹具改造的好。学习了。

网友J:
刚刚入手的坡莫铁芯。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刚刚入手的坡莫铁芯。

这种铁芯没法绕制匹配变压器,几千,上万的匝数没法穿绕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种铁芯没法绕制匹配变压器,几千,上万的匝数没法穿绕

5000匝24线并饶很快就绕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5000匝24线并饶很快就绕完了

确实,并绕很快。不过24线并绕就怕线乱了哦,我2线并绕都怕乱。

网友H:
引用 网友J:
5000匝24线并饶很快就绕完了

绝对是强人,我一看见环形变压器就头晕,你这48个线头也够接一阵子了。方向接错一组都麻烦
   你这小环变百匝电感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确实,并绕很快。不过24线并绕就怕线乱了哦,我2线并绕都怕乱。

多线并饶要先把线搅合成一股就不会乱了。饶完用表测量串联,每股匝数相同不存在接错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绝对是强人,我一看见环形变压器就头晕,你这48个线头也够接一阵子了。方向接错一组都麻烦
   你 ...

高阻区24段低阻区11段70个线头用了3个多小时接完的,在200匝处加上5K音频测个点电压无误收工。
无电感表,铁芯截面积5.5*10mm 平均磁路75mm拆自于互感器5A/0.05A RL=60欧 0.1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