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认为国产电子管音质最好的是哪个?

楼主(2013-11-11):
6P系列的、FU系列的基本都曾经DIY过,包括国产的845和1000元以下的300B等,音质和进口(不算苏联)同系列的都有不少的差距,主要就是不耐听,反而有一个小管子,和几种欧洲的比较过,很难辨别出差距。这个管子就是——6F2   当然只是自己的认识,可能还有其它的超过进口管子的国产管,自己还没有接触到。不妥之处,请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米饭与馒头的问题。细化后的说法很多。如大米糙米精香米水晶米国产米泰国米南方米东北米等等。都可以吃并且都能饱!但价格相差极大!口感相差也很大。就是向人体提供的能量是一样的。但你要是给喜吃馒头的人说这些他只认为馒头好吃!米饭是吃不饱的所以我等玩胆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木耳!再怎么也赶不上有钱的金耳钻石耳!所谓同型号胆胆因价格不同发声是不同的。因生产年代和使用线材及电力供应的不同而有极致的差异。所以我认高手调校及电路设计是决定每种胆管听觉效果的根本。6P1.6P14.6P6.807.等坛上效果好的举不胜数。只是功率不同而已。

网友A:
我认为管子线性越好音质越好,追求的是频响和高保真。可有些人却要听胆声,所以这个问题因人而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管子线性越好音质越好,追求的是频响和高保真。可有些人却要听胆声,所以这个问题因人而异。

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B:
4p1s不错

网友C:
我是没条件拿国外的比,国内的也没比过几个,所以没资格发表意见啦!听楼下的同好们怎么说。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我感觉顺耳 人声甜美润和 就是最好的

网友:
管子一般的话给高手调试也可以出好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4p1s不错

谢谢,暂时还没机会接触.以后一定会尝试的.

网友:
不知道?!所有的电子管在同等条件下没听完――――也听不完!!!

网友D:
中國6J1就比蘇聯的好一些.雖然蘇聯管的低音氣勢好點
但輸美國6AK5/5654之類(膽石機)

而中國6N11與蘇聯6N23P相比(膽緩衝DAC耳放)
6N23P要好上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國6J1就比蘇聯的好一些.雖然蘇聯管的低音氣勢好點
但輸美國6AK5/5654之類(膽石機)

学习了..
我也认为苏联的一些管子很一般..譬如,它的6H8就不如国产的一些6N8 和6H8

网友:
主观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没有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没条件拿国外的比,国内的也没比过几个,所以没资格发表意见啦!听楼下的同好们怎么说。

互相学习......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不好的管子,改变管子靠电路,个人愚见请前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