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电路在天线中的最佳匹配位置设想

楼主(2013-11-11):
一、当半波天线和LC调谐电路,同在一个频率谐振时,LC调谐电路在天线中的最佳匹配位置为:
串联调谐电路在天线的最中间最匹配:此时,天线产生驻波,中间电压最小,电流最大,两端电流接近零,电压最大;LC电路阻抗最小,只有放在中间最匹配。
并联调谐电路在天线的两端顶点最匹配:此时,天线产生驻波,中间电压最小,电流最大,两端电流接近零,电压最大;LC电路阻抗最大,只有放在两端的顶端最匹配。如下面图一、图二所示。
当半波天线缩短一半,一端接地线时,串联调谐电路放在接地之处最匹配;并联调谐电路放在天线的顶端最匹配。如图三、图四所示。

补充内容 (2013-11-13 09:23):
因疏忽,上面一段文字中,把图片的顺序弄乱了,读起来很麻烦,抱歉。
改为:“如下面图一、图三所示”、“如下面图二、图四所示”

楼主:
二、并联调谐电路匹配天线的操作办法:
1、将天线一端接地,在另一端链接矿机。如图五。当LC的Q值较低时,可以用串联可变电容调节。图六
2、去掉地线。如图七。这时候,天线长度相当于原来的一半儿。
三、串联调谐电路中,可变电容的位置:当串联在线圈儿的下方(地线一端)时,效率高,选择性范围窄;线圈儿的上方,音量变小,选择范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并联调谐电路匹配天线的操作办法:
1、将天线一端接地,在另一端链接矿机。如图五。当LC的Q值较低时, ...

赞一个 这样联系实机的形式好.可以回想实机使用时的情况学习.又不会判错.又理论联系实际.是没有再好的学习方法.搞不懂.串个电路DIY就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这样联系实机的形式好.可以回想实机使用时的情况学习.又不会判错.又理论联系实际.是没有 ...

感谢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

自己总是觉得图六/七.人身感应会影响电台漂移.但做过图七的人没有这感觉.这应是我自己太多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总是觉得图六/七.人身感应会影响电台漂移.但做过图七的人没有这感觉.这应是我自己太多心了

是,的确有漂移,也影响音量,但是很微小。只要不用手直接接触裸露导线,就没啥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确有漂移,也影响音量,但是很微小。只要不用手直接接触裸露导线,就没啥感觉。

如图一.如加入很长的天线引入馈线时.例如天线用75欧平衡线引入.这样馈线应损失功率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一.如加入很长的天线引入馈线时.例如天线用75欧平衡线引入.这样馈线应损失功率不大吧?

谢谢关注啊。馈线损耗问题我所知甚少,很遗憾,估计几十米馈线的损耗可以忽略。我只是知道,如果使用馈线的话,馈线应该算作天线的一部分,天线原来的固有频率就改变了,除非馈线的长度等于天线原来的固有频率波长的1/2。见笑见笑。
半波天线很难弄啊,1/2波长的天线太长了。1/4接地的天线还要七八十米呢。呵呵。所以,架设半波天线,并使用馈线,对绝大部分矿友来讲,也就是想想而已。
一端接地的半波天线,都有向下连接的引线,我以为,这个引线不能叫做馈线,但是也应该算作天线的有效长度,并同那几十米天线一起决定着天线的固有频率。
向各位老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学习了...

其实很容易理解啊。我的初衷是,提醒同我一样的经验不足的矿友们一下:串联调谐电路,可以很方便的连接地线,并要求地线良好,发挥天线的最大作用,选择性好,而且天线很厉害的话,可以使用喇叭。并联调谐电路,如果同上面一样随便连接地线,你会发现选择性和音量很差,会很迷惑;只有摆正并联调谐电路在天线中的位置,比如在并联调谐电路的下端(或者上端)加上可变电容或者其他的措施,才能改进选择性,提高灵敏度。
以前我听矿友说过,串联调谐电路效率高,我经过实践真的是这样。后来,我发现,并联调谐电路弄好了,也很好。此前我为此迷惑了很长时间;现在写出来,是为了同我一样的菜鸟少迷惑些时间,多些乐趣而已。
也许说的不对啊。

网友C:
好贴,有理有据,简单明了,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有理有据,简单明了,顶一个!

谢谢支持。我的体会是,只要地线良好,串联调谐电路的选择性、音量,都很好。并联调谐电路,只可能找到一个信号音量大,其它都是弱信号。

网友(2017-08-23):
LC回路在天线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