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ATSU DS-8608A示波器聚焦不良

楼主(2013-11-11):
各路坛友:从淘*上买了一台二手IWATSU  DS-8608A示波器,买来时,机器聚焦不良,大约要开机10分钟左右,才清晰,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直开机,都不能清晰,调节面板聚焦旋钮,无效,打开机箱,调节另外可调聚焦电位器,能变清晰,但过半小时左右,又渐渐变模糊,没有电路图,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怎么修理,先谢了。上图

聚焦不良

聚焦不良

模糊

模糊

正常状态

正常状态

全身照

全身照

网友A:
里面电路去聚焦极之间,有电阻变值,或板基绝缘性能下降. 先洗处理干, 聚焦电位器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电路去聚焦极之间,有电阻变值,或板基绝缘性能下降. 先洗处理干, 聚焦电位器查一下

我试试,没电路图,不好找。上个板子的图。

板子全貌

板子全貌

部分特写

部分特写

升压部分

升压部分

网友B:
有管座不得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管座不得换个

这个管座很难买到,14脚的,不知什么型号能代换?另外,各位坛友,有没有原理图奉献一下,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没电路图,不好找。上个板子的图。

直接面板聚焦电位器,沿着接残线反查!!

楼主:
请教南国之星,-2000V电压,测量值-1700V左右,正常吗?
54V供电,测量值58V可以吗?谢谢。

楼主:
如果不正常,应检查什么元件?

网友:
先查聚焦电位器有没有接触不稳定。

楼主:
查到一个1.5M电阻变值到16M,更换后出现新问题,回扫线,字符部分不能聚焦,X.Y测量基线清晰,不知又是什么问题?

楼主:
查到一个1.5M电阻变值到16M,更换后出现新问题,回扫线,字符部分不能聚焦,X.Y测量基线清晰,不知又是什么问题?上图

现在的样子

现在的样子

网友:
记号,求电源板上几个电阻参数

楼主:
本人在安装的时候曾将图中两红圈插头插错(互换了),以为CPU板被高压击穿(约-1900V),出现上图故障现象,于是又重新买了一台一模一样同型号的机器,打算把它当配件机。买回来后,忍不住,把新机器的电源板装到旧机器中,发现一切正常,由此就确定,电源板故障无疑了。

插错位置

插错位置

网友:
电源电压过高 ,聚焦电压过高 ,或阴极电压不正常。

网友:
有两台可以对照维修了

网友:
先查一下电容看看,看过不少帖子都说这种机器电容失效的多

楼主:
已经修了,近一个月了,查到Z轴放大器一个2SC1907击穿,更换后,聚焦可以调细了,也可以测量波形了,但还有故障,现象是

1)基线正常,但在基线的左边有亮点;

2)字符显示部分调辉度时,要么就显示,要么就不显示,不能自由调节亮度,但基线部分亮度可自由调节;

3)屏幕有类似像回扫线的(但又不像回扫线,就像省略号一样,满屏小圆亮点),不知什么原因。

另外16楼说此机型电容器容易失效,是电解还是其他电容器?

这个型号图纸根本找不到,给维修带来很多麻烦。哪位老师能提供一下。

楼主:
上图,麻烦各位坛友帮忙诊断一下。

故障图片

故障图片

楼主:
重拍了照片,发上,有亮点和像回扫线一样,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把晶体管都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击穿的,字符显示部分不能调灰度估计还是晶体管有击穿

网友(2013-12-14):
等名医高手出招!

网友(2014-03-26):
看来这个毛病是这个机的通病,我也有台这个型号的示波器,也是聚焦模糊。 开机很模糊,预热一段时间后能看清字。

网友:
一般管座问题  还有好多是高压包不好

网友:
不会修,帮顶了

网友C(2014-04-29):
引用 楼主:
已经修了,近一个月了,查到Z轴放大器一个2SC1907击穿,更换后,聚焦可以调细了,也可以测量波形了,但还有 ...

我有一个细节问题想向您请教:击穿的2SC1907是哪一只?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到一个1.5M电阻变值到16M,更换后出现新问题,回扫线,字符部分不能聚焦,X.Y测量基线清晰,不知又是什么 ...

恕我不才……这板上我没有找到标称1.5M的电阻,倒是有一个15M的高压电阻和两个18M左右的五色环功率电阻,莫非……

网友D:
出现这种现象,一般是栅极偏压过高造成的。机器里一般都有一个调整栅极偏压的电位器,应该就在这块电源板上。我没有这种机器的图纸,不知道具体在哪个位置。看看电路板上是不是有个标注着 INTEN ADJ 微调电位器。如果有,就先把屏幕亮度旋钮向左关到底,如果屏幕还有亮线,就调整这个微调,使亮线消失。然后开大亮度,这些小亮点也就可以消失了。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细节问题想向您请教:击穿的2SC1907是哪一只?谢谢!

我收的已经基本修好了。故障和LZ的很相似:波形和字符均在水平方向上散焦。
我的机器问题比较简单:管座漏电,元件虚焊。清洗补焊就OK。
字符和波形起初不能同步聚焦,调节Focus1解决。
LZ更换15M电阻后出现“回扫线”,而那次更换其实原来的故障现象没有任何改善,不如试着换回来,兴许就好了呢。
此机的高压电路与SS7810如出一辙,可供参考。

网友(2014-07-02):
请问一下 左边亮点 怎样消除  那里出问题了?求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出现这种现象,一般是栅极偏压过高造成的。机器里一般都有一个调整栅极偏压的电位器,应该就在这块电源板上 ...

左边比较亮的 亮点 怎样消除? 应该修哪里? 老师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左边比较亮的 亮点 怎样消除? 应该修哪里? 老师傅

没遇到过这种故障,提供个思路。
把扫描线关闭了,光点还在吗?没有了,故障可能在消隐电路或亮度(Z轴)通道。
光点还在,把字符关闭了,光点还有吗?没有了,故障在CPU电路。
如果关闭了扫描和字符亮度之后还有光点,应该检查亮度控制电路包括CPU电路。可以用另外一台示波器,查找垂直通道在水平扫描开始部位的尖脉冲到底是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这种故障,提供个思路。
把扫描线关闭了,光点还在吗?没有了,故障可能在消隐电路或亮度(Z轴) ...

扫描线调到最小   就没有了

网友:
红色电容坏都会这样的好久满意维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