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朋友组装了一台胆结石合并功放( ̄︶ ̄)/

楼主(2013-11-12):
应朋友需要为其量身打造一台音乐类型全面的功放,音箱是派扬hifi4号。整体听感大气磅礴,细腻灵犀!设计想法是以马兰士7胆前级配合音乐传真A1实现胆味加甲类的细腻解析和良好的阻尼控制力来展现宽阔的声场及声音的还原效果。

定做的变压器 双18V,双200,双9v,容量300VA

定做的变压器 双18V,双200,双9v,容量300VA

之前直接用铝板固定,结果发现不加罩子有干扰

之前直接用铝板固定,结果发现不加罩子有干扰

整流滤波板加铜丝增大导体载流量

整流滤波板加铜丝增大导体载流量

采用双桥整流

采用双桥整流

A1板固定在散热器上,功率管放置散热器两端4分之一位置散热最佳

A1板固定在散热器上,功率管放置散热器两端4分之一位置散热最佳

供电用1.5平方铜线配电板布线法

供电用1.5平方铜线配电板布线法

另一声道

另一声道

俯视

俯视

输出用2.5平方铜导线

输出用2.5平方铜导线

输出端子必须40W大烙铁伺候

输出端子必须40W大烙铁伺候

信号线用老显示器拆下的粗VGA线内的三色屏蔽线高频衰减极小,外层的大屏蔽网也重新套上最后用粗热缩管包裹

信号线用老显示器拆下的粗VGA线内的三色屏蔽线高频衰减极小,外层的大屏蔽网也重新套上最后用粗热缩管包裹

外屏蔽网一端接地,设计在前级板的接地点

外屏蔽网一端接地,设计在前级板的接地点

最后发现交流声大,把变压器移出就没有于是找个电源盒屏蔽一下解决了

最后发现交流声大,把变压器移出就没有于是找个电源盒屏蔽一下解决了

楼主:
A1后级的静态电流是1A每声道静态功耗高达50W,电源变压器不要吝啬我用的300W初级电阻6欧,推荐使用环牛400W以上更给力,滤波电容建议使用3.3万35V的4个,本机的前级板是相当山寨的,不能直接使用,经过一番调教才满意,有以下几点告诉大家,m7板在tao网上大概有3种,恰恰这个有问题的第一次买就碰上了,特征是输入高压是150V标称与原作差距很大,内部耦合电容容量大耐压低改换成400V0.33的,输入电阻4.7k改成100K以上才行,反馈电阻4.7k几乎没有放大量,改成51k配合A1挺好但是高音有些袭人,并联上200P电容后变得顺滑耐听,灯丝标称6.3交流,但是只有两个接点说明是一端接地的,懂电子管的都知道肯定有交流声,所以山寨为了能卖的出去就把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都用了4.7k真是坑爹啊,为了能够好用我想断开灯丝接地发现不行板子是3层的中间层有内部接地,断不开地线除非把管座的引脚挑出,太麻烦也不美观只能改用直流供电,用317做的6.3供电,但是6z4电流大带不动只好去掉改硅整流,200V交流入硅整流后电压还高些正好基本接近m7的原设计电压,都不错,这样做好后的音质自己才满意了

网友:
看着就感觉整齐漂亮

网友A:
很有模块化的感觉呀。。。

网友B:
从布线方式上看到,楼主应该是职业电工

做得漂亮,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模块化的感觉呀。。。

是呀,楼主在主贴中已表述为组装,但这组装与组装电脑是有区别的,要有相当的基础知识与动手能手才行。

网友:
做得漂亮,赞一个。

网友C:
很漂亮!是前胆后石 吗?输出管是场效应管子吗?我做过前级6j1推场效应管k1058,j162的机器,很有胆味

网友:
这牛盖废物再利用好,做工整洁。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有综合实力呀,佩服楼主的主抓组装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是前胆后石 吗?输出管是场效应管子吗?我做过前级6j1推场效应管k1058,j162的机器,很有胆味

谢谢大家的赞赏!购买的音乐传真A1甲类功放套件(4块板),没有使用前级和扬声器保护板,改用马兰士7电路前级电子管放大板做信号放大!您的胆石功放帖子我也拜读过,完全手工打造很佩服

音乐传真A1

音乐传真A1

借坛内的电路修改的本机,反馈电容用的200p

借坛内的电路修改的本机,反馈电容用的200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布线方式上看到,楼主应该是职业电工。

做得漂亮,赞一个。

感谢加分!

网友:
赞一个,好手艺!

网友:
胆味十足啊!羡慕!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D:
学习了,建议LZ把接线柱改成直焊,这样可以减少接触电阻。

网友:
这个相当漂亮

网友E:
收益真棒做工一流 我顶你

网友:
好手艺!好手艺!

网友:
好手艺,可以量产了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再接再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益真棒做工一流 我顶你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建议LZ把接线柱改成直焊,这样可以减少接触电阻。

多谢指教,做时候考虑直接把板上电流大的的接线柱去掉,将线焊接,但是线粗弄不好就得重新焊怕伤板就用顶压式了

网友:
双桥整流!做得漂亮,赞一个。

网友:
做得漂亮,看接线很有点电器配电柜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