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为啥不到1000倍?

楼主(2013-11-13):
反相比例运算,输入端两个电阻都是1K,反馈电阻R3 = 1兆欧。输入最大值1mV,输出最大应该是1000mV才对啊,但只有500mV左右。什么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倍不是所有频率信号源的响应!有一个叫带积宽指标限死,即频率-增益的关系,增益越高,则频响愈窄

果然,信号频率下调为100Hz就行了。

网友B:
如果选用高端、高速运放,频率在音频范围内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1000倍的音频电路,也许更容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选用高端、高速运放,频率在音频范围内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1000倍的音频电路,也许更 ...

嗯,确实是这样,换成高速元件也正常了。

网友:
通用型运放对直流信号的放大非常精确,对交流信号就要受到BW的限制(如2楼所说)

网友:
行家都解释清楚了

网友: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所限

网友:
op07用在工业控制上更好,它的交流响应确实不太够。

网友:
通过加大反馈系数来控制运放的放大率,如果设置反馈系数过大的情况下,要考虑上开环增益。按照虚断虚断的计算方式会出错,毕竟我们用的运放不是理想运放。

网友C:
这也就在音频领域里了。在VHF,放大1000倍实际在应用的时候,很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就在音频领域里了。在VHF,放大1000倍实际在应用的时候,很容易自激。

放大1000倍单一环放大无论是音频还是高频,都很难有良好的表现,多级放大差不多.

网友:
按你的电路,将R3用米勒定律折算到反相输入端,等效于对地并一个电阻R3`。
R3`=R3 / (1+A)。           A是运放开环增益。
取近似就是R3`=R3/A
那么,设输入电压是U1,那么反相端电压就是:
Un=U1*(R3/A)/(R2+R3/A)
输出电压就是
U0=A*(Up-Un)=-U1*R3/(R2+R3/A)      Up同相输入端电压
如果理想放大率K=R3/R2,那么将设R2=1,将R3归一化,R3=K
U0=U1*A*K/(A+K)
所以,当你把运放的反馈系数设置过大,接近开环增益的时候,放大器实际放大率要小于设计放大率。

网友:
我查了下参数,OP07在1KHz的开环增益就是60dB也就1000倍,0频是120dB。按照上面的公式一算,实际放大率就是1000*1000/(2000)=500倍,结果是意料之内的。综合其他朋友的建议,你可以选择增益-带宽积大的运放,或者多级放大。

网友:
斩波自稳零直流运算放大器增益可达十几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