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幅信号源实验成功

楼主(2013-11-14):
用的NE612/NE602,可以用来调整中短波收音机的频率覆盖,频率调整到465/455KHZ可以调整中周谐振。我用随身听的AM收音机接收音质媲美FM音质,效果非常好。

使用时用万用表的频率档监控振荡频率,输出端接一条导线搭到收音机上即可接收。

网友A:
输出接个天线啊,可以实现开放式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个天线啊,可以实现开放式发射

恩,回头再研究一下功率发射,现在用它距离收音机一米可以正常收听。

网友B:
简化成单电源,8脚并一6V稳压管与电解,直接用12V供电可提高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化成单电源,8脚并一6V稳压管与电解,直接用12V供电可提高发射功率~~

恩,的确两个三极管用12V供电更好些,作为信号源6V供电也够用了,我正好有6V,12V两组稳压电源就这样用了。

网友C:
用NE612(NE602)来做这个,有点牛刀小用,谐波(主要是高次波)太大,一个简单的电容三点振荡(考必兹电路)就能满足AM收音机的通频带的稳定发射

网友:
本来想请楼主顺便再介绍介绍NE612(NE602),结果在另一个帖子中发现了它的应用。就当顶帖祝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E612(NE602)来做这个,有点牛刀小用,谐波(主要是高次波)太大,一个简单的电容三点振荡(考必兹电路) ...

呵呵,这次为了做短波机器网购了20来片NE612,由于没有示波器、信号源等工具,就拿它做了振荡器+信号源,顺便测试线圈电感量,调试收音机比较方便了。

谐波大有什么具体表现?我用收音机接收时感觉比其他电台频宽稍宽,音质更上乘。

网友:
ne602是个混频器啊,也能当调幅器呀?我怎么糊涂啦想不明白啊。

网友C:
谐波在高频时按它本身的基波的倍数(也可以理解为“镜象”)发射出去,楼主试试发射个540KHz的信号,用个正常的收音机靠近楼主的信号源,在1080KHz、1620KHZ、~等成倍数(短波段)能收到信号?干扰距离的远近可以估计谐波的大小,非纯正弦的高频波这种谐波产生的机会和功率比正弦波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波在高频时按它本身的基波的倍数(也可以理解为“镜象”)发射出去,楼主试试发射个540KHz的信号,用个正 ...

哦,原来如此,我回头试试。

网友:
这个调制会有问题的,NE602是混频器用它来调制器用输出信号会有相移而破坏出来的信号,您现在听到的很可能是寄生调幅,不如将NE602做单纯振荡器,另外整个板调,以保证输出的信号为连续正玄波。

网友(2017-06-02):
来个实物图说明一下怎么使用

网友:
说明一下怎样用它来调整中短波收音机的频率覆盖,和调整中周谐振

网友:
这种调幅方式会产生大量谐波,不可取。

声卡的输出可以接在一个普通晶体管收音机用的音频输出变压器初级上,次级与那个红色的2K电阻串联,串联处再用一个0.01uF的电容器接地。调节次级音频信号的最大幅度低于载波的幅度就可以了,输出信号的质量绝对至少上两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