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回路双调谐倍压检波高低阻输出矿石机

楼主(2013-11-14):
用了两个晚上,做了台双回路、双调谐、倍压检波、高低阻输出的矿石收音机。
经试验和比较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机选择性好,灵敏度高。
双回路双调谐倍压检波高低阻输出 (2).JPG
双回路双调谐倍压检波高低阻输出 (3).JPG
双回路双调谐倍压检波高低阻输出 (5).JPG
双回路双调谐倍压检波高低阻输出 (7).JPG
双回路双调谐倍压检波高低阻输出 (8).JPG

网友:
全波倍压!

网友A:
磁棒距牛有的近了!

网友:
做的真不错,干干净净的,手艺很好啊

楼主:
谢谢版主及各位朋友对本帖的关注与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听效果如何?在同等条件下用单管检波比较一下

因为我的天线还算可以,七楼之上,水平部分约15米,垂直部分约15米,本地七个中波台都可以收到,数702声音最响,同等条件下和不是倍压检波的双回路双调谐矿石机做比较声音略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棒距牛有的近了!

谢谢, 这个做了实验,无影响。

网友:
顶一个!我也准备造一个自己喜欢的.

网友:
接收灵敏度高吗?

网友:
做得工整漂亮!加分!

真正想在音频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取得倍压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因为负载不变,负载两端的音频电压提高一倍,负载得到的功率是原来的4倍,很难像调谐回路会能提供出这样大的功率,何况因要倍压增加了元件,这些元件也增加了损耗。
如果大幅度提高音频负载的阻抗是可以得到倍压效果的,因为在高阻抗负载上得到高电压是不需要提高功率的。

网友C:
做工不错!清爽~~                 多说一句,这样的洞洞板质量真差,粗糙得不行,我还买了一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清爽~~                 多说一句,这样的洞洞板质量真差,粗糙得不行,我还买了一堆

没错,我也买过这种洞洞板,铜片很容易被烫掉,板子好像是纸基的,介质损耗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错,我也买过这种洞洞板,铜片很容易被烫掉,板子好像是纸基的,介质损耗较大。

板子又薄又软,那个眼孔都是毛刺,铜铂容易起皮掉落~~像楼主用的那么大尺寸,好象是7毛钱一片,买了100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又薄又软,那个眼孔都是毛刺,铜铂容易起皮掉落~~像楼主用的那么大尺寸,好象是7毛钱一片,买了100片 ...

我还好,只进了2块,一试不行改用树脂和玻璃纤维板基的了,可是贵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又薄又软,那个眼孔都是毛刺,铜铂容易起皮掉落~~像楼主用的那么大尺寸,好象是7毛钱一片,买了100片 ...

我们这里的电子城有好的卖,价格要贵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清爽~~                 多说一句,这样的洞洞板质量真差,粗糙得不行,我还买了一堆

谢谢关注,我觉得这个洞洞板一般玩玩还行。

网友:
双调谐是需要的,倍压检波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
中规中矩,很好的DIY。

网友E:
那只是传说中的仿725变压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只是传说中的仿725变压器吗

好像是电源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只是传说中的仿725变压器吗

楼主的电路图中已注明,是220伏/12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电源变压器

没错,是电源变压器。

网友F(2021-03-26):
用电源变压器作阻抗匹配输出,12V这端接低阻耳机还是220V那端接低阻耳呀?

网友:
这个双联电容,我好像有好几个,改天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源变压器作阻抗匹配输出,12V这端接低阻耳机还是220V那端接低阻耳呀?

12V这端接低阻耳机。

网友G:
很好的机器 工整简洁 加分点赞 顺便问一下 线圈有抽头 会不会影响调谐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机器 工整简洁 加分点赞 顺便问一下 线圈有抽头 会不会影响调谐同步

不会影响调谐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这端接低阻耳机。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这端接低阻耳机。

网友(2023-02-13):
磁棒天线具体怎么绕制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第一次看到双回路在一根磁棒上,紧耦合,不知道听起来与楼主另一台圆筒线圈的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