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1000v直流档有问题的mf14

楼主(2013-11-14):
在论坛收了一个上四mf14,
1.到家后发现电阻档无法使用。经查发现是48欧姆电阻烧坏。待找到后更换即可。
2.转换到1000v直流档时,需要向逆时针的方向回一点才能使用。拆开后发现转换开关处在临界状态,需要逆时针的方向回一点。才能变为直流状态。松开转换开关的调节螺丝。是转换开关恢复正确的状态后正常。
3.清理触点恢复光亮的状态。

网友A:
楼主老玩表的,随手搞定,表内的分流器超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玩表的,随手搞定,表内的分流器超强大

也是跟各位老师慢慢地一点点地学的。

网友B:
这是一块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块好表!

只是触点和开关旧了一些

网友B:
老表的通病,没有办法,现在的新表缩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表的通病,没有办法,现在的新表缩水厉害!

打理也很费时间,不过很有成就感

网友C:
修老指针表有动感,修数字表有枯燥感,但修好了都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老指针表有动感,修数字表有枯燥感,但修好了都有成就感。

有同感

网友:
也有一块,也是76年的,一肚子绕线电阻,有交流电流档,就是电压灵敏度不高,不适于搞电子电路,电池也不好配。

网友:
楼主老玩表的

楼主:
今年刚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点,楼主说回旋一点正常,说明弹簧触顶起到释放没完全到位,调节转换开关螺丝是下策,因为是凸凹转换过 ...

多谢啸天老兄指导,会试一试。

网友E(2013-12-15):
能修M10,12,F14都算高手了,呵呵,个人感觉MF14是比较精密的,比较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修M10,12,F14都算高手了,呵呵,个人感觉MF14是比较精密的,比较难折腾。

其实mf14只要表头灵敏度在正常范围,只要电阻精确就没有太多问题

网友(2014-11-07):
这表好漂亮 全线绕

网友:
不错的表,楼主打理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