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款典型的电动车充电器图纸

楼主(2013-11-14):
第一款:TL494做震荡源、以双极型三极管13005/7做半桥功率输出、以LM324做充电检测的电路,此款电路早期应用较多、结实耐用,缺点是成本高,市面上越来越少。
第二款:UC3842做震荡、以场效应管做功率输出,以LM358做充电检测。此款电路价格低,应用渐广。

网友(2023-11-06):
第二张图纸MOSFET的S极对地电流检测电阻,阻值6.2欧姆,绝对错误,不是0.2欧姆,就是0.68欧姆。

网友(2013-11-14):
这个是要加精 的!!

网友:
多谢哥哥指点,这真是个好图大部分的充电器都是两种方式。收下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个48伏,现在车没了充电器还在。好像是第二个图,我加装个冲满报警 。

网友:
第一个图少见,很好

网友:
有几个电动车充电器,一直扔着没时间弄,哪天翻出来参照图片弄弄。

楼主:
多谢班长和冰岛加分!这两款电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后一款,几乎代表了目前所有电动车充电器电路。第一款电路也是电脑电源常用的经典电路,包括那些劣质的电源。TL494可用三星的KA7500直接代换。

网友:
谢谢了   搂主   以收藏

网友:
先收下,以备今后使用,谢谢LZ!

网友:
谢谢楼主,是很好的图纸,收藏了。

网友:
真的很经典!现在的充电器基本是图2电路,大同小异,有的用lm324,用lm358。图画的不错,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正想用电脑电源改个充电器,及时雨,谢谢,收藏了。

网友:
谢谢,收了。有空啃一下。

网友: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2015-10-21):
充电器我经常修,一般都是高压部分坏的多,我是修电动车的,坏的充电器有的是,呵呵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
充电器许多人都有,电路图很有用。

楼主:
主流充电箬电路就这两种,494和3842。494电路成本稍高,所以现在12Ah充电箬3842应用的稍多一点!20Ah的和60V的494多一点!

网友:
楼主人真好,谢谢己收藏!!!

网友:
手里有个充电器是3842的,始终没修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到处找,今而找到了

网友(2016-03-04):
谢谢分享,本人也喜欢维修电动车充电器,有的充电器烧的蛮狠,看不见元件的型号了,有这个就不发愁了,

网友:
第一个电源可以用旧电脑电源改一下就行。

网友:
不错不错 回头拆个玩

网友:
谢谢,家有电动车,收藏了!

网友(2016-04-06):
多谢了,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
好资料,留个记号,UC3842,TL494开关电源

网友A(2023-10-02):
第一款:TL494做震荡源、以双极型三极管13005/7做半桥功率输出、以LM324做充电检测的电路,此款电路早期应用较多、结实耐用,缺点是成本高,市面上越来越少 ------ 这一种容易实现更大的功率,前一段修过一个72V32AH的充电器,用的就是类似的电路,只不过不是494,而是1252。
第二款 很普及,但好像只适合300W以下的小功率充电器,大功率的还是类似第一款的半桥功率输出。

网友B:
现在已经好难找到TL494做的充电器了,04年的时候,专门去电瓶车店收集,手头上还有10多个,都是坏的。本来想修好卖掉或者自己用,但现在的充电接口全改了,即使修好还得换充电低压线,得不偿失。

网友:
这类电源只要用料到位,耐用的很。都是电容出现问题多。

网友:
过去10年了,还是那么经典

网友C(2023-11-06):
引用 网友A:
第一款:TL494做震荡源、以双极型三极管13005/7做半桥功率输出、以LM324做充电检测的电路,此款电路早期应 ...

前一段修过一个72V32AH的充电器,用的就是类似的电路,只不过不是494,而是1252。

哪个125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好难找到TL494做的充电器了,04年的时候,专门去电瓶车店收集,手头上还有10多个,都是坏的。本来 ...

就是调整一下线序,应该不太费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已打印收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一段修过一个72V32AH的充电器,用的就是类似的电路,只不过不是494,而是1252。

哪个1252?

一共买了2个,用了一个,还剩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共买了2个,用了一个,还剩余一个。

原来是NCP1252

网友A:
第二张图纸 在D9 前少画一个滤波电容,没有这个电容,D9 前的电压是上不去的,无法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纸 在D9 前少画一个滤波电容,没有这个电容,D9 前的电压是上不去的,无法充电!

在D9 前少画一个滤波电容

D9 的正极?

网友A:
在D9 前少画一个滤波电容 :D9 的正极对开关变压器次级地,类似 C17 的接法和作用。

网友:
这个电容还是比较重要的,一般用到470uf100V左右。

网友A:
第二张图纸  D10  12V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画成普通二极管了!如果按普通二极管考虑,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
第二张图纸 D5 正极与 D7正极交叉点 应该是不相连的,但图中画得相连了(多画一个点)。如果相连,3842 接受不了高电压,马上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9 前少画一个滤波电容 :D9 的正极对开关变压器次级地,类似 C17 的接法和作用。

Q1 VMOSFET的S极电流检测电阻R0   2W 6.2欧姆

这个R0阻值也不对!

网友:
这个R0阻值也不对 ------ 有可能不错!如果这个充电器输出是24V或36V的,功率比较小,可能是对的!3842的3脚电压达到多少V进入过流保护,可以查到,换算成电流或功率,可以判断出是否错,不过查资料太麻烦了!

在D9 前少画一个滤波电容,没有这个电容,D9 前的电压 无法判断是多少V的,一般输出60V的滤波电容是100V , 输出48V的滤波电容是63V.

网友:
多谢!寻觅已久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纸  D10  12V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画成普通二极管了!如果按普通二极管考虑,它起什么作用?

已经标注稳压参数,但是符号有误。

网友:
我记得是交流充电器是220进220出的,直流充电器是380进450出的,具体有握手协议的,这个电路图好像对不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