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 振荡电路不起振

楼主(2013-11-14):
想做一个三角波发生器,
电路搭好了,
但是只有廉价的虚拟示波器, 感觉波形有点问题, 三角的最顶端有点平,
就下了LTSPICE模拟一下看看, 参数是随便输入的,
结果, 不起振, 网上搜索没有结果, 应该是太简单了, 人家不屑,
请教各位老师, 这是为何?

楼主:
还试着仿真2个三极管组成的无稳态振荡器, 一样不起振.

应该是我不会用, 求指导.

网友A: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就算用你给的参数也可以很好地起振:

入门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3372-1-1.html

网友B:
在.tran语句中加入startup选项试试
打开ltspice自带的示例文件,比如colpits.asc即可看到该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谢谢! 请问您是直接设置 .trans 然后 run 就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ran语句中加入startup选项试试
打开ltspice自带的示例文件,比如colpits.asc即可看到该选项

谢谢!
解决了.
.tran 1ms startup

打开自带的例子,
里面的参数是 .tran 500?startup
但是发现有问号并不能正常工作
问号变成空格就OK
谢谢两位老师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您是直接设置 .trans 然后 run 就行的吗?

            俺一般是把仿真步长设置在预定振荡周期的  1/100.

            这样收敛得比较快。

            "问号" 是因为原作者用了 "u"  micro 的符号, 不认。

            建议 u 替换成科学记数法的  "e-6"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一般是把仿真步长设置在预定振荡周期的  1/100.

正在看您在矿坛的帖子, 很有营养, ltspice 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