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的维修

楼主(2013-11-16):
看到很多电动车因为换控制器致使许多原有的功能减少甚至丧失,线路搞得一团糟,整车性能严重下降,特对控制器进行剖析研究终于能对各种控制器进行维修。同时手中积攒了许多控制器,需要的朋友请加我qq906624254价格低的你心动。

网友:
控制器原本是60度的角可以改成120度的角吗

楼主: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可以通过转接插头实现60 120度转换也就是把其中一项霍尔信号通过反相器转换

网友(2013-12-31):
现在时兴通用、无霍尔控制器。不管相位了。

网友:
有人说无霍尔的控制器启动时无力,速度起来后和有霍尔一样,是不是这样?

网友:
无霍尔的应该是用脚蹬或者下坡启动,所以启动无力,电机一转,相位马上识别,就可以工作了,速度起来就一样了。

楼主:
刹把,车子线路

网友:
楼主是哪儿的呢,欢迎了

楼主:
河南平顶山的专修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楼主能不能透露点相关技术呢?

楼主:
单片机加驱动仅此而已

网友:
一般都是烧驱动管的多吧   还是单片机多?

楼主:
驱动电路

网友(2014-10-02):
引用 楼主:
驱动电路

正好有电动车控制器问题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