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3po 老师: LTSPICE 的诡异问题

楼主(2013-11-17):
两个电路, 就是一样的, 方波发生器, 结果一个可以起振, 另一个不行.
图中左边的电路对应左边的结果, 右边对右边.
启动用的都是 .tran 1ms startup
实在困惑, 请指点, 谢谢!

抱歉打扰, 请管理员删除.

已经解决.
左下角的电源, 输入的时候不小心多了一个 '-' 号, 晕倒.

sqare-1.asc

sqare-2.asc

网友:
这不奇怪。俺经常忘记给电源加压。

网友A:
其实不必删除.这也是好经验.告戒我们复校.验算的重要性.这帖同样是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必删除.这也是好经验.告戒我们复校.验算的重要性.这帖同样是好帖

谢谢!
出错的那个图, 本来使用比较器做的, 输出已经接了上拉,
结果怎么都不行,

而另一个可以,

于是修改, 先是去掉一部分电路, 还不行, 又去掉一部分电路, 还不行, 换比较器为运放, 还是不行, 修改元件参数, 元件参数都修改成一样了, 还是不行, 傻眼了, 发帖, 才发完, 发现一个小小的 -

因为习惯用键盘上的小键盘输入数字, - 靠近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