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0W LED灯

楼主(2013-11-17):
前段时间做的,这是原料

这是网上买来的,比店里便宜一半啊

这是网上买来的,比店里便宜一半啊

这是成品

这是成品

用的是CPU散热器

用的是CPU散热器

左边的小板是驱动,用的是某国产的9910

左边的小板是驱动,用的是某国产的9910

用的是上图的电路

用的是上图的电路

这种LED的工作电压在9V左右,驱动电流用到400毫安,已经很亮了,实际只有不到4W,而输入电压可在8—30V范围内 ...

这种LED的工作电压在9V左右,驱动电流用到400毫安,已经很亮了,实际只有不到4W,而输入电压可在8—30V范围内 ...

网友:
我今天在厨房也安了个自制的LED。感觉还行

网友A:
就这么裸用了,包装下会更好。

网友:
这东西没密封起来安在厨房不妥吧,那油烟够呛的.提醒一下,LED用时把电流减到比标称值小点后亮度变化不大但发热量减少好多的.

网友B:
是否是参与DIY大赛的作品,若是,请按规范要求发帖.感谢.

网友C:
电阻在不同电压输入下,要不要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用个水泥的应该好些吧

不必,消耗功率不大,实际上因为用的是恒流驱动,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参与DIY大赛的作品,若是,请按规范要求发帖.感谢.

谢谢提醒,不准备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在不同电压输入下,要不要调啊。

不用调,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裸用了,包装下会更好。

包装起来反而散热不好,就这么用啦

网友E:
这种大功率LED发光效率好像不是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打码呢?为什么为什么?

有码,就是经审查后不该暴露的地方要用马赛克覆盖或者直接删除片段,以免“毒害”青少年。。。

网友:
卖相不好看, 但很实用, 散热器到位, 非常关键, 对使用寿命, 光衰等大有好处.

网友G:
大功率LED发热还是很厉害的,巨型散热器看着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大功率LED发光效率好像不是太高。

个人感觉还是大功率的效率高些,某些1W的发热很重却不感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功率LED发热还是很厉害的,巨型散热器看着不爽~~

是啊,散热很叫人头疼,特别是夏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还是大功率的效率高些,某些1W的发热很重却不感觉亮

发光效率相关很大,国内市场60流明/W-120流明/W的都有。
楼主这种LED集成光源,一般来说
价格      光效
0.3元/W    50LM/W
0.6元/W    70LM/W
1元/W       90LM/W
1.3元/W    110LM/W

也不一定,价格和光衰还有很大关系。

网友H:
专供LED小开关电源,很普通的东西,淘宝上很多,几元一个,没必要搞的神秘兮兮。

网友:
对电压太敏感,光衰搞不好会有点严重,一般都降额使用的话也还好,小功率的时候3-5w和比节能灯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专供LED小开关电源,很普通的东西,淘宝上很多,几元一个,没必要搞的神秘兮兮。

的确,可是这东西就跟人一样,差距很大的。劣质电源就是LED杀手。

网友I:
为什么不加个反光罩呢  还有用的什么胶啊  不怕掉吗

网友:
稍微复杂了点。
家里卫生间原来是用的荧光灯管,不到1年灯管就坏了,考虑到荧光灯管的寿命有限,决定改成LED的。到电子城买了2串LED,1串好像有20来个,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拆掉荧光灯管和镇流器,用双面胶把LED板子粘在灯具底座上,接上一个12V恒压开关电源,一切OK,唯一不足的是光线比原来的荧光灯管暗些,不过在卫生间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打码呢?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本人的工作单位研发的驱动,暂时不方便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加个反光罩呢  还有用的什么胶啊  不怕掉吗

光线比较集中,没必要加,用的AB胶固定,并涂有硅脂,很结实

网友J:
假如你想用于室内照明,我想还不如用1w,或3w多个串联,发光面积大,散热器也可以小点,甚至一块铝板就行,最好用亚克力灯罩罩一下,led的光有点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假如你想用于室内照明,我想还不如用1w,或3w多个串联,发光面积大,散热器也可以小点,甚至一块铝板就行, ...

是的,有必要遮一下

网友K:
看看我的,12V 10W的LED,555调光,开始用2N3055,没有想到过段时间烧了,体积还不小,拆下笔记本电池里面的MOS管,贴片的。SIP-8的封装,风扇用电脑上面的,微热。电压可以接8-19V。晚上很亮哟。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我的,12V 10W的LED,555调光,开始用2N3055,没有想到过段时间烧了,体积还不小,拆下笔记本电池里面的 ...

很好,调光用胶带粘住,散热不好啊,LED固定很结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我的,12V 10W的LED,555调光,开始用2N3055,没有想到过段时间烧了,体积还不小,拆下笔记本电池里面的 ...

风扇和LED并接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风扇和LED并接的?

是并联的,光弱时风扇就不转,光调的量才开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并联的,光弱时风扇就不转,光调的量才开始转。

很巧妙,学习了

网友L:
改做头影机光源

网友M:
最好搞个罩子,防油烟啊。普通乳白色塑料就可以,还可以柔光。

网友N:
前些天从市场买了个led节能灯泡,就像普通60W白炽灯那么大小,是3W的   带标准螺口,尾部有金属散热器

16元,质量保2年内出问题可以免费换新的

到家装上,亮度与30W(短)的日光灯亮度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改做头影机光源

看到论坛里有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好搞个罩子,防油烟啊。普通乳白色塑料就可以,还可以柔光。

加罩是好,就是有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些天从市场买了个led节能灯泡,就像普通60W白炽灯那么大小,是3W的   带标准螺口,尾部有金属散热器

1 ...

网上已经很便宜了,的确省电

网友O:
看起来不错,还可以在散热器后面加个小风扇

网友:
还不如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起来不错,还可以在散热器后面加个小风扇

已经改了,只留了铝板,后面加了风扇,就是有点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起来不错,还可以在散热器后面加个小风扇

暂时没有合适的材料,就没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了,只留了铝板,后面加了风扇,就是有点声音

风扇可以加个电阻,低转速声音基本可以忽略,也可以满足散热要求

网友:
学习了我手上有个灯罩,也正想做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这个也打马赛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