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提高中波接收效果的方法

楼主(2013-11-20):
刚看到本板块有关于提高中波收音效果的帖子,无奈太专业的装备买不起,怎么办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简单有效的?突然想到,中波收音室内明显不如室外,为何不把收音机放到室外呢?比如可以用SONY的便携口袋机,做好支架,绑在顶端,当然需要防雷,如果说是数调的可以引数调“数据线”下来调频率,然后,有音频线通到室内,电源线也引下来,这样,除了必要的维护,不用经常动它,室外的电磁环境好的多拉,好像有带遥控的收音机,那用起来就更方便了,大伙说说,这样好不好?

网友:
比架个天线还麻烦,不采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不现实~~~
安装室外天线!!在楼顶架高5米安装水平30米用75欧铜缆接到收音机里,在如果老收音机里找到中波 ...

我用类似的方法,只不过用的是大直径天线线圈,放在没干扰的地方,用电视电缆引入车载收音机的输入端,但干扰仍然不小,将电缆屏蔽层接大地也不能完全消除,正想听听各位的好办法。

网友: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滴。

网友C:
难道就没有更简单可行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就没有更简单可行的好办法?

办法总比困难多,想一想,一定还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类似的方法,只不过用的是大直径天线线圈,放在没干扰的地方,用电视电缆引入车载收音机的输入端,但 ...

用电视电缆传输中波信号不是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现实~~~
安装室外天线!!在楼顶架高5米安装水平30米用75欧铜缆接到收音机里,在如果老收音机里找到中波 ...

中波接收的特殊性,比如低中频,本身就容易被干扰,那好吧,用你的办法,然后用铜片包裹做屏蔽,或铝合金壳屏蔽并接地,是不是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三极管使用高放大倍数。

问题是对干扰信号和有用信号是同样放大的。。。不会提高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如今,獲得資訊和娛樂節目的途徑已經相當多了,收音機和其他電子設備相比,最突出的優點不外乎:體積小巧 ...

爱好而已,纯属折腾。。。

网友:
这想法够奇,够幼稚。

网友F:
像循迹机一样,看看干扰源有哪些有几个,收音机尽量在干扰小的地方,越靠近窗口越好,另外给显示器、充电器、等放射源加个屏蔽最好。另外家里每个插线板上加个π(派)型滤波可能好一些,简单的可以并个电容。

网友:
      可以把收音机放在山顶上,  通过网络把信号传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程是这样的锗黄河741变频三极管低放大倍数,在阳台效果很好,但到屋里就很差了,收听困难。后来增加变频 ...

你在厕所里听小说连载〝六国大封相〞听得哈哈大笑.

LP .父 母小孩在厕所门前高速团团转瓜呱大声大嚷;〝快!快!〞

网友G:
用中波环形天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用类似的方法,只不过用的是大直径天线线圈,放在没干扰的地方,用电视电缆引入车载收音机的输入端,但 ...

车机用电瓶供电,接好汽车收音机专用天线,效果特好。

网友I:
收音机长期在室外放置的话,不会有问题吗?毕竟不是为室外使用设计的啊。

网友J:
有想法总是好的。通过大家的帮助克服不足之处才可能成功。

绑收音机不太可行,但是否可以加专门的放大器呢,这样一步步地发展。

网友K:
好像网上有个老帖子,说在文革后期青海的知青,为了收北京中波台的英语教学节目,自己在周围山上diy了个中波差转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想法总是好的。通过大家的帮助克服不足之处才可能成功。

绑收音机不太可行,但是否可以加专门的放大器 ...

单单放大看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像网上有个老帖子,说在文革后期青海的知青,为了收北京中波台的英语教学节目,自己在周围山上diy了个中波 ...

DIY差转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收音机长期在室外放置的话,不会有问题吗?毕竟不是为室外使用设计的啊。

可以改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车机用电瓶供电,接好汽车收音机专用天线,效果特好。

调频没问题,中波呢?没用过,不知道中波是不是内置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循迹机一样,看看干扰源有哪些有几个,收音机尽量在干扰小的地方,越靠近窗口越好,另外给显示器、充电器 ...

可以说拿去室外,就是比靠近窗口多走出去几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中波环形天线

中波环形天线方向性好些,对选择性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程是这样的锗黄河741变频三极管低放大倍数,在阳台效果很好,但到屋里就很差了,收听困难。后来增加变频 ...

那好吧,我去找找哪儿信号好,先去厕所。。。

网友:
现在城市里电磁环境复杂,记得在哪个坛上看过一个朋友用频谱仪测周边的电磁频谱分布,电子镇流器的,开关电源的,微波炉的等等。如果象4楼说的那样给收音机加一个外接天线,经一个带通滤波器,然后把整个收音机和滤波器给屏蔽起来,不知效果会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频没问题,中波呢?没用过,不知道中波是不是内置天线

车机用电瓶供电,接好汽车收音机专用天线,效果特好。中波效果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接受效果好,只是占用时间短。

你的经验使我想起我一个同好.说他的单管机收上百个台

我想他的里兹线且是我的几倍股数.没理由电台数多一倍.

经你的【厕所说】提点

我突然想起;我是住瓦平房.他是住大厦楼梯间的.--------等于与数条垂直天线底部为伍

五十年迷底今天终于破解.

在矿石区我说出他单管机收台情况;那是万人所指.没有一个人相信;包括我自己

不管厕所还是阳台.或者铝框装修结构.太阳能铁架.雨棚//暖水管架.电话架空明线.卫星电视馈线.水泥柱子的鋼筋傍.

收音机工作得好.收台多.就是大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理说的对!曾经看过一些收音机评测,哪怕是高高手,都忘了说明接收环境情况,于是有了质疑分歧,最后就 ...

我自己的实践.电话架空线接收远方能力最好.

不过超大量的种种频谱的杂音也极难解决

这非要用直放机不可.电话线的无限多路载波只在中频下侧.超外差最怕这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好像网上有个老帖子,说在文革后期青海的知青,为了收北京中波台的英语教学节目,自己在周围山上diy了个中波 ...

这篇文章我也超喜欢,叫《神秘地区的超级远程收音机》。
故事挺感人,文中描绘的中波差转思路在当时算顶级的技术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452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理说的对!曾经看过一些收音机评测,哪怕是高高手,都忘了说明接收环境情况,于是有了质疑分歧,最后就 ...

还真是这么回事,初中时我家住一楼,我房间里有一根铸铁的粗水管,当时用单管机靠近水管可以收到N多电台,而且信号很强,甚至比家里凯歌4B5 超外差机收的还多,拿远了就只能收到本地台了,也曾一度的认为自己做的单管机很NB,结果小伙伴制作的单管机拿过来也同样NB,最后才知道原来是那根大铁管子最NB。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篇文章我也超喜欢,叫《神秘地区的超级远程收音机》。
故事挺感人,文中描绘的中波差转思路在当时算顶 ...

对,就是这篇,虽当时是从其他地方看到的

网友:
一般来说,还是使用正规的天线设计来增加灵敏度和降低噪音好。

楼主(2013-12-23):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按装天线场所足够大,楼主可以安装个半波天线,天线谐振于1100khz其波长约等于272多米,半波天线 ...

谢谢,工程有点大

网友:
没有使用价值,还不如搞个中波天线

网友:
通联三大要素:功率 高度 天线!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