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解决了PAN35-10A电感鬼叫声

楼主(2013-11-21):
浸过近一个月的折腾终于解决了PAN35-10A电感鬼叫声
现在十分安静
首先是经过5~6次的浸漆处理

烘干后虽说声音小了很多 烦人的鬼叫声仍然不可接受
最后还是拆了这个电感
清洗后铁芯
下面这个纸板很重要固定线圈和铁芯
这个重点说一下,菊水只有上部分使用 下半部分没有用
这可能是鬼叫声的来源 下半部分铁芯和线圈固定不紧所致
切割2mm的玻璃纤维板嵌入线框和铁芯之间
禁锢钢箍
上机测试 效果非常理想
现在只能听到主变压器的嗡嗡声(20cm内)
风扇加了45度常开开关 开机基本无噪音
非常满意
因为之前浸过漆 后面手术刀清除了下 所以不好看
现在直接装上没有浸漆 效果都很理想

下面准备环氧树脂密封上加个牛罩就漂亮了
成本 绝缘漆用25元+钢带每个2.30元*3个(不含运费实际用2个)

后期环氧树脂估计40元+定了牛罩(一个比较贵 成品牛罩C型合适的没有找到)100元

时间耗费近1个月
合计成本25+(2.30*3)+40+100+(3次运费44元(不同商家))=216元

补充内容 (2013-11-22 17:29):
现在已经将螺丝部分放在下方更美观了 非常不错的效果
如果说有想重新安装的话 拆的时候要小心
1、别把线圈框弄坏了
2、铁芯都有印刷序号的 如果没有建议自己做个标志 安装回去时记得原方向

补充内容 (2013-11-22 17:32):
这种钢带不可使劲拉紧 结合处会拉断的 本着见好就收的原理
大家也可以自己用10mm的钢板上下两块四颗5MM的螺丝柱强力固定上
空间够得

补充内容 (2013-11-22 17:54):
明天开始清除脏污灰尘后浸漆处理
干燥后再次浸漆
之后准备加牛罩+环氧树脂密封
看看最后的效果

补充内容 (2013-11-22 17:55):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补充内容 (2013-11-23 07:39):
自己没法真空浸漆的
再说 下方单边需嵌入2个2mm的玻璃纤维板 以固定线圈框和铁芯 这个地方厂家没有做
估计是工艺失误造成:固定了底座和钢带 这2个2mm的玻璃纤维板就不好嵌入啦
可能是大批量生产后 才发现少了一道程序
反正风扇声音很大 加上工业上用 不是什么大问题

另外说下菊水的主变压器也会哼哼的叫的不过这个声音和吱吱的电感声音相比 不会被人发现

也就是说工业级别的选料和音频级的选择还是不能比

音频级别变压器 变压器上搭上个螺丝刀 耳朵贴在螺丝刀上也是无任何声音的
其他选料也比工业级好很多 比如电容 价格就会有几十倍的差别
所以现在是见好就收 不敢再折腾 免得搞坏电感 就得再花几百元定制个电感了
这种效果已经满足啦

补充内容 (2013-11-23 10:12):
我手中电感表不准 100多元 拆装前后并没有发现电感量还是一样的
谁手中有这个条件的可以测试这个电感量是多少
我的表测的5MH左右 朋友的优利德表测得7MH左右

网友:
这货的噪音确实是困扰很多人,要安静真是劳心劳力。。。。

网友:
玩意不贵 运费伤不起

网友:
这办法倒是不错

网友:
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即可~~

网友:
不错的实做经验!

网友A:
禁锢钢箍是不锈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锢钢箍是不锈钢的吗?

304的不锈钢钢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明白了。铁芯夹紧了,但线圈,骨架还能震动,出噪音。是这样子吧?

吱吱声没有啦
主变压器还是会叫 可见菊水选变压器也是不怎么认真
当然工业级也不错了 人多环境杂 嗡嗡声 吱吱声在大风量的风扇噪声下 也不会有人听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C型铁芯的痼疾,不好消除。

这个电感嗡嗡声且不管
主变压器可是方牛 仍旧嗡嗡的响
与耳朵贴近变压器听不到的标准相差甚远

网友C:
支持折腾,,不是花钱多就能体会这种成功的喜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折腾,,不是花钱多就能体会这种成功的喜悦的~

难得的清净 真好

网友:
不知道带上负载以后效果会怎么样
支持楼主的折腾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学习了,这个方法在别的变压器上也可以参考

网友D:
我买了一个20A的,正好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个20A的,正好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值得一试 效果非常理想

现在已经将螺丝部分放在下方更美观了 非常不错的效果
如果说有想重新安装的话 拆的时候要小心
1、别把线圈框弄坏了
2、铁芯都有印刷序号的 如果没有建议自己做个标志 安装回去时记得原方向

这种钢带不可使劲拉紧 结合处会拉断的 本着见好就收的原理
大家也可以自己用10mm的钢板上下两块四颗5MM的螺丝柱强力固定上
空间够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值得一试 效果非常理想

现在已经将螺丝部分放在下方更美观了 非常不错的效果

谢谢楼主!想请教一下楼主,原机上圈中的这个  就是你说的怪声音的源头吗?是不是用这个  替换掉成这个效果  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看你换的垫片比原厂的薄,这岂不会影响原来电感的参数?还有,楼主你是怎么拆开这个电感的?楼主能否详细说一下这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想请教一下楼主,原机上圈中的这个就是你说的怪声音的源头吗?是不是用这个替换掉成这个效果 ...

拆的方法:
将原来钢带从底端剪断 用木头敲击铁芯两端
不是的晃动铁芯 发现有松动时 用个小的钢尺将铁芯内侧上下两端的青皮纸板小心顶出
然后两端加入1MM的钢丝穿入 然后两端使劲拉 铁芯就会拉出来了
线圈完整无缺
我这次没有完全考虑好 就重新组装回去了
这个是5个纸板
放在一起的约合2.20MM
建议用相等厚度的一块玻璃纤维板替换 减小互相震动

现在效果很理想 就见好就收了
免得多次拆装损坏线圈
注意:还是原来的10个纸板,每边5个 所以前后电感量并没有改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的方法:
将原来钢带从底端剪断 用木头敲击铁芯两端
不是的晃动铁芯 发现有松动时 用个小的 ...

拆解这个电感,我还以为还要先加热呢。你是说原来间隙里的纸板是由5片薄纸板叠加在一起的?如果是线圈和铁芯震动引起的,那应该浸漆就可以处理了吧?是不是浸漆时没有抽真空导致漆渗透不好?楼主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真是了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解这个电感,我还以为还要先加热呢。你是说原来间隙里的纸板是由5片薄纸板叠加在一起的?如果是线圈和 ...

自己没法真空浸漆的
再说 下方单边需嵌入2个2mm的玻璃纤维板 以固定线圈框和铁芯 这个地方厂家没有做
估计是工艺失误造成:固定了底座和钢带 这2个2mm的玻璃纤维板就不好嵌入啦
可能是大批量生产后 才发现少了一道程序
反正风扇声音很大 加上工业上用 不是什么大问题

另外说下菊水的主变压器也会哼哼的叫的不过这个声音和吱吱的电感声音相比 不会被人发现

也就是说工业级别的选料和音频级的选择还是不能比

音频级别变压器 变压器上搭上个螺丝刀 耳朵贴在螺丝刀上也是无任何声音的
其他选料也比工业级好很多 比如电容 价格就会有几十倍的差别
所以现在是见好就收 不敢再折腾 免得搞坏电感 就得再花几百元定制个电感了
这种效果已经满足啦

网友D:
你要是能拍下这个改造前和改造后具体位置的效果图片就更形象了。原来上方也是嵌入2个2mm的玻璃纤维板吗?你的图上是不是没有拍出来原厂的垫片?那个玻璃纤维板怎么还有缺一个角呢?还有灌环氧树脂的话,以后岂不是拆不开了?满载运行的话这个电感的发热不知道如何?
下图是我20A机子上的,你说的原机上方有的是这个圈里的吧?

上方的另一边没有垫片

20A的开关这里还接有一组线不知道是有什么用,这个开关里有一个100欧姆左右的配件,我猜是通电加热后让电源开关断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能拍下这个改造前和改造后具体位置的效果图片就更形象了。原来上方也是嵌入2个2mm的玻璃纤维板吗 ...

当时没有拍那多照片
缺角是方便嵌入
环氧树脂固封后就不拆了
这个电感发热量很小 没事的大胆搞就行了
压降大约1v左右 10A的满载就10W功耗 没事的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没有拍那多照片
缺角是方便嵌入
环氧树脂固封后就不拆了

这个电感压降大约1v左右 10A的满载就10W功耗,这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D:
这个20A电感的电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20A电感的电桥测试

你这个也是5MH的?
看图上是的
另外取5v、10v、15v、20v、30v不同输出
测电感前电感后取平均数 大约1v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20A电感的电桥测试

上个全方位测试图看看
你这个同惠电桥不便宜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也是5MH的?
看图上是的
另外取5v、10v、15v、20v、30v不同输出

难道10A的也是5MH的?

测电感前电感后是指测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需要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来测试吗?
我用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来测试这个电感两极的交流电压大概比输出直流电高7V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个全方位测试图看看
你这个同惠电桥不便宜啊

你说上个全方位测试图是详细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上个全方位测试图是详细指什么?

看看你的电桥
和你的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10A的也是5MH的?

测电感前电感后是指测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需要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来测试吗?

估计是的 5mh的 线径2mm 大约圈数70~80匝
测得电感前后直流压差

网友:
看图学习,多少米入的。

网友E:
看了楼主的改造 有一个疑问
就算是拆开电感 也是重新又用刚卡子夹结实,
那把原来的钢圈里面强行塞进去点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呢

网友:
我修电源也遇到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的改造 有一个疑问
就算是拆开电感 也是重新又用刚卡子夹结实,
那把原来的钢圈里面强行塞进去点 ...

这个我没有试过 你可以试试

网友F:
不錯 病根找到就好辦 線圈問題浸漆後應該沒問題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錯 病根找到就好辦 線圈問題浸漆後應該沒問題了的

多次浸漆无效的
这个还是装配问题

网友(2013-12-25):
算是菊水PAN系列的一个特点吧。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做变压器讲求的是工艺,特别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
看得出楼主的认真和努力,.学习下,,,,,,,

网友:
是个功夫活

网友:
支持楼主展示折腾过程.学习了.

网友(2016-04-04):
同样的机器正在处理,就是这个玻纤板到哪里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