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用在电动车上要用多大保护板,及应用方案!!!!

楼主(2013-11-21):
我手里有10几块8A10.8V最高充电电压12.6V的聚合物锂电池,想用在电动车上需要在淘宝上购买保护板不知道用输出电流要多大的合适,我想用(每块8A)2只并联用一块保护板在4块电池串联成最高电压50.4V这样可以吗,请各位师傅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平衡充电器的话可以不用保护板,控制器本身可低压保护,原铅酸电瓶的控制器低压保护要稍高于锂锰电 ...

电池没有保护板

网友:
不是所有的锂电都适合电动车

网友:
锂电池用在车不好

楼主:
请有经验的师傅说说

网友:
这个要看你那个电芯是容量型还是动力型的,还有电车的控制器限流是多少。假如你那个电芯只能1C放电2个8AH并联起来也就可以达到16A的电流。如果是2C放电就可以达到32A基本可以满足大多数电车的要求,大部分4个电池的车子控制器限流是25-30A。如果电芯放电能力不足的话就不行了,大电流放电电芯发热寿命变短

网友B:
10.8V的是3串,你那个是有8组3串的电芯吧。如果是就组2并12串就可以了,买个合适电流的12串的聚合物保护板组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8V的是3串,你那个是有8组3串的电芯吧。如果是就组2并12串就可以了,买个合适电流的12串的聚合物保护板组 ...

你的意思是就用一块48V保护板就可以了,我这样搞可以吗2个8A电池并一起用一个3串保护板组成4组在串联在一起成48V16A电池.

网友:
动力48V最小要2并4串或3并4串的样子,要看你的是否动力电池,如果电池是0.5C放电放电,3并才得12A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就用一块48V保护板就可以了,我这样搞可以吗2个8A电池并一起用一个3串保护板组成4组在串联在一起 ...

最好用一块12串聚合物电池保护板,不要用3块3串的保护板。3块串联的保护板内阻大效率低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一块12串聚合物电池保护板,不要用3块3串的保护板。3块串联的保护板内阻大效率低容易烧。

谢谢你的指教,也就是说整组48V16A就用一块保护板就 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也就是说整组48V16A就用一块保护板就 可以了。

是的,只要一块12串的保护板聚合物保护板就可以了。保护板叫12串的哦,不是叫4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要一块12串的保护板聚合物保护板就可以了。保护板叫12串的哦,不是叫48V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2014-10-19):
动力型的保护板48V的一般用13串,持续电流在10-20A就可以了,过流在50-60A基本能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