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搭板做功放,ne5532 tda7294,一次成功出声。

楼主(2013-11-22):
原因是,我是一个初学者,朋友给了一个柯达的10寸KTV音箱,就一只,一直没有闲置的功放来推这一只箱子,心血来潮,在网上找了电路图,正好手里有这些个乱七八糟的原件,闲来无事,就搭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功放(单声道的),今天上个图。因为大半夜的没敢开太大声,怕邻居吼叫。明天白天,开大声试试。

心得 上矿坛也很长时间了,经常看到有朋友用洞洞板搭东西,自己也想搭个试试,不搭不知道啊,就这么4块小板,我一共整了3天,看似很简单的洞洞板,搭起来可不是这么容易的。(见笑了)

手里还有两个在90年代初期国产老组合音响上拆下来的tda2030a,有空在搭一个玩玩。

上图

楼主:
呵呵,自己做个沙发,困了,睡觉了。

网友:
用最大那块就够了吧;另外7294不用通过稳压就行,7812  7912 只供5532就行;另外变压器的输出线过整流一直到7294电源脚尽量要粗,用屏蔽线显然是太细

楼主:
78 79是给5532稳压的,7294的电源线是临时找来的,今天给它换掉。
我这散热片不小了,不用风扇吹都烫手,怎么回事呢,7294正负20v供电。

网友:
哈哈  支持动手  7294据说呻吟不错

网友:
制作很认真

楼主:
呵呵,请版主帮忙移到音响区,谢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如何。。

呵呵。怎么说呢,应该没什么好音质,第一次整,能出声我就已经很高兴了,还有音箱是KTV 的,高音有点过于明显。还有这供电电压低了点,感觉功率不足。

网友:
做的很好了,我还没弄过呢

网友B:
有点力不从心吧,滤波电容不够大,7294对这个要求比较高。还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要用两个5532呢,有何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力不从心吧,滤波电容不够大,7294对这个要求比较高。还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要用两个5532呢,有何作用?

手头没有电容,这几个还是拆机的,两个5532是双声道的,7294只有一个,所以临时再这个板上借用一个。

网友:
这个功放需要这么大的牛吗?还是需要足够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