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实用的南京科华MF47F

楼主(2013-11-22):
47型万用表拥有和使用的人比较多。
老南京MF47有大红袍、有金蛋作为收藏、观赏很不错。
47型的万用表我有几块,从实用来说南京科华MF47F我感觉较好。

南京科华MF47F在MF47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增加了不少功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蜂鸣功能,判断通断不用看指针了;另外就是红外线接收功能,对判断红外线遥控器是否工作,非常实用,不用再对着数码相机看了。
南京科华MF47F大多使用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外磁表头,保留传统的搭棚焊接,减少了两颗可调电阻,可靠性更高。保护功能全面,由保险丝和压敏电阻进行过流和过压保护。表笔插孔为4毫米的安全插孔,可以与数字表笔互换使用,增强了通用性。后盖上设有保险安装口和备用保险管。电池盒为滑盖拆装电池比扣盖方便。

作为使用完全没必要花高价去买老南京MF47。
我这块南京科华MF47F是花10元在地摊上捡的,稍加修理调试,作为主力使用。

47型其通病就是电阻调零用的是碳膜电位器,易损坏。

碳膜电位器修理过程:
找不到合适的电位器换,尝试修复。原以为是碳膜磨损,清洗,并移动触点无效,拆装了几次,底板是塑料的,都烫坏了。仔细观察,碳膜很厚,用表测量,表笔顺着碳膜移动并无断续的现象。检查中心触点,想不到是中心触点接触不好,导电涂层已经磨穿。用铅笔涂抹磨穿的地方,将触点向外搬动移位,避开原磨损的地方,重新装回,使用正常。

楼主: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有真相

我也有一台科华的MF47!很实用。是我干活的主力工具!在众多47型中,科华设计最成功!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有真相

赞同。如果仅是使用,确实没有必要买老47表。

网友:
我们这里的家电师傅就用的这个牌子的表~~挺好

网友:
还是老的表做工好啊

网友:
这表的做工也是中规中矩。有点老表“遗风”。

网友A:
楼主用蜂鸣功能,指针有动吗?比如测10欧时的蜂鸣器叫,指针也跟着摆动,指在10欧(就好像数字表的那样)。我的宝工MT-2017指针好像指在0出

网友:
老柳,现在的新南京科华MF47F可能跟你这个不一样了

网友:
我从论坛收了个MF47-1明天到了,便宜表但应该比现在生产的用料好点

网友:
这样的47只能是瘸子里拔将军了,与老货不能同日而语。

网友:
看着还行,当工具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的也是MF47F现在10K当不能校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蜂鸣功能,指针有动吗?比如测10欧时的蜂鸣器叫,指针也跟着摆动,指在10欧(就好像数字表的那样)。 ...

发声时指针偏转,但不是准确指到某一值。
设计并不要求准确指示。需看电阻值时有1欧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