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白版老师交作业(6BW11自差单灯机)

楼主(2013-11-23):
首先,感谢白版老师一年来对我的指导、帮助!感谢老师惠赠的管子。今天整理资料,又看到这些照片,便生发帖之意。以表对老师的感谢,也为跟其他网友学习、交流!

点亮后6BW11

点亮后6BW11

网友:
不错的diy,最好上电路图及调试过程

网友:
不错的DIY,功率有1W吗?

网友:
这是用得什么管子。

网友:
不错,再做一个机壳,加一个电源指示灯,刻一个度盘,就更帅气了,哈哈

网友:
看样子,是个进口的复合管,性能怎么样?

网友A:
输出变压器个头不小。效果应该不错吧?上个图瞧瞧

网友B:
祝贺蔡老师实验成功!感谢蔡老师不远万里从美国传来图片。在网上发表尝试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帖子,提出几种电路设计方案,最积极响应的网友就包括蔡老师,不但从国外订购电子管,还提供了详细资料,把几种电路都作了实验,对电路提出改进意见,筛选出可行方案,终于在紧张准备出国前夕,获得成功。由于蔡老师随时通报实验情况,包括线圈,中周变压器抽头数据,使我少走了不少弯路。蔡老师身为名牌大学教授,百忙当中还不忘业余爱好,功力不凡,值得我等钦佩。说来惭愧,我是最先提倡的,至今还没完成。
由于蔡老师尚在国外,我来补充说明一下:
在设计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时最早考虑PFL200双五极管,邮购时被平乡JS忽悠,耽搁了很长时间。胆艺轩网友支援了一个6AS11双三极、五极管,蔡老师又从美国带回来6BD11(同6AS11),寄给我一个,于是想用三极部分单栅变频、低放五极部分中放功放,但无法工作。仿照6N3双三极变频,自激厉害(其实6AS11是相当不错的电子管,一个三极接成二极管检波,另一个三极低放,五极部分功放,不过厂家资料介绍配对困难,因此不适合做双声道功放)。
    后来看到12脚的6BW11和6BN11双五极管复合管,各邮购了2个
原想一个五极部分(其抑制栅独立引出)仿6J2代替6A2变频,另一个五极部分中放兼功放(经实验效果不亚于6P15),只需把中周变压器初级梢加改造(抽头),但是6BW11所谓抑制栅与束射管的结构类似,见下图红框部分,黄框是屏极:
    经蔡老师实验根本不能完成混频工作。于是决定参照自差变频电路,经反复实验终于成功,由于是自差变频,只能接受中波。事实证明有些书本资料提供的数据根本靠不住。从图上看底盘是电脑开关电源外壳,电源变压器、喇叭等拆自电子管收音机。为了避免干扰,提高接受效果,还使用了磁性天线。可见楼主下了不少功夫
   用什么样的管做单管超外差收音机曾经争论过,其实就是玩,图个乐,愿意玩国产的就玩国产的,我们这一代人过去很少接触进口管,现在补补课,也未尝不可,为什么人为设那么多清规戒律呢?

网友C:
DIY高手.向楼主学习!
能请楼主把电原理图发上来,让大家仿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个头不小。效果应该不错吧?上个图瞧瞧

这是一个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IY高手.向楼主学习!
能请楼主把电原理图发上来,让大家仿效吗?

楼主现在美国,大约12月中旬才能回国,下面是经过修改的电路设计图,这个电路的关键是变频部分,只要能够变频其他很容易。楼主制作时具体取值可能有变化,特别是新自差电路振荡线圈,现有书刊资料上介绍的数据都不行,曾经想改为老自差变频电路。有*号的电阻需要调整,如果自激,帘栅极降压电阻可以分开。错误的地方请楼主纠正。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祝贺成功

网友:
这才是玩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美国,大约12月中旬才能回国,下面是经过修改的电路设计图,这个电路的关键是变频部分,只要能够 ...

白老:
       愚认为,图中黄圈内是否要加入一个电容,提供中频通路。否则,当音量电位器滑动臂处于中部附近时,中频通路会有些影响。

网友:
真正玩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蔡老师实验成功!感谢蔡老师不远万里从美国传来图片。在网上发表尝试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帖子,提出几 ...

王老师:该祝贺您、感谢您。是您最早设想出用PFL200这类管子做单灯机的,电路您出的,管子是您送的,我只是帮助做了一些试验而已。(6BD11、6BW11两种管的具体试验过程,待我回去再赘述。)

网友:
祝贺楼主试验成功。

网友:
这个做的超级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美国,大约12月中旬才能回国,下面是经过修改的电路设计图,这个电路的关键是变频部分,只要能够 ...

白版的热心度那是没说的 支持白班

网友:
花生管只玩过7脚和9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老:
       愚认为,图中黄圈内是否要加入一个电容,提供中频通路。否则,当音量电位器滑动臂处于中 ...

谢谢!电脑损坏原来资料找不出来,是临时画的图,这个电容我漏画了,470P有点大,250P足够(最初设计电路时,曾经犹豫过是否加该电容,我手头云母电容大部分送人,所剩无几,尽量节省,何况来复电路本身就需要放大中频信号,加上它比较保险)。因为借用外孙女的台式机,发完图出门溜小狗(每天两次,围绕小区高尔夫球场转一圈,雷打不动的任务),在半道想起来这个问题,回家后外孙女已经放学把电脑占上了。
    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自差变频只能做中波段,正在寻找更适合的电子管。

网友:
去年在学校见过我老师做的单管发射机,样子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样的玩.......很不错!!!

网友:
玩呀,不停的玩,玩出境界。

网友:
棒,漂亮!值得我等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美国,大约12月中旬才能回国,下面是经过修改的电路设计图,这个电路的关键是变频部分,只要能够 ...

请问白居老师:那个本振线圈是自绕的吗?那组阴极线圈能改为在调谐线圈中抽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白居老师:那个本振线圈是自绕的吗?那组阴极线圈能改为在调谐线圈中抽头吗?

线圈必须自己绕,因为没有成品卖,而且按现有书本杂志上提供的数据绕制后都不能工作。这个电路是新自差变频,变频跨导大,与S线圈三点振荡原理不同,因为反馈线圈圈数比S线圈抽头高很多,对电路影响大。
再次感谢楼主,经过反复实验才得出可行的数据。

网友(2020-03-13):
引用 网友B:
线圈必须自己绕,因为没有成品卖,而且按现有书本杂志上提供的数据绕制后都不能工作。这个电路是新自差变 ...

白版好! 这电路各线圈参数是多少(主要是振荡线圈、中频变压器)?
谢谢!

网友:
主振荡线圈与普通中波电路没有区别,反馈线圈需要试验决定,中频变压器就是普通收音机的,为了简便可以不抽头。新自差变频原理可以参考凤凰4202A收音机《1964年第5期无线电杂志》。
    也可以参考《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给出的参数:
    前面说过,6BW11的抑制栅结构类似束射四极管的束射屏,只能按抑制栅不独立的五极管考虑。
    老自差变频电路也可以一试:
采用进口复合管做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总有人觉得是投机取巧,国产管6U1制作的输出功率又太小了,前年两位网友分别给我寄来梦寐以求的PFL200,无奈年底忽然患病,已没有试验的精力。清华大学蔡教授从美国回来后也身染疾病,住进协和医院。这个制作算给单管超外差式收音机试制留个永久的纪念。

网友:
《1964年第5期无线电杂志》这杂志我有  晚回去找出来看看
  谢谢 白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