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运放的个人意见和评价(转载)

楼主(2013-11-23):
入门级:

ne5532:曾经被誉为的运放之王!声音温暖.有多个版本选择其中大S的5532an最好ti的5532P最差!最基本的声音高音暗色.中频比较宽但肥.厚低频干而且实!声音略糙一点。听过好的运放再听它就不想再用了!但是唯一的优势就是音乐味道很浓且价格便宜这样的经典比烂4558好太多了。无什么要求的一粒大s解决问题!

tl072,TL082D:来自久远历史的运放!高频明亮且有点失真!中频醇厚。低频稍少音色一般对机子要求较高!三频分不清。没有层次

jrc2114:同tl82d差不多个人觉得效果比tl82还差点!醇厚圆润,但高频有衰减,没有明显的延伸,听起来有点不自然,而且2114最大的缺点是大动态混,正是这点让人感觉非常不爽。音色不错有一点点点甜的味道。低频少!三频乱!听耐了会觉得是噪音而不是音乐!

jrc4580:和ne5532音色相差不大.个人认为效果一般不作详评!

lm833n:开始听这个效果不错啊。底蕴是所有运放中最厚的听起来三频有点干的感觉。声场宽!中音还不错。高音明亮且粗(相对好的来说)!细细听下找不到其他缺点!便宜的好东西跟ad712差不多。声音比较耐听!

pmi op07cm:这是一颗用作缓冲上的运放用在音色上好像还不错、单运放。声音有点粗三频中低频很厚!高频一般!像是运放op42aj的降频版本!比起其他的入门好一点。美国味道的声音。相对这个价位的运放比较值得!

pmi op275g:这个有两个版本1996年前pmi货和之后的ad货!各有特点,暖暖的声音人声亲近。像是5532的开阳版本!ad出产的高低音不错特别是低音厚中音有点薄但是影响不大!空气感好!pmi的高音甜美中音与高音配搭不错!低音稍少!声音清晰!机子材料用得好的话和ne5532搭配出来效果比opa627出来声音还好听!属于入门级比较耐听的运放!无大要求够用了!

pmi op285g:网上有些资料说它跟op275G效果一样!只是op275是高失真的版本而而。我也试验过它的音色比起op275好一点点音染较重声场比op275还来得宽阔低音比275稍少!两个字评价耐听。百搭不错的运放!电容搭得好效果不错!性价比高!
ad712kn:不错的运放!属于监听级的类型。特显中频与高频之间的过度交替。声场比较广!低音稍少!高音稍粗(相对高级的)低噪音很静没有半点杂音。听纯音乐女声不错属于比较耐听的运放之一!由于我只买到kn塑封。陶封找来找去都无得卖!听说陶封的效果还好点!

ad827,ad828,ad826:三个运放的规格参数基本一样但是效果就是ad826>ad828>ad827(个人认为)因为听感主观嘛!三种都属于冷声音!ad826属于那种安静低噪的运放!声音清脆宽阔的类型!ad827声音比较来得猛烈!且略微欠缺一些细腻,尤其是高频略带毛刺。而ad828声音属于华丽三频有弹性!三者的优点都是中频效果很好!高音适中!而ad826高音有点冲!中低频弹清楚迷人!比起ad828还好效果一点!需要退偶或加大输出电阻数。ad827中低频很厚!高频不是很多!声场宽阔。开始听会觉得很过瘾动态一流!但是缺点就低频速度过快,导致听感空散,中频有明显的凹陷感,而高频由于速度快,所以高频声音冲,比较不耐听,大动态时三个频段衔接非常脱节,正是这点让人无法满意,听久了会觉得头痛!用来放在后级或听disco不错!ad828是前者的中间版本、声场更阔!而价钱较前两者便宜.高频有点粗!输出电流比较高有300多薇安。以上运放用装在声卡上看大片打游戏效果一流!而且低耐压不错!磨机上品.

ad746:这是ad712的高Unity Gain版本:网上话这是一颗严格要求用在音频上有极低的失真率的运放!用在放大倍数高的机才有很好的效果。本人用此运放出来声音高音声场一流!!中频与高频连接恰到好处。乐器比ad823稍稍少点!低频比ad712少!声场华丽很阔音染重!配合在人声上简直是绝配!用在机子的前级一流!人声利器!就是利器到失真!我的机子可能不太高级听起来由点冲了。有些朋友可能会喜欢这种音色!总的来说这颗运放真的超值!不过打磨用在双12v输出的声卡上开久了会很热!用起来要注意!

pmi op249G:pmi公司的经典运放声音!没什么特色音色比较平淡三频一条线!拿网友的一句话:反应了hifi音乐的真替!因为没有音乐色彩可言!可以说好坏各半吧!随个人喜欢!你可以很喜欢也可以很讨厌的感觉!中频比ad712来得有层次吧!性价比高!

opa2604,2132,2134:bb公司的经典三大运放!声音是一个比一个好。这是大多网友们用得最多的三种吧!效果就是2604<2134 <2132.其中opa2604对电压要求较高而且运放工作本身发热厉害!声音会变差的!要求高的需要加散热在运放上才用得好!2604声音浑厚声场宽阔高音暗沉品位独特。听男声颇有韵味!低频频松散不结实。优点就是所谓的很有胆味吧!这就要看个人的喜爱了。2134和2132差不别不大!都是属于那种温暖下沉的声音。声场一般层次比2604好一点点!低音就少了点了!个人认为和ne的5532效果差不多只不过层次比它好罢了没有什么优点。耐压2134是2132的高电压版其他的都一样!

opa2111kp:也是bb公司的经典运放。把它放在一般级别好像有点浪费了。一颗不可多得的经典运放!出来的效果比起bb上面的运放都要好(除了单运放)声音纯净迷人。没有加盐加糖。听人声,一点不带毛刺!一切都是那么纯,人声顺滑、质感非常好。清雅安静声场宁静让人听起来有点在野外旅行度假的感觉。每个音符都清晰可见,还多了一分贵气.唯一缺点就是低音不多。放在前级配声一流!由于无什么低音也只能放在前级了。还有听讲opa2111km的金封效果更好。就是太贵了。我没有入手!

pmi op37:单运放。效果比op07稍好点!声音也是一条直线。没有一点点味道的音乐。效果没op249的好。

高品级:

lm4562,lme49710ha:有人说它很好有人说它比tl082d都不如这就是说lm4562的声音!在陶街比较难找到的运放之一!有幸三十元买了只金封试音。开始满怀希望地深深插入。。失望极了声音一般般。淡而无味的音乐,高频有点感情听起来像装出来了的。中频狭窄。低频中肯而散开干干无力的感觉。三频觉得很怪!国半不是这么坑人嘛??不是卖到假货了吧!可能吧汗!!!!!知道49710是它的升级版问朋友借了回来再上个机子的。看看后面马来西亚产的效果完全不同,高频延伸相当出色的。声音中性宽松大气。中频,尤其是人声质感不错,低频速度逊色但更松软,弹性也很好,下潜很深。

ad797ar:传说中的甜味运放。单运放中庸的声音,听起来有刚阳之气声音较厚且比较均衡,但是速度感略差,听上去像是慢了半拍,声场深度稍欠,广度刚好,总体声音比较肉感,个人觉得opa2604比他好听但厚度比2604来得要好。适合高低两端极端的机器。放在调音位置效果不错!

opa2107:其中比较喜欢的一只运放之一。声音是所有运放之中最均匀最耐听的高级运放了,在陶街比较难找到的运放之一,效果是于在中音与高音之间过渡的!很有音乐味道。背景安静乐器的分离度很高像是opa2111的升级版本低频比2111多但比起ad的还是有点少。力度稍欠!这与bb公司的运放都是幽美的特质有关。声音最接近opa627的。价钱没有它贵!百搭不厌的好东西!

opa606:一只貌不惊人的单运放。也很少人提及。效果同opa2604差不多。细腻度比opa2604好。音乐味是所有运放中最浓。中音的泛音不错。低音力度还是少了点。这个比ad797要差点!总体来讲还不错的型号!

opa128sm:声音全面均衡、十分温和、中频有磁性、泛音好、动态较OPA627的稍低,但627BM的躁动和火气在这里就一扫而光,歌者所营造的气氛已经可以让你忘了器材的存在........。个人觉得比opa627差点软弱无力的运放少了点刚阳之气。人声好像是造出来的而不是自然从口中道出。用在厚声器材的前级不错!

opa627au,opa637sm:地球上很多人认为最合适听的声音。汗!!!好不好见仁见智!单运放的它首先OPA627的声音十分平衡、大气、细腻清晰,声音较清亮、速度感好、动态高、解析力也高,感觉有那么一点点躁动火气。声场有深度,广度欠,速度感佳,高频清脆,低频感觉速度感佳,力度稍欠。 而opa637的声音听讲更好。拆机180大元一对贵啊。但是放到机子上效果自激了。喇叭上发出了滴滴答答的声音。上网一查原来是要放大倍数高的机子才能用。汗!!!很挑机子呢!算!总的来说627是很不错的!

ad8620arbr:一颗不知道拿什么来形容的好运放。因为只有贴片而且电压幅度小10v-26v之间。比较之下最好表现还是觉得AD8620胜出,它基本有前面的所有优点,而又没有他们的缺点,AD8620整体音色属于厚声的类型,三频的分布相当均匀,层次感清晰,出来的乐器相当多。没有听出这块ic刻意对那个频段进行过修饰。它继承了AD823声音上的优点,然后加以发扬光大(改高品级:

lm4562,lme49710ha:有人说它很好有人说它比tl082d都不如这就是说lm4562的声音!在陶街比较难找到的运放之一!有幸三十元买了只金封试音。开始满怀希望地深深插入。。失望极了声音一般般。淡而无味的音乐,高频有点感情听起来像装出来了的。中频狭窄。低频中肯而散开干干无力的感觉。三频觉得很怪!国半不是这么坑人嘛??不是卖到假货了吧!可能吧汗!!!!!知道49710是它的升级版问朋友借了回来再上个机子的。看看后面马来西亚产的效果完全不同,高频延伸相当出色的。声音中性宽松大气。中频,尤其是人声质感不错,低频速度逊色但更松软,弹性也很好,下潜很深。

ad797ar:传说中的甜味运放。单运放中庸的声音,听起来有刚阳之气声音较厚且比较均衡,但是速度感略差,听上去像是慢了半拍,声场深度稍欠,广度刚好,总体声音比较肉感,个人觉得opa2604比他好听但厚度比2604来得要好。适合高低两端极端的机器。放在调音位置效果不错!

opa2107:其中比较喜欢的一只运放之一。声音是所有运放之中最均匀最耐听的高级运放了,在陶街比较难找到的运放之一,效果是于在中音与高音之间过渡的!很有音乐味道。背景安静乐器的分离度很高像是opa2111的升级版本低频比2111多但比起ad的还是有点少。力度稍欠!这与bb公司的运放都是幽美的特质有关。声音最接近opa627的。价钱没有它贵!百搭不厌的好东西!

opa606:一只貌不惊人的单运放。也很少人提及。效果同opa2604差不多。细腻度比opa2604好。音乐味是所有运放中最浓。中音的泛音不错。低音力度还是少了点。这个比ad797要差点!总体来讲还不错的型号!

opa128sm:声音全面均衡、十分温和、中频有磁性、泛音好、动态较OPA627的稍低,但627BM的躁动和火气在这里就一扫而光,歌者所营造的气氛已经可以让你忘了器材的存在........。个人觉得比opa627差点软弱无力的运放少了点刚阳之气。人声好像是造出来的而不是自然从口中道出。用在厚声器材的前级不错!

opa627au,opa637sm:地球上很多人认为最合适听的声音。汗!!!好不好见仁见智!单运放的它首先OPA627的声音十分平衡、大气、细腻清晰,声音较清亮、速度感好、动态高、解析力也高,感觉有那么一点点躁动火气。声场有深度,广度欠,速度感佳,高频清脆,低频感觉速度感佳,力度稍欠。 而opa637的声音听讲更好。拆机180大元一对贵啊。但是放到机子上效果自激了。喇叭上发出了滴滴答答的声音。上网一查原来是要放大倍数高的机子才能用。汗!!!很挑机子呢!算!总的来说627是很不错的!

ad8620arbr:一颗不知道拿什么来形容的好运放。因为只有贴片而且电压幅度小10v-26v之间。比较之下最好表现还是觉得AD8620胜出,它基本有前面的所有优点,而又没有他们的缺点,AD8620整体音色属于厚声的类型,三频的分布相当均匀,层次感清晰,出来的乐器相当多。没有听出这块ic刻意对那个频段进行过修饰。它继承了AD823声音上的优点,然后加以发扬光大(改

楼主:
善了他的高频冲现象),只是极低压下不如AD823。找不出挑剔的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低频稍稍少了点。这用其他电容补救相当容易,。ad8620ar比br便宜有点像ad827aq的味道。br精度高价钱也不便宜。但是一分钱一份货。出来的效果真的不是盖的!

ad823:ad公司唯一一只除ad8620外另外一只我觉得不错的好运放!高音高!厚!中音多!厚!低音多!厚。画面细腻。听起来有点醉人的味道音染不多。动态一般般。电压高的话力度很大.缺点是声场窄而且高音有点冲着耳朵!如果搞得好。效果非常出色!用在声卡上无论低压还是高压都无问题。最低单3v启动比那个opa2132好太多了。

ad927:昂贵的高级品!在陶街炒得很高的价格!中频与低频沉稳且厚实高频稍稍少且下沉!高音不多。disco的味道喜欢这种风格的会觉得很爽。有点像ad827aq的味道但比它好!它还有个别名叫dy2000.

pmi op42aj883:陶封单运放!用一个字形容--正!声音也比较均衡、大气、细腻、温和却不失动态、速度适中、感觉中频稍微突出、声音密度高、低频比较厚实,有一种说不出的豪华感。这是其他运放出来所没有的。是一款百搭的超值运放。但这款运放现在几乎绝迹,非常难找!有幸在全陶街中的唯一一档找到96年产pmi公司的aj883军用级型号而老板肯120大元一对割爱!震感泪面啊!!!!比ad8620b好得多了真是谁用谁知道啊!
ha17583:在陶街的一位高级发烧友大叔里听过。自己未有曾真正品味。陶封得运放有点监听和剧院的味道。低音下沉恰到好处,感觉不是很多但已足够中高音也不是很多但很阔。
  今天把此帖转载过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用盲听法让这位写帖砖家分辨看看运放型号,能对得上号,再搞这些玄学~~

楼主:
不学无术,真是可悲-------------------------------

网友:
看了这么久也看不出哪个好

网友:
每年各大厂商都至少发布一个新型号.

听得来么?

楼主:
既然 一 看不懂就不要看 二 连门都没人的 就去学习一下, 三 “'运算放大器是一种可用于定量放大、振荡、电压比较、有源检波等功能的电路,不是音频电路的专用器件'”不懂不要装懂, 坛子里有的是人才,这里讲的就是音频运放,其它和这话题无关 ,这个话题在该坛首次公开 ,在其它坛子里发布以有三年以上已和大家学习探讨,在这里要不是有人问到5532发热的问题,本人也根本不想就此贴在此转播,
看看文章里的最后一句  今天把此帖转载过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 不是和大家斗嘴 , 既然看不懂也不喜欢的人就别看, 在就是要求版主把原文删去。

网友:
要发烧,在器材方面要做整体考虑,取长补短,并不是几个运放决定的。真正发烧的,就不玩集成电路了,局限性很大。

网友A:
高手啊,对这么多运放了如指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对这么多运放了如指掌

高手不敢当,能够理解 表示感谢,本来坛子就是一个交流学习的地方,不存在对与否只是提出一个话题来,大家交流说出不同的意见,以便少走弯路,共同进步。

网友:
我想看个人自己的观点,转的贴,后再。。。

网友:
既然是交流,就得允许说三道四,同道会心一笑,歧路礼让先行
音频设备绕不过去的是扬声器,只有搞清扬声器再谈电路才有意义,由于自感和纸盆、支架弹性限度的存在,扬声器是对流过其中的电流做出的反应比较忠实,对电压的反应就差一点,耳机的这种现象小一点,但确实存在
由于运放的出现,音频电路正式步入歧途,动不动就是什么失真度,弄来弄去弄到对电子管的回忆之中,运放皇搭配进口对管仍然不如普及电子管收音机的单端输出电路,也就是失真度0.01%的功放从听觉上甚至不如失真度达4%的电子管收音机单端输出,何解?
以上话题稍后再谈,先谈一下运放,标准运放在开环状态下线性都是很糟糕的,从高档到低端无一例外。运放有多个指标,与音色关联甚少的暂且不谈,影响音色的主要是压摆率和输出能力,压摆率低会使输出信号高频部分产生畸变,输出能力低或正负输出电流不对称会使大信号输出时不尽人意,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没有什么玄妙,一般的设计也都不用运放工作到极限状态,按说只要运放的压摆率高于一定的数值,由于负反馈的强制稳定,用在音频电路中效果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所谓的音色都是瞎掰,不是吗?
但事实是,不同的运放确实稍有差别,这种差别不是什么集成电路的技术秘密,也不是工艺水平的实质差距,你记住一条就可以了,开环增益越大的运放越不适合音频电路,增益带宽越窄的运放越不适合音频,有些所谓的极品运放其实就是对开环增益加以限制的运放而已
回过头来结合扬声器谈一下自己的感悟,如果你有一般的功放电路,哪怕是LM324推动的功率放大器,把扬声器和补偿阻容的接地点断开,接入零点几欧姆的电阻,将负反馈电路由喇叭的热端断开,接到这个电阻上,适当调节反馈深度,一个电流负反馈功放就做成了,再去听一下,你会对所谓的“发烧”有另一番理解
下一贴我画一个简图,供大家讨论

网友:
将就着看,就是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