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扬YB4365示波器求助

楼主(2013-11-25):
在两年前购得一台二手”绿扬YB4365"直读示波器(纯属业余使用),近日于是拿出来想测试一块驱动板的波形和调试一下频率,由于是直读方便很多,由于多日不用,这次开机指示灯全亮的自检过程比正常时开机时间长了,开机之后基线还正常,显示的字符左右晃动,开间默认时间是1MS,当把时间调大,字符随基线辉点左右移动而晃动,时间调小字符依然清晰;还有在字符晃动的时候,基线右移字符也会很清晰,虽然有以上现象,但是测试波形依然可以使用。以上是第一次发现的故障
次日再次开机故障依旧,由于还可以测波形和读频率就凑合着用了,开机没多久突然基线剩了4格,故障应该恶化了,再把基线向左调还是只显示了4格,还有一个亮点很明显。
本人学术浅薄,不懂,那天打开看了一下密密麻麻的贴片,直接合上了。坛子里会修示波器的朋友帮帮忙,给修一下吧!谢谢

开机后基线的显示

开机后基线的显示

基线向左调的显示,还有一个明显的亮点

基线向左调的显示,还有一个明显的亮点

网友:
这示波器坛里的维修记录还很多,是否放置时间长了漏电了,某路供电电压不稳或者漂移了。

楼主:
对这些方面不懂,也无从下手,望坛子里的高手帮忙维修一下。

网友:
放久了坏的,一般可能是电解电容出问题,重点检查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2017-07-07):
也同样遇到了,我的是通电久点,再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