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802-1天线头制作简法

楼主(2013-11-26):
手里有6台802-1,其中两台802-1天线头没有了,曾找了个金属的,不伦不类,一天,看到材料市场有接近白色的不同直径的尼龙棒,有用这种材料制作天线头的想法。买了1根直径标称1厘米白色尼龙棒(1.2米),准备手电钻1把(最大夹10毫米、正反转的),美工刀1把,3毫米钻头1只,钳子等。下面简单罗嗦制作过程,比较原始简单,算是抛砖了。

1、截下约5厘米尼龙棒一段,实际上直径只有9毫米
2、将尼龙棒夹在手电钻夹具上,拧紧,并调整轴向角度,减少偏心,一手开动手电钻,一手用美工刀将截面不整齐用力切下,手电钻速度由慢变快,大约2-3分钟。
3、用美工刀适当角度蹭出小斜面,手电钻顺时针旋转。
4、用美工刀再蹭大斜面。
5、截大约7毫米。   ,截的时候,电钻开启,我用的是顺时针旋转,先切深约2毫米,然后再切出上面小斜面,这步稍微麻烦,耐心点。
6、找报废内热电烙铁手丙内的铜压线柱,用切钳从中间纫线孔截断。  (里面的丝径与天线头丝径一样)
7、用3毫米钻头钻内孔。  ,深约5毫米。
8、将半段压线柱用钳子压进钻出的孔内,天线头基本做完了。后续要光洁打磨,我还没有做,可能的话用适合的有机溶剂内沾一下溶解一下表面,光洁度会高,漂亮些。
后面的工作大家想办法吧。

网友:
牛,电钻当机床用。

网友:
没看到熊猫802-1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机没调好微距

网友:
土法上马,丰衣足食。

网友A:
估计用聚四氟棒更有韧性,可直接拧在天线顶端。

网友:
动手有益

网友:
嘿!真漂亮!又学了一招!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超级强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超级强 顶

呵呵,谢谢,还是比较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用聚四氟棒更有韧性,可直接拧在天线顶端。

恩 ,没有看到有塑料棒,要是有塑料棒会光洁一些,也好加工,尼龙棒上面纤维状明显点。如有塑料用氯仿简单浸一下会很光亮 。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此乃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手电钻“车床”很强大啊,也很亲切,因为我以前也经常这么干,哈哈

呵呵,就是简单点.

网友D:
好手工,楼主这么多802-1,转几台出来哈,我也有一台配件级的

网友E:
看起来和原来的802差不多式样。

网友F:
老元件现在是难找到了,DIY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工,楼主这么多802-1,转几台出来哈,我也有一台配件级的

自己留着玩吧,谢谢 关注,就是感觉802-1中波灵敏度偏低,有两台总是通调不好(中波).总起来,802-1赶不上8402、HQ703 灵敏度高和灵敏度均匀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和原来的802差不多式样。

要是有白色塑料棒做效果会更好,天线帽顶部凹坑可以用大直径钻头轻度钻一下即可形成,当然,先要定位,不然,钻头容易跑偏,机床上不用考虑这些,用铣刀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元件现在是难找到了,DIY是个不错的选择。

呵呵,没有帽不好意思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没有帽不好意思拿出来。

现在加工工具、零件什么的都比以前丰富多了。只要想得到,没有办不到。

网友G:
善动脑勤动手。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善动脑勤动手。强

呵呵,谢谢,鼓捣着玩吧。

网友(2014-02-02):
802-1的读盘能不能自己DIY呀,这种读盘容易破裂和裂纹,我有一台 读盘上都是细小的裂纹,正发愁怎么解决,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出出主意,

网友H:
比原版的天线头漂亮

网友:
手巧,工艺好!

网友(2014-03-26):
做工很飘亮,顶一个!

楼主(2014-05-07):
引用 网友H:
比原版的天线头漂亮

谢谢朋友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和原来的802差不多式样。

谢谢 鼓励

网友(2014-06-10):
做的挺好的

网友:
天线头,技术上还是用金属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