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冒了,要熬药。

楼主(2013-11-29):
感冒很久了,拿了一副中药,回来又只有一个半球热水壶熬药,功率1500W,药熬开过后就流出来了,满地都是,只好守着要开就关开关,很烦,第二次稍稍疏忽了一点点时间,又是满地的药水。恼火得很,遂想到用可控硅来调节热水壶的功率。什么模块呀,软件都是现成的,随便改一改,半个小时就搞定了。现在在也不担心药水满地流了。  方波本来是驱动无刷电机的,周期18毫秒左右。STM32端口输出3.3V的方波,接一个330欧姆的电阻限流至MOC3061.其实这方波频率不规范。但是现在能用。也没有过零检测。
正常工作20分钟后摸了一下可控硅,有一点点热。没有加散热片。

BTA12600B电路图

BTA12600B电路图

驱动电路,详情见图片

驱动电路,详情见图片

上位机,利用滑杆调节脉宽,从而控制热水壶功率

上位机,利用滑杆调节脉宽,从而控制热水壶功率

热水壶熬药中。。。。

热水壶熬药中。。。。

某个时候的波形

某个时候的波形

网友:
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还未发烧,烧了就好了

网友:
熬中药还是用瓦罐的好。不过顶楼主的做法

网友A:
熬药竟然动用上位机?太奢侈了。
不过还没有传感反馈,加个温度传感器,上位机再来个什么PID算法之类,就自动适应室温变化了

网友:
我以为1500瓦的牛做发烧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熬药竟然动用上位机?太奢侈了。
不过还没有传感反馈,加个温度传感器,上位机再来个什么PID算法之类,就自 ...

这个倒不用,太奢侈了,毕竟不是天天感冒,哈哈。热水壶水烧的太开。热水壶的温控开关就会断开。再说热水壶隔我不远。感觉火力太大就 鼠标 调小点就是。不过可控硅 在 一直导通的情况下、没有加散热片,最大功率1500W烧水3分钟左右就很烫。

网友:
可以买个红外炉,再买个药煲,,定时2个小时,差不多了。红外炉还可以取代电磁炉用

网友:
不盖盖子的话,热水壶一般是不会自动断电的

网友B:
电热壶直接接在MOC3061的吗?加没加大功率的可控硅?

网友B:
看错了,MOC3061驱动的可控硅是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热壶直接接在MOC3061的吗?加没加大功率的可控硅?

用的是:bta12600b 可控硅 参数为 12A 600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MOC3061驱动的可控硅是多大的?(电流)

我是用的是:bta12600b 可控硅。 参数为 12A 600V 。

网友(2014-03-05):
     楼主有点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