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住高樓怎么样拉天线

楼主(2013-12-01):
我住在56樓不能拉固定的天线,只能入夜后拉出固定在阳台的簷下的渔杆,再放下垂直長15米(离牆2米)的朔料多股銅芯(0.5毫米)天线.地线则接自来水管. 检波后电流能達40uA.
见图.

但要趕緊在天亮前收起, 否则物业會上门. 打風下雨也不能用,否则天线會被吹到打迁秋.

如你也住在高樓,请也分享么样拉天线.

网友A:
抛杆啊,用两根导线中间接一根鱼线,直接抛海里,上面导线做天线,下面导线做地线。

网友:
qg2007版主用的也是鱼竿天线,他也说效果不错。

网友:
这鱼竿式的垂直天线和水平天线在矿机收听效果孰优孰劣?诚心请教高人。

楼主:
我想如有條件拉水平天线會較有效.
但水平天线有方向性.垂直则没有.
兩者同样受建築物的影响.

网友:
低层楼房天线不好办。我住二层,一直在为天线纠结。

网友:
如果鱼杆再长一些(离墙远一些),电流还会大许多。

网友B:
这是我的架设方法,垮楼架设的,效果很好,供参考。
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扔接头线下楼的时候!

网友:
按这个方法试试,看看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架设方法,垮楼架设的,效果很好,供参考。
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扔接头线下楼的时候!

好辦法.
可惜在我住的地方不能用, 因樓房面海,没有對面的樓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杆啊,用两根导线中间接一根鱼线,直接抛海里,上面导线做天线,下面导线做地线。

有趣 但估计水上公安很快便找上门.

楼主:
剛测试了一下我的渔杆天线.
用了双回路, 加三个BAT85 并联检波, 竟能推响我的8寸舌簧喇叭. 电压1.959V, 电流85uA.終能完成我的其中一个目标 - 矿机推响喇叭.

网友:
钓鱼天线,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辦法.
可惜在我住的地方不能用, 因樓房面海,没有對面的樓房.

你后面也没有房子吗?不要只想着前面,还有后面呢

楼主:
后面有,但隔了條馬路,线掉下来會很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