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松下音响卡座问题

楼主(2013-12-02):
请教各位专家:
    我是松下CH-505X组合音响,平时喜欢听磁带,所以卡座的放音使用较频繁,录音较少使用,近来,想录本机收音上的音乐节目,发现在进行录制完成后,进入播放,磁带在开始约3分钟左右,右声道正常,左声道时有、时无声音,后面就正常了,不知是何处故障,还是平时录音部分使用较少造成。还望卡友不吝赐教!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换个磁带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磁带试一下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的指导和帮助!

网友B:
录放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酒精清洗, 或手指按下防抹音保护, 或放盘没用的磁带, 反复按几下录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放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酒精清洗, 或手指按下防抹音保护, 或放盘没用的磁带, 反复按几下录音键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的指导和帮助!我按您说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开关接触不良,反复按几下录音键没用的需要打理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抹放磁头一定是偏位或者没有顶到位了,这个时间久了,轴会有磨损,磨损后就会变松,所以楼主可以检查一下那 ...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的指导和帮助!

网友D(2017-04-11):
录放转换开关接触不良?哪个是转换开关,请教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录放转换开关接触不良?哪个是转换开关,请教大侠

拆开卡座,按下录音键,会发现带动一个开关动作,有直接带动的,有拉线的,那就是录放转换开关。

网友:
机械机芯 看看录放开关是不是接触不良 或者是传动线老化 弹性变差
  电控机芯 看看录音微动开关老化和 电子开关的驱动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用酒精清洗开关就行了?

网友D:
微动开关是图片里那个小的吗?一个板子上有2个,一开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动开关是图片里那个小的吗?一个板子上有2个,一开一关?

按下录音后,哪个开关闭合了,就是哪个

网友:
我现在1号仓不带录音的也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