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超级万用表M2000的维修啊!!!闯祸了!急死!

楼主(2013-12-02):
当年电子报主推的神器!死磨硬泡让单位买了2块,我一块老师傅一块。可老师傅的那块被他给烧了(据他说是不好用,插错了然后就没反应了)
今天在库房找到了这块表,也想打开看看!结果闯祸了!!!!
电路板是模块化的!基本没看到烧糊的地方!但拆卸的过程中打开层PCB的时候,这个奇怪的设计的拨盘也一块散开了!上面的压簧也掉下来个几个。不知道安装位置了!晕死!那位会修???

网友:
这个是绝版表表,难搞啊

网友A:
送售后维修部,没有的话,建议再搞一块

网友:
发个图看下。是那种?

楼主:
神一样的表!玩不转啊!功能强大!!!有一只完好!一只被我拆开看看!结果悲剧了!档位上的簧片不知道应该装哪里了!现在被我拆的那块都堆一起哦!
另外一块今天拆开看了一下!直接装上了!拍了!试了一下!太复杂!太复杂!不断的换插孔!我插插插!!!!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售后维修部,没有的话,建议再搞一块。

工厂都人去楼空了,那还有售后,

楼主:
直接出了!谁拿去???矿坛买卖区找我!

网友:
万用表搞得功能太多也没必要。功能多结构就复杂。出问题的机会就多。楼主多拆开了就慢慢搞。反正坏了也不怕多拆多装可能能搞好的。

网友:
都拆了,多上图啊。

网友:
这种万用表已经失去了使用的乐趣,变成了麻烦!看似功能多,使用要看说明书的!使用过后又忘了!

网友:
别着急,慢慢搞。
缺件不?只要不缺件,肯定能装上。

网友:
如果开关压片拆乱了,唯一的方法即是,把那个好的也拆了,但是需要特别仔细,看看压片是在什么位置的。拆的时候应该是压片朝上,小心拿掉上面的线路板,能清楚地看到了压片的位置了,用记号笔做上压片位置的记号之后,拿掉这三个压片;然后用手压住开关转盘,翻过来,使得另一组压片也朝上,再小心拿掉上面的线路板,又看到了压片的位置,最后再用记号笔做上记号。这样转盘两面的压片位置就记录下来了------用记号笔做记号是必须的,不要以为用大脑已经记住了,就不用记号了。做了记号之后,也有助于今后或者是他人拆修时候用。-------------------同时也建议所有生产数字万用表的厂家,转换开关的 压片位置有一个明确的提示,或在转换盘中指示出来,或在说明书中提示出来,与己方便与人方便。

网友:
好强大的万用表啊。

网友:
通用原则:位置对了,才能装上。

网友(2014-01-01):
如果另外一块还没有乱,那么仔细拆开照相还有的救;如果不是......默哀吧

网友:
另一块表让你师傅一起拆吧~这样有人顶着

网友(2014-01-31):
另一块拆开看下就有对照了!

网友(2014-03-12):
果然复杂。

网友:
1。你师傅水平一般,2。你心理素质一般,3。答案就在手中。把那块也拆了。

网友:
应该把那块也拆了

网友:
太复杂了这表

网友(2014-05-26):
自己慢慢研究吧,只要不缺件就有希望

网友:
看着就头大,呵呵

网友:
这个表用了不出事才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神一样的表!玩不转啊!功能强大!!!有一只完好!一只被我拆开看看!结果悲剧了!档位上的簧片不知道应该 ...

多年前我花了500大洋买了块成都达维仪器的VD900型超级万用表,一次没正经用过,,和这个一个单位生产的,,转换开关太差啦,拆开一看,玩完,刀片七扭八歪,,,很上当,,大概九十年代吧,,,

网友(2014-12-14):
超级万用表出了没尸体价我要个

网友:
这么不“单”“纯”的破表,大锤伺候!

网友C:
一年多了,不知道修好没有,我最近在数码之家看到有个拆机图,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个品牌。那个是达维仪,看一看吧,有你想要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97137

网友:
把好的拆开,对照着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2015-11-19):
引用 网友C:
一年多了,不知道修好没有,我最近在数码之家看到有个拆机图,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个品牌。那个是达维仪, ...

l两块表2013年底都到了我手里,14年年初就修好了,一块坏的烧了两个贴片电阻已经换上十六分之一瓦电阻,开关刀片位置是按照好的一块表来安装的,已经测绘该表的原理图和线路板图,找一下矿坛,应该能找到这个帖子。该表精度还可以的,缺点很多,几乎无法测量电流(先天设计问题),电压档的内阻也不高(设计就是这样),使用麻烦。其他功能很多,测量耐压、绝缘;测量电阻、电容、电感等等还是不错的。M2000应该比cv900的在工艺、电路图、线路板制作、外壳设计上好了许多。

网友(2017-07-22):
修好了,我把开关剪下来,挨个修复,再焊上

网友:
这插孔真是眼花缭乱,里边线路估计也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我花了500大洋买了块成都达维仪器的VD900型超级万用表,一次没正经用过,,和这个一个单位生产的, ...

这个就是M2000的第一代,我当年看《电子报》广告邮购一块,486元:

网友:
把那块也拆了

网友:
不知道修理

网友(2017-10-03):
超级万用表

网友:
自己多下点功夫,慢慢画出电路图来,再按照使用说明书对照着,一点一点地理,应该能知道触点怎样连接的,又不是不知型号不知功能的集成电路,无从下手,只是繁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