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磨· 2P3 增加调谐照明指示

楼主(2013-12-03):
2P3 增加调谐照明指示
1、改锂电池,改电后工作电压由原来的3V提高到7.4V,相应的IC1. IC2. IC3的工作电流要做调整;

2、所有的 103 203 105都改成CBB电容,C16旁边的空位加104电容;

3、增加调谐照明指示,用1206贴片LED做调谐照明指示,贴片LED的安装位置请看图,R3电阻改为680欧 LED两端电压为1.8V左右,去掉D1、D2、D3任一个二级管。

灰常实用...在晚上郊外、江边、海边、田野,听中波...那是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没有一只是CBB电容,鉴定完毕。

是不是眼神不好!咋个没有一只是CBB电容呢?

网友:
给2P3 增加调谐照明指示 是非常好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你有LCR电桥的话,你可以用烙铁加热下德生给的电容,温升50度容量变化不超过2%的那就是NP0电容,其 ...

兄弟这些CBB电容就没用在高频上,你去看看图就清楚了

网友B:
背光 加的很好,也可兼做电源指示。希望厂家以后设计电路板能否考虑考虑添加这一功能。自己更改有弊端,就是把好看的电路板弄破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全都是涤纶电容CL,这个我都不认识还有脸教训你吗?

你看照片那绿色的电容就是CL是原配来的,红色和橙色是CBB是后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 加的很好,也可兼做电源指示。希望厂家以后设计电路板能否考虑考虑添加这一功能。自己更改有弊端,就是 ...

都是搞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搞着玩!

愿玩的开心!我也喜欢玩这些东东。希望无线电爱好者们一直玩下去,折腾下去,寻找乐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没说高频低频,不管高频低频NP0(C0G)灭CBB全家是没商量的,只是NP0容量太小,才让0.1~10uF这个音频 ...

不管是高频或是低频,陶瓷电容相比之下损耗较大,比薄膜电容要大一个数量级。
容量为0.1u的一类瓷介质陶瓷电容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 0.22u的就更不错了,有机会放在音频电路里试一下
没有绝对好的元件,不同电路要有合适的元件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高频或是低频,陶瓷电容相比之下损耗较大,比薄膜电容要大一个数量级。
容量为0.1u的一类瓷介质 ...

说得有道理

网友:
看样子要打架!嘿嘿!玩的高兴就得了。不必较真啊!消消气!
当年的发烧线要好几百上千一米!还要起个名字叫怪兽
我把单位最美丽的功放和外国的各种原装功法打开壳壳不少看了,都是一般的电线,何来发烧一说啊!
把国内的一些号称发烧功放的壳壳也开开看了!一般的线材到处飞!!!!!没意义!

网友:
我倒是觉得没必要大改电路,可以充分利用边上预留的焊盘

网友:
根本就不需要改電路板

网友:
亮灯是个不错的改进.

网友:
这么改的背光还是很有意思的

楼主:
LED在这里有两个作用:
  1、LED替代了D2、D3、D4三个二极管,LED两端的正向电压为1.8V左右,稳定了Q1、Q2、Q3、的基级偏压,R3改为470欧;
  2、LED同时又给调谐窗口照明,晚间使用尤为方便。

网友:
改装的漂亮,弄个蓝色LED也不错。

网友D:
LED做稳压是凑合,不如4148。还是另外增加一个电阻做单一照明吧。

网友:
动手有理有乐趣

网友:
改背光有创意~~

网友:
背光不错!锂电池一节就可以吧

网友:
改背光有新意,这类机子换不换电容都差不多,顶楼主。

网友:
我啥也不说,自己的机器就是个玩,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只要自己高兴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胡说八道了,NP0和CBB电容损耗都是0.0001,但是NP0测试条件是1MHz,而CBB测试条件是1kHz。CL的损耗是CB ...

测试条件一般与容量大小有关,不能说所有的np0都要1MHz测试。
一类介质的损耗低是肯定的,但测试频率不一样的东西之间没法比较,用途也有差异
陶瓷电容本身就很脆,掉地上摔一下很可能就会坏,此时电性能一般体现不出来,但内部已经出现分层
就可靠性来说陶瓷电容不管是CG特性还是2R1特性的都不如薄膜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做稳压是凑合,不如4148。还是另外增加一个电阻做单一照明吧。

北斗好! 请教 LED做稳压的利和弊

网友D:
别说请教。你可以试试,LED的电流大,电压就高,稳压的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胡说八道了,NP0和CBB电容损耗都是0.0001,但是NP0测试条件是1MHz,而CBB测试条件是1kHz。CL的损耗是CB ...

有话好好说嘛,年轻不是气盛的理由,谁都有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E:
度盘照明耗电多少啊??没开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度盘照明耗电多少啊??没开关么?

我测量LED在10mA左右,打开收音机开关就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说请教。你可以试试,LED的电流大,电压就高,稳压的效果不好。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有创意,可惜AN不好这口~!

网友:
橙色发光管做3伏分立件收音机的偏置稳压没有问题,我自己做也常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配390欧电阻,当新电池3.2伏时,电流3.5毫安,发光管端电压1.87伏;当电源电压下降至2.0伏时,电流0.5毫安,发光管端电压1.80伏。以上新旧电池造成发光管端电压相差0.07伏,对各晶体管偏置电流影响甚微(我用的锗管),实测比偏置电阻的误差影响要小得多。
只是楼主的发光管10毫安有点浪费电哈,或许夜间亮度比较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胡说八道了,NP0和CBB电容损耗都是0.0001,但是NP0测试条件是1MHz,而CBB测试条件是1kHz。CL的损耗是CB ...

翻了半天没找到一个CBB
测试条件和容量大小有关,没有规定npo必须1M
不过某些程度上确实忽视了陶瓷电容的优秀特性,可能因为平常见的太多有点厌烦

当1K时。。。不多说啥了
不过这玩意不便宜,能买好几个CL了,而且还是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MKP、FKP就是中国国标的CBB,区别是FKP工艺是聚丙烯薄膜和铝箔缠绕,MKP里面的铝是真空蒸镀到聚丙 ...

最后一个就是第一个,测试频率不一样而已 是CG特性的一类介质,其实就是NPO,看颜色就知道了,一类介质一般都是这种灰色或者白灰色,二类介质一般是棕褐色或者发黄的棕色
CBB是有,但是没找到体积太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别胡说八道了,NP0和CBB电容损耗都是0.0001,但是NP0测试条件是1MHz,而CBB测试条件是1kHz。CL的损耗是CB ...

朋友,也许你在这方面是行家,我们很愿意得到新的知识。但请注意用语文明礼貌,这比知识的传播更重要。

另外传授知识是指点不应该是教训。矿坛不是可以随便教训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也许你在这方面是行家,我们很愿意得到新的知识。但请注意用语文明礼貌,这比知识的传播更重要。
...

板主讲得在理...我支持!!!:victory:

网友:
改后定名为:2P3-L, BLBN

网友:
改得好!本生就不是原味!

网友:
都是朋友!都是专业能力很强的朋友!欢迎!!!!!!!

都说出来,对事不对人!!!!!!!

网友G:
请问这种锂电池哪里有卖的,我家里有几个18650的,不过比5号电池大好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种锂电池哪里有卖的,我家里有几个18650的,不过比5号电池大好多哦!!

淘宝有好多 任你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也许你在这方面是行家,我们很愿意得到新的知识。但请注意用语文明礼貌,这比知识的传播更重要。
...

版主这话我爱听。这里的老师不但学识渊博,在待人处事方面,也给了我们年轻人很好的表率。很多时候我提的问题尽管在老师们看来可能是很低层次,但老师们从来没有用过居高临下的口气,而是耐心地为初学者解答。这种精神很值得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