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在不通电情况下能用万用表判断好坏吗!

楼主(2013-12-04):
旧货市场有很多开关电源,但是没有220V电源不能测试好坏,能用万用表判断好坏吗。

网友A:
只能大概判断。一般用指针万用表1K档接220V端应该有一个充电右摆,然后回到几百K。220V对外壳没有漏电。输出端都有充电摆动,没有短路基本判断是好的。百分之90准确,即使有故障一般也不是严重的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大概判断。一般用指针万用表1K档接220V端应该有一个充电右摆,然后回到几百K。220V对外壳没有漏电。输出 ...

谢谢你的回复,目前我只有数字万用表用用2M档位测试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目前我只有数字万用表用用2M档位测试可以吗

也可以,就是没有指针表直观。

网友:
这难说能不能了,守株都能待兔

网友:
只能量下MOS管有没短路的

网友:
楼上说的只是高压整流和低压电容这一快,遇到其他管子坏了还真量不出来

网友:
大致判断坏没坏,是不是好的另说

楼主:
谢谢各位师父热情回复,大致能判断好坏就可以了。

网友(2016-07-28):
看  品牌   看   做工        凭感觉

网友:
有备无患,拿12v充电宝加个逆变器,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