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为了验证多年前的设想,用16*16点阵屏做了个465KHZ中频扫频仪。

楼主(2013-12-05):
      多年以前,就想用LED点阵屏做一个扫频仪,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动手,前一段时间逛淘宝,看到有卖16X16点的LED点阵屏卖,又勾起了我的想法,凑齐元件开始动手diy。
    由于我不会单片机编程,所以一切都只能以纯硬件的方式来做。如果懂编程的话,可以用单片机控制DDS频率合成器,扫频输出,检波以后检测幅度,将幅度值量化以后,送128X64,或者更高级的320X240屏来显示,可惜我不会这个。

简单的叙述一下原理:这个电路是以10分配计数器CD4017为核心,来实现点阵屏的列驱动动态扫描,CD4017在触发脉冲的作用下依次从3-2-4-7-10-1-5-6-9-11脚输出一个高电平,这个高电平同时控制点阵屏1,2,3依次到10列,分别被选通,同时控制对应产生的扫频频率电压。
  这个原理说起来有一点绕,说具体一点就是,当扫频发生器做好以后,用电位器调节变容二极管的偏压,分别记录下输出频率分别是455,457,459,461,463,465,467,469,471,473KHZ时的电压值。
   然后用电阻分压的方式,使4017被第一次触发时,3脚输出高电平,这个电压控制加到点阵屏的第一列,使其选通,3脚输出的高电瓶,同时被电阻分压,这个电压值刚好是我们上面测得的扫频振荡器输出455khz时的电压值。第二次触发时,4017第2脚输出高电平。电压被送到点阵屏第二列,选通。同时2脚输出通过电阻分压,获得扫频振荡器457khz时对应的电压值,。。。。。。依次类推,一直到第十个脉冲,第十列选通,输出473khz的对应电压值。
如此反复。

   这样点阵屏的第一至十列,依次选通,同时与扫频振荡器的455-473,每隔2KHz一步的十个频率一一对应。

在用3块LM324,内部一共12个运放做电压比较器,做成12级的电平指示器,加到点阵屏,做行驱动。12级运放的同向输入端连在一起,输入检波电压,反向输入端,通过12只1K电阻分压,接在TL431做到2.5V基准电压上(TL431的1,3脚短接,2脚接地,输出2.5V)

CD4017的触发是比较常见的自激多谐振荡器。频率大约300HZ,实际用起来有点低,有点儿闪烁感。

     帖子一编辑,图片有点乱。

   几点说明:1,是由于点阵屏的分辨率比较低,所以做成了柱状显示,柱状比点状显示要好看一点,而且电路也简单一点。扫频范围也只是正负10KHZ。
   2,实验了多种扫频震荡器,效果不理想,最后选择了和苏老师一样的电路结构。
   3.此电路主要是为了验证我的多年以前一些想法,要说有多大的实用价值,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电路比较简单,原理说起来比较绕,可能我表达的不够完善,有感兴趣,有疑问的,可以跟帖,我会做出回答。
    5,测试中周时,我是从一个旧收音机上拆的一个中周,中周谐振频率当然不可能那么准确,我是调了的,
     测试时输入输出,各串了一个18P的电容。
   6,由于是动态扫描,拍照时,图片上可以看出LED的亮度不均匀,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7,图片一编辑,就乱了,可以用鼠标指向图片,就能看到简短的图片说明。

补充内容 (2013-12-6 08:06):
原理图上,自激多谐振荡器少花了一个接地点,帖子已经无法编辑,所以图片无法更改,大家见谅。
还有补充道的是扫频振荡器,我用的中周是LTF2-7,配套的谐振电容是330P,我实际采用的是200P。变容二极管是BB910。

网友A:
单片机+DDS+液晶显示屏,很方便的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DDS+液晶显示屏,很方便的可以搞定

呵呵,帖子里我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

一是我不会编程。二来只是为了验证我以前的一些设想,无他。

网友:
有创意,别出心裁的设计。
使用单片机的性能肯定会更好,对会者来说也许更容易实现。但是这种方法不牵涉到单片机,一般的人也容易制作成功的。虽然精度不高,我觉得也比盲目调整好。
多搞几级把前后都利用起来吧。

网友:
支持这种用自己的技术实力来DIY的玩家,!      不奢求,不张扬,用自己的技术能力;来实现目标 好样的

网友:
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作品  很好 很有意义

网友:
乐在其中

网友:
我以前写的。在示波器上的波形。具有频标。和楼主相反,电子电路我不在行,编程还行。

网友:
顶硬件派的DIY达人,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吃的透彻,手上功夫高

网友:
支持,兰州用硬件实现功能,虽然不会单片机编程,但是体现了DIY精神,也实现了功能,顶起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

网友:
体现了DIY的真谛!虽然不是最简洁的,但却是最直观的,是最容易理解的工作原理,想得出,做得到!

网友B:
支持南漳的兄弟DIY  这里是BG6R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南漳的兄弟DIY  这里是BG6RTA

谢谢RTA的支持。

网友:
555+4017,自己以前玩过。但没有楼主娴熟

网友:
开眼,纯硬显示,顶一个!

网友:
非长不错,支持啦,和校长差不多。

网友:
这个制作,好玩又有用,老哥继续

网友C:
有创意,请问扫频中心频率是怎样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创意,请问扫频中心频率是怎样确定的?

回苏老师:是事先用电位器调节,测好了扫频振荡器在455-473KHZ,每2KHZ一步,一共10个频率,变容二极管上每个频率对应的电压值。

然后,根据电压值,计算出CD4017的10步输出,每一步对应的分压电阻值,这样CD4017的每一步输出就与这10个频率值对应了。也就是10列光柱与这10个频率值对应。

网友D:
楼主上扫频振荡器图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扫频振荡器图纸,谢谢!

我上的整个的图纸,已经包含扫频振荡器的部分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力派!!!!!!!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2014-02-05):
朋友是实力派,有想法,能实现,佩服。

网友:
这种精神还是值得发扬得

网友:
顶楼主,纯硬件派

网友(2014-03-13):
基础功底扎实!

网友:
能动手做成这样不如买块单片做,做单片有项目做的很易上手的。。。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风格,喜欢搭棚焊,也是喜欢逻辑电路玩不了单片机。。今天投你一票。祝好运。

网友:
焊接工艺和我差不多,都是瘤子型

网友(2014-04-12):
图文并茂,功底扎实,顶一个。

网友(2014-10-29):
彰显功力!

网友(2015-01-10):
前辈有硬实力!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毕竟

网友:
楼住的思路很好,很受启发,我觉得用收录机的频谱显示集成电路块.稍加变通,应该也能实现,20多年不搞技术了很多东西记忆模糊了,不知道说错了没有,抛砖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