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们欣赏一台红灯711-2收音机

楼主(2013-12-05):
         前两天早上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台木头壳的收音机,让我去看看,没有抱多大希望,以为还是晶体管之类的老机子,到了那里,一看是管机,心里感觉不错,十几年在本地才又见到老管收音机,打开机壳后板,看到老鼠在里边安家了,不过还好不缺肉肉,就是把变压器电源两端接线的绝缘层破坏了,还有就是把天线线圈震荡线圈给弄断了,好坏没有齐跟断,当时没有仔细看喇叭,回来打理时,才发现喇叭也被咬了一个大洞,呵呵,不过这个破喇叭还可以发音,和机主谈好价格,带回来打理,其中一个妞妞的紧固螺丝生锈了,拆不下来,不小心把它破坏了,取出机芯,看到有两个黄蜡电容有破裂现象,攻放管有一电阻发热把耦合电容烤糊了,看到别的没有损坏现象,就简单通电试机,还不错,管子都还好,天有点黑了,明天把天线线圈和震荡线圈连接好了再试试看怎么样,上图请坛友们欣赏。

网友A:
等着看图--------------

网友B:
可惜这个喇叭了

网友C:
等看老鼠窝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着看图--------------

等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D:
这是你的第一台胆收音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你的第一台胆收音机吗?

大雪老师,这是我第三个半红灯系列的收音机。

网友E:
厉害!把老鼠的老窝给端了。可惜我今天收来的五灯破烂不堪了。

网友D:
那个电阻是6P1的阴极电阻(接在6P1的8脚上跟6P1并联的电解电容接在6P1的 3脚上),是2W270欧。把电阻跟那个电容器分开离远一点就行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这个喇叭了

呵呵,就是的。

网友:
此机不知道楼主用了多少米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雪老师,这是我第三个半红灯系列的收音机。

会越来越多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看老鼠窝收音机

呵呵,就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把老鼠的老窝给端了。可惜我今天收来的五灯破烂不堪了。

呵呵,那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阻是6P1的阴极电阻(接在6P1的8脚上跟6P1并联的电解电容接在6P1的 3脚上),是2W270欧。把电阻跟那个 ...

谢谢大雪老师,那个电阻会引起整流管的电流负荷大吗。我感觉整流管的灯丝比别的管子的灯丝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