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开机模糊,要一段时间后才清晰的四个原因

楼主(2013-12-05):
一、管座受潮,这是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不过很多机子最好连同管座套子一起更换,取不下来的话用烙铁小心烫下来。实在取不下来也要烫开聚焦腔清理里面的污点。
二、灯丝供电不足或灯丝供电电阻不良引起的。这个比较少见,但维修中确实遇到过。
三、高压包不良引起的。这个更少见,但也要注意。
四、就是像管本身问题,至今十余年只碰到过一次。

另更换管座时一定要做好干燥处理,最好将尾板整个用吹风好好吹一次。聚集线接线处和聚集腔内可视情况打一些软硅胶,可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阻止打火的同时也要缓解受潮过程。

网友:
谢谢分享,家里有台老彩电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改天查查!

网友:
以前换过管座,好像一个几块钱吧

网友:
我也修改,论坛高手很多,帮忙的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
很好的经验,可惜现在液晶为王了
目前的显像管的彩电,寿命都有好多年了,受潮沾灰的多

网友:
彩电开机模糊,要看一段时间后才清晰,一般是管座受潮了,只需更换即可。但新买的管座,一定要用万用表和旧管座测量比较个管脚,必须完全相同。
我自己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曾遇到过管座型号相同而管脚不同的问题。

网友:
绝大多数都是管座问题

以前朋友开修理铺,听朋友说过

换管座前建议用短接线先把高压阳极的高压余电放掉

网友:
现在液晶当道了

楼主:
嗯嗯嗯····
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