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等朔料外壳如何无损拆开?讨论一下

楼主(2013-12-06):
手机充电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等外壳没有螺丝,怎样尽量无损的拆开?有什么好方法吗?

抛砖引玉,我以前基本是暴力拆解,用勾刀划连接处的缝隙,用刀翘,虽然电路板没事,但是外壳基本惨不忍睹了

另一个方法是用螺丝刀柄猛敲连接处,造成接缝松动,基本可以保证外壳的完整,但可能高频变压器的磁芯就废了

网友A:
类似的帖子看过很多。
归结起来一个字——敲。

敲也要点技术,力度适当沿接缝榔头侍候。我敲过几个开关电源,基本无损,个别稍有点裂痕,复原后也看不出。

网友B:
俺试过一个办法,用台虎钳挤,挤压的同时沿缝隙敲。不过可能壳子会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试过一个办法,用台虎钳挤,挤压的同时沿缝隙敲。不过可能壳子会裂开。

掌握好力度还是可行的

楼主:
记得有一种溶剂是什么来着?能溶解胶水?

这个不知真么样

网友:
都楼主一招,基本上是百试百灵的。
这种 不用螺丝的壳子有两种,一种是用的卡扣,这个不在讨论之列,另一种是用胶合的办法封装的,我们要讨论的是这种。

用胶合的方法的,也有两种,一种是用胶,另一种是热合,前者用胶的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了或者是很少了,现在比较多的是用的热合的,是用的超声热合,这种接口,一般不是沿着缝全部热合上的,一般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但这种热合结合是很好的,要拆比较困难。不过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放冰箱里速冻一段时间,拿出来用榔头敲,不过要注意力度,大了是不行的,会把壳子敲裂掉,一般是敲靠角处的缝,当脱开一处后,就好办多了。

网友:
我敲费过电感

网友:
只有4楼说的虎头钳慢慢压。敲有时把变压器敲下来了。

网友:
我也正好有这个疑问 希望大虾们帮指点 就我目前所知,超声波焊接的,除了用皮锤配合平头改锥敲击焊接筋处,还没见过其它的方法。

网友:
也想知道,来学一下

网友:
用刀刃对准角的接缝处,然后用锤子敲击刀背直止出现裂缝再换个角(注意力度)四角都开裂后用起子可轻松撬开,这个方法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帖子看过很多。
归结起来一个字——敲。

严重支持

网友:
敲配合撬,没有打不开的,就是外壳难免损坏一些。一般内部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用小号毛笔蘸汽油沿着缝隙刷一遍。然后静止一端时间再试试?别人教我的,我还没试。

网友:
对于诺基亚充电器其外壳缝隙小。可用热风机吹软外壳后用小刀慢慢撬开,其他厚度较大的外壳,可以用小钢锯条锯开一个角,然后用大号一字旋凿顺缝隙撬开,复原时锯口处可用塑料粉末加调好的氯仿液填满,经打磨后不细看基本看不出开壳痕迹。

网友:
我是直接用钢锯锯开那超声波焊缝(比小刀刻省劲,但是切缝略宽),以后用双管胶粘合。此方法有损外观哈。

网友:
我一般从电源线出口处翘,运气好的话一点痕迹不留,但也有封的特别结实的壳都快翘烂了才打开

网友:
我用刀片放在缝隙里,用锤子敲刀片,一般没什么破损

网友:
刚买了四个坏的本本适配器,用敲击法拆了三个,外壳都是很好的,一个索尼的,一敲就开了,一个富士的也是一敲就开,一个惠普的敲了十多下才打开,里面的散热片敲的有点弯了,但外壳都没坏,修好后,用胶水粘上,都看不出是修理过的呢。还有一个台达的要明天拆了,索尼的坏了一个低压整流管,惠普的是输出线在根部断了,富士的坏的最历害,炸了uc3843,MOS管和外围稳压管和限流电阻。忘了说,我是用毛巾包着适配器,再敲的,外壳上敲打的痕迹都没有,以前是直接敲的,敲打的痕迹很多,不好看。

楼主:
看来暴力的居多

网友:
学习了。各位方法都不错。

网友:
我经常敲接缝处的 不然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用台虎钳挤,挤压一周后台虎钳夹住一端,另一端用活扳手夹住左右轻晃一般都可无痕打开。

网友:
这个真是来学习的。。。我是逢拆必烂。。

网友:
基本都是用菜刀大法开的

网友:
电烙铁头弄细,烧热了插进去走一圈呢?我觉得应该可行,只是没试过
我用螺丝刀的刀把敲过很多密封的电源外壳,虽然能把外壳外观的损坏程度降至最低,但相当一部分会把里面变压器或者电感的磁芯之类的震碎,唉,遇到这样的确实头疼!

网友:
我都是用一个钝的电工刀,用刀刃对着那个缝,后面用小锤子,不用费很大力气就开了,这个可以尽量达到完整性。当然,如果台虎钳用两道刃口一样的东西对着缝来挤压,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网友:
电源有部分好拆,拿一字批翘输出线那,然后就可以了,但很多也难拆,苹果电脑的,我花了2个小时,外壳还是痕迹斑斑。直接猛敲连接处,可能高频变压器的磁芯就碎了,或者脚断了。铁心变压器的就好办,直接在地板拍一下,一般可以开

网友:
冷冻,加菜刀,锤子

网友:
我的方法是菜刀劈开力度掌握好了有时候能劈开,但是劈废了的时候也是有的

网友:
现在很多是用超声波缝合的,放冰箱里急冻,然后用橡胶锤掂量着敲开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没有无损开壳的好办法,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找到。就是自己掌握力度的敲加撬

网友:
一直都是边敲边撬,从来都没有无损打开过。

网友:
学习,谢谢各位网友分享经验

网友:
又学一招。冷冻。谢谢分享。

网友:
敲……力度差不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冷冻+橡胶锤

网友:
拿工业酒精刷一下缝隙,再用小刀撬开.效果不错

网友(2014-01-08):
我都是用台虎钳挤,基本上都是成功的。

网友:
看来大家都根据个人的条件来壳,我也是用电工刀,螺丝刀等暴力打开,用冰箱冷冻学习了,下次试一试

网友(2015-03-26):
朋友们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热合的就只能用鎅刀了。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就是暴力破开

网友:
  用很细的电阻丝(含镍的丝,不易断)做一个弓,然后电阻丝用可调电源供电调节温度,然后把弓做为锯子锯开电源的塑料,切口如果温度调节的好的话不大!!

网友:
热风枪伺候!

网友:
没有好的办法,就是敲和刀划。

网友:
敲烂好几个了

网友:
今天用橡胶改锥把敲开一5v适配器,第一次操作还很顺利。

网友:
我的 方法是用小钻头四角打4个小眼,一撬就开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热风焊台调到二百多度用最大风吹的

网友:
我都是用抹布包起来用锤子沿缝隙轻轻敲

网友:
刚拆开一个,用剪线钳夹住一角稍微用力扳一下,只是在一角有一点痕迹,不明显。

只要能扳开一点就可以了。对密封不是很好的外壳还是很管用的。密封效果好粘得牢的效果不是很好,不过也能扳开。一般我都是这么弄的。

有一点痕迹,其它地方基本没有。

有一点痕迹,其它地方基本没有。

网友:
前来学习,这个真不知道,自己就拿锯锯过,

网友:
LZ,用塑料锤子,然后对准棱角敲,有力度敲,这也是需要技巧,工具就是塑料锤子,敲起来不会有划痕的,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是做电源适配器。

网友(2017-07-24):
我赞同都楼主一招,基本上是百试百灵的。
这种 不用螺丝的壳子有两种,一种是用的卡扣,这个不在讨论之列,另一种是用胶合的办法封装的,我们要讨论的是这种。
用胶合的方法的,也有两种,一种是用胶,另一种是热合,前者用胶的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了或者是很少了,现在比较多的是用的热合的,是用的超声热合,这种接口,一般不是沿着缝全部热合上的,一般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但这种热合结合是很好的,要拆比较困难。不过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放冰箱里速冻一段时间,拿出来用榔头敲,不过要注意力度,大了是不行的,会把壳子敲裂掉,一般是敲靠角处的缝,当脱开一处后,就好办多了。 的说法 |

网友(2019-09-12):
用美工刀片,老虎钳轻敲,四周一遍弄下来就行了,刚开一个

网友:
自制两片夹刀T插,两边对齐,上台虎钳一卡擦,挤压+插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