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管再生机打理过程

楼主(2013-12-06):
收了一台长空65-4四管再生机,问题不少。

来时图中1处断线,重绕;2处二极管没有了,找一支2AP9焊上;3处输入变压器五个脚齐根断了三个,换了一只同型号的;4处功放管e、b极连根断没了,找了一支3AX31B焊上。测静态电源10mA,上电,没一点声音,重新检查电路没发现新的问题。在电位器处注入465信号无反应。从电位器热端和中心端引线接到另一台机子电位器上,能收音。说明机子低端故障。查功放管、输出变压器正常,就是不响,真伤气,真想扔了算了。隔了几天,无意中拨动BG2管b极,发现该脚在电路板处锈断,但位置没变,表面看管脚正常,不拨动是发现不了的。用一跳线将b焊上,上电声音一下子就出来了。调了一下再生,机子恢复正常。

网友A:
品相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功放用的两只管子是要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相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强。

谢谢过奖,边干边学,边学边干

网友:
照相水平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用的两只管子是要配对的。

回版主话,一时没找到对管,临时用一个管子接了,试一下能否修复,以后有了对管再配上。

另请教版主业余条件下,β值相近是否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再上一张图,验明正身,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上一张图,验明正身,呵呵

这布基线路板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版主话,一时没找到对管,临时用一个管子接了,试一下能否修复,以后有了对管再配上。

另请教版主业 ...

对于这里的管子,配对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放大倍数相等或相近,但相差尽量小一点好(如果能在不同的电流下配对就更好了),二是穿透电流也要小一点并且两只管子的尽量一致(如果能在不同的温度下配对则更理想)。另外,用在这里的配对管的β还要尽量大一些,如100以上的。

网友:
里外都不错难得的好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里的管子,配对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放大倍数相等或相近,但相差尽量小一点好(如果能在不同的电 ...

谢谢 ,心中有素了

我有近百支这种型号的老管子,仅放大倍数一个指标都很难配到满意的,太难

网友C:
楼主选配攻放管子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管子的生产时间。如果你的收音机是69年制造或者装配的。后配的管子一定不要选用70年以后生产的。当然你可以把管子的生产年号刮掉!以免影响怀旧。

网友:
这铜箔真新,简直像是镀银的~~

网友:
改外差的吧,效果要好些,不过修理好了只有怀旧。

网友:
不错啊!你留着没用给我好了

网友:
好怀旧的鸡鸡。无添加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选配攻放管子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管子的生产时间。如果你的收音机是69年制造或者装配的。后配的管 ...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确实是应该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怀旧而作假?

不是作假,年号正确才能怀旧!原装原配心里舒服,否则看着心里堵!

网友:
机子不错,难得的好机子

网友E:
修复后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复后效果如何?

老机子做工不错,楼内收台5-7个(老中波机也就这样),高端声音洪亮,低端声音小点,无啸叫窜台情况,音色还行,因新换的功放管不是一对,对声音有影响,但个人要求不高感觉影响不大,待有对管时换上。总体觉得是个不错的机子,和另一台9品的机子比差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