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00表把手有点怪

楼主(2013-12-07):
收了1个68年温州500表,怎么这样的把手,头次见到,表头已坏,目测内部元件无烧坏,那时候连垫圈都是铜的

网友:
象是后配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温州厂这么早就出500了,,以为那个时间段只有震华呢。。

网友:
这个把手肯定不是原配的,应该是后来加的。

网友:
我有块69年的温州500型是皮提手。

网友:
真的垫圈都是铜的

网友:
正品表都采用铜垫圈和螺钉,就算银色那种,也是铜镀铬的。

网友:
老表打开看着就舒服,楼主可以用个牛皮带,再DIY一次,看着就上档次了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个旧皮带改装下,肯定比这个好看

网友:
6几年的提手应该是牛皮的。我有一块67年的是牛皮提手。

网友:
原装牛皮提手烂了,DIY的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