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路由器diy无线网络收音机,带LCD显示

楼主(2013-12-07):
1个多月前实验成功了用路由器diy无线网络收音机, 现在又对其进行了改进,没有大的bug了,并装了外壳,现在就分享给大家。

首先要说明,MMS的网络电台无法播放,因国内电台都是MMS格式的,所以国内的电台是收不到的。Shoutcast格式的都支持,但是我只找到几个中文的,所以,这个diy对于喜欢古典乐和爵士乐并喜欢折腾的可以试试。

首先得感谢gaochongjun1老大。那个自制硬件网络收音机的帖子,真的非常好,直接刷完机稍微修改一下配置就能用了。一定要先看看那篇帖子。
我是按照Mightyohm.com里 Jeff设计的网络收音机改的。Mightyohm.com有非常详尽的说明,但是是以Asus WL-520GU作为基础。我这里使用DB120-WG。路由器侧的软件基本是沿用老外的。

选台用旋转编码器控制,非常方便。音量使用电位器控制,这个功能对耳机直插声卡比较有用。

1. 刷固件。
就直接使用gaochongjun1老大的固件。建议先按gaochongjun1老大帖子里的试试mplayer的网络收音

2. 安装mpd和mpc
root@OpenWrt:~# opkg update
root@OpenWrt:~# opkg install mpd mpc
安装完成后,为mpd配置目录
root@OpenWrt:~# cd ~
root@OpenWrt:~# mkdir .mpd
root@OpenWrt:~# mkdir music
root@OpenWrt:~# mkdir .mpd/playlists

在/etc/mpd.conf中,修改以下配置
找到下列行,把前面的#去掉:
playlist_directory                "~/.mpd/playlists"
找到ALSA输出,照以下修改
# An example of an ALSA output:
#
audio_output {
        type                "alsa"
        name                "USB Audio CODEC"
##        device                "hw:0,0"        # optional
##        format                "44100:16:2"        # optional
##        mixer_type      "hardware"        # optional
##        mixer_device        "default"        # optional
##        mixer_control        "PCM"                # optional
##        mixer_index        "0"                # optional
}
mixer_type      "software"
只能使用ALSA输出,OSS的不行。我在网上查了很久,绝大部分路由器播放MP3使用OSS输出。但是因为不知道OSS的name和device怎么填写,我尝试过很多次,dev/dsp或者dev/snd均会报错,还请高人指点。
name内需填入实际的USB声卡名称,可以通过运行alsamixer命令来查看。我用的是PCM2906。
mixer_type "software"是单独添加的一行(在alsa大括号外面),否则音量控制不起作用。

3.
然后可以执行以下命令,运行mpd和mpc
root@OpenWrt:~# mpd
root@OpenWrt:~# mpc
添加一个电台:
root@OpenWrt:~# mpc add //192.184.9.79:8006
因为我无法在帖子里添加url,所以请在上面的双斜杠前添加http:
开始播放:
root@OpenWrt:~# mpc play
应该能听到CINEMIX的广播了,同时会有状态显示。
注意,要先用alsamixer设定合适音量。
用mpd --version命令看是支持MMS流的,但是实际无法播放。
4.
安装stty,用于TTL串口通讯
root@OpenWrt:~# opkg install coreutils-stty
以下命令用于修改串口的通讯波特率,在后面的脚本文件里会用到
root@OpenWrt:~# stty 9600 < /dev/ttyS0

5.脚本文件
我就是参考老外的,修改了部分以适应我的要求。
interface.sh和display.sh是用于接收单片机发来的命令,并将电台信息发送回单片机。
网络电台地址在mine.m3u里添加。mine.m3u需要拷贝到~/.mpd/playlists里。文件名是自己定义的,只要和interface.sh里的一致就可以了(interface.sh里有一句mpc load mine)
播放时按照顺序,从1开始。如Mpc play  2即播放第2个电台。具体看脚本吧,还是很简单的。
将interface.sh和display.sh拷贝到路由器的\root下面。
修改运行权限:
root@OpenWrt:~# chmod ugo+x interface.sh
root@OpenWrt:~# chmod ugo+x display.sh
可以用以下命令运行:
root@OpenWrt:~# mpd
root@OpenWrt:~# ./interface.sh
如果有TTL刷机线,可以连到路由器,波特率设置成9600。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命令可以调节电台和音量。根据现在的脚本文件,命令格式为tun:xxvolyyy,xx是电台地址(1-20),yyy是音量(0-100),最后需要跟一个回车符(\n)

6.
AVR单片机程序
除了UART收发用了老外的,其他我基本都改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根本看不懂老外的1602驱动,程序中其他部分是很简单的。所以干脆按照自己的思路重写了。使用AVR M8。

S1为旋转编码器,轴柄还能当按钮使用(可以改程序做暂停功能)。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所以现在的功能为:在启动过程中,旋转可以调节LCD背光亮度,按下按钮后记录到EEprom;收听时,旋转可以调节电台,按钮无功能。
R6为音量电位器。R8调节LCD对比度。
U4是断电检测用的,可能不好找。用普通的电压比较器稍修改电路能代用。只要是输入电压低于某值(比如8V)后,M8的INT0脚从1变为0就可以了。
LCD背光是通过PWM控制的,但是不同的液晶背光电流差别很大,所以原件参数可能要调整才能使用(改R3,C4和R7)。
BOD要使能,看门狗要关掉。

7.其他修改
修改 /etc/inittab,将以下2行屏蔽掉:
#tts/0::askfirst:/bin/ash --login
#ttyS0::askfirst:/bin/ash --login

修改/etc/sysctl.conf在最后添加以下2行:
# Disables the magic SysRq key
kernel.sysrq = 0

8.
使用以下命令使路由器启动后Mpd自动启动
root@OpenWrt:~# ln -s /etc/init.d/mpd /etc/rc.d/S93mpd

在/etc/rc.local里exit 0 前,添加:
amixer set PCM 100%
sleep 5
/root/interface.sh

大功告成!enjoy your music!

另外,介绍一下如何获得电台地址:
电脑上浏览器进入shoutcast.com,点击各电台前的蓝色小三角,即开始播放。如果中意的话,鼠标右键点击蓝色小三角,选另存为,即可保存.pls格式的文件。用记事本打开(见下面例子),
[playlist]
numberofentries=6
File1=http://192.184.9.79:8006
Title1=(#1 - 309/1000) CINEMIX
Length1=-1
File2=http://199.217.115.31:9576
Title2=(#2 - 22/70) CINEMIX
Length2=-1
File3=http://94.23.51.96:8000
Title3=(#3 - 314/930) CINEMIX
Length3=-1
File4=http://37.59.38.233:8010
Title4=(#4 - 647/930) CINEMIX
Length4=-1
File5=http://209.9.238.4:6022
Title5=(#5 - 20/20) CINEMIX
Length5=-1
File6=http://209.9.238.4:6046
Title6=(#6 - 10/10) CINEMIX
Length6=-1
Version=2

File1后面即为地址,拷贝到mine.m3u里就可以用了。这个电台有6个入口,内容完全一样。很多电台只有一个入口。

MMS的都会报错,所以国内电台是收不到了。这倒也好,没有狗皮膏药广告了。

自从做了这个,收听内容是极大的丰富啊,古典和爵士乐的电台太棒了。音质也非常好,因为我的PCM2906带数字音频输出,所以听那些高码率的电台音质非常出色。

display.sh

interface.sh

mine.m3u

Protel Schematic.pdf

Radio M8 1205.rar

楼主:
图片

视频(链接中有几个空格请去掉)
http:  //v.youku.com/v_show/id_XNjQ1MTc4NjY4.html

楼主:
先占楼等待编辑

补充内容 (2014-1-11 21:25):
74楼有最新的程序

楼主:
外壳购自淘宝,主要是中间开口正好适合1602液晶。使用黑膜的液晶,有点VFD的味道。
左侧为音量旋钮,右侧为调台旋钮。
LCD上面一行显示电台信息,右侧显示设定电台或者音量。显示电台时前面有一个小三角,显示音量时前面有一个小喇叭的标志。只有调整音量时才显示音量,过大概2秒会恢复电台显示。
M8里预设定的最大电台为99个。然后会读回实际的最大电台数(即.m3u里的电台数),并以此作为上限。另外,因现在的程序是判断实际电台数大于5个才有效,所以.m3u里的电台数不能少于5个。
在播放时,有时会因为某个电台连不上或者地址错误, 此时会自动播放下一个可用的电台。所以如果设定电台和实际电台不一致,那个小三角会闪烁以作为提醒。

启动画面

启动画面

M8

M8

调整电台

调整电台

调整音量

调整音量

网友:
支持,有机会向楼主学习

网友:
同问,壳子在哪买的?真不错。方便的话PM个淘宝链接。

楼主:
淘宝用关键词“解码机箱”搜,价格30元,是广东的卖家。
但是有一个问题,普通1602 的因为线路板太高,必须磨掉部分才能装进去。
要磨掉挺多的,见图片示意,基本上接线焊盘那边的通孔都磨没了。
我用的是黑膜的液晶,外形和图片上的一样,只能磨掉再装进去。

网友:
实在太棒了!怎么感觉好多好东西国外就是多啊~

网友A:
不错。我也想做一个,但还是没看会。

网友:
感觉好高档啊,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强DIY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人啊.楼主能不能帮忙做一个?成本大约多少.PM我.

最麻烦的就是焊接单片机的洞洞板,其他的很方便。
如果不是自己动手,那还有什么乐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也想做一个,但还是没看会。

建议先看看第四届DIY大赛gaochongjun1老大的自制的硬件网络收音机帖子,看完后对路由器侧的操作就会比较了解了。
我也是先发现了那个帖子,尝试了觉得非常好,后来google了,才找到了Mightyohm.com里老外的设计。
gaochongjun1老大的硬件网络收音机支持mms,能收到很多国内电台,制作也非常方便,唯一的缺点是暂时还没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想听国广HIT FM http://hitfm.cri.cn/#top20/这个台的音乐了.....查看了一下是MMS的,,,,,有办法解决吗...

mms的真的不行。
维基百科上说MPD不是原生支持mms的。

楼主:
说一下路由器和M8的ttl连接:
M8的2脚接路由器TTL口2脚(靠近GND侧),M8的3脚接路由器TTL口3脚。
图片上线路板上手写的是我从网上查的,不要管它。

TTL连接

TTL连接

楼主:
更新的电路图:
将单片机ISP口也画出来了。因为发现漏画了M8 复位脚的电阻R9和电容C7。
建议将ISP口预留出来,便于升级程序。

Protel Schematic.pdf

电路图

网友:
支持,有机会向楼主学习O(∩_∩)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糊涂了,,看上一贴你说gaochongjun1老大的支持MMS的收音台,你不也用的gaochongjun1老大的固件吗?为什 ...

gaochongjun1老大的网络收音机使用mplayer,所以支持mms。
我这里使用的是mpd( music player daemon)。
我首先尝试的就是gaochongjun1的方案,因为没有显示,总觉得缺了点什么。Google到老外的方法后,直接在gaochongjun1老大的固件里安装mpd和mpc然后折腾。另外在openwrt.org里我也搞不清用于DB120和RG100的不带CFE的backfire固件是哪个,后来也不尝试了,因为现在运行完全没有问题。路由器里有mplayer没关系,只要开机不自动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好贴子。gaochongjun1的我做了很久了。MMS的很多台都无法收听。慢慢研究这个贴子

网友:
网络收音机,厉害

网友D:
液晶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好看!

比普通的液晶好很多,但是侧面看漏光还是很严重的。
用VFD或者OLED是最佳的,只是太贵了,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tomjobim的解释,搞明白了,是内置播放器原因。。。内置播放器跟屏显支持有关系。。唉!鱼与熊掌不可 ...

对。MPD是播放器,MPC是MPD的客户端。单片机的命令是控制MPC,然后MPC会把电台信息、曲目信息、当前播放的电台号和总的电台号发回单片机。

网友E:
一到有单片机的制作我就不行了。还是听国内那些音乐台吧。除了没屏幕其他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到有单片机的制作我就不行了。还是听国内那些音乐台吧。除了没屏幕其他都还好

如果喜欢外国的音乐的话,可以上shoutcast.com看看。那里的电台mplayer基本都能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喜欢外国的音乐的话,可以上shoutcast.com看看。那里的电台mplayer基本都能放。

喜欢啊!我喜欢爵士乐 那里的电台如何获得MMS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啊!我喜欢爵士乐 那里的电台如何获得MMS地址?

电脑浏览器进入shoutcast.com。电台前有个蓝色的小三角,点击即可收听。喜欢的话,鼠标右键点击蓝色小三角,选择将目标另存为,即可保存为.pls的文件。用记事本(word更好,否则显示不自动换行)打开,找到File1=后面的地址即可。这个电台有7个入口,内容一样。一般的电台仅1个入口。
注意,AAC的不行。MP3的肯定能用mplayer播放。
还有,这不是mms协议的,是shoutcast协议的。

Shoutcast.com

Shoutcast.com

PLS

PL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浏览器进入shoutcast.com。电台前有个蓝色的小三角,点击即可收听。喜欢的话,鼠标右键点击蓝色小三 ...

这个IP地址和端口号就是网络电台的真实地址了吗?只要复制到路由器收音机的电台目录下就可以播放了吧?

网友E:
不错,复制到列表里的地址可以播放,谢谢了!!

还有个地方,关于路由器上的那些LED,在OPENWRT里可以编辑它们的功能,但只要路由器掉电后这些编辑就失效了,这个您研究一下看看能否保持住。LED的闪烁状态可以判断路由器的工作状态,比如触发条件是设备网络接收与发射,活动链接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复制到列表里的地址可以播放,谢谢了!!

还有个地方,关于路由器上的那些LED,在OPENWRT里可以编 ...

这真的不懂,帮不上忙。

网友F:
我做不出来这个,佩服楼主!楼主,都收到些什么电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不出来这个,佩服楼主!楼主,都收到些什么电台啊?

shoutcast.com上的MP3格式的应该都行吧。
反正各种类型的电台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到有单片机的制作我就不行了。还是听国内那些音乐台吧。除了没屏幕其他都还好

还有,等电台一多,就觉得用路由器上的按钮直接控制太不方便了。
我当时就是找了20多个电台,感觉调电台不方便,才放狗搜其他的diy方法。
有需求才会有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等电台一多,就觉得用路由器上的按钮直接控制太不方便了。
我当时就是找了20多个电台,感觉调电 ...

是啊,我只听前几个,在那个网址里弄了些爵士 布鲁斯 另类和迈克尔杰克逊的电台听,准备把国内除音乐的全删了

网友:
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啊,刚开始还想用有机玻璃做个壳子,用安卓的小平板装那个网络收音机软件,然后后面加功放电路来实现的,不过楼主这个明显简洁一些。

网友:
这个是纯技术帖啊     学习了

网友G:
请教楼主,openwrt如何通过RX / TX接收单片机数据?是什么软件还是s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openwrt如何通过RX / TX接收单片机数据?是什么软件还是shell?

都是通过shell脚本。

控制命令在interface.sh里:
stty 9600 -echo < /dev/ttyS0  #设置ttl口波特率为9600

until inputline=$(echo $inputline | grep -e "^tun:")  #检测输入,直到检测到tun:开始的命令
do
      inputline=$(head -n 1 < /dev/ttyS0)
done

station=${inputline:4:2}  #取出设定电台号
volume=${inputline:10:3} #取出设定音量

然后就用mpc play $station设定电台,用mpc volume $volume设定音量。

实际状态在display.sh里返回:
name=$(echo "currentsong" | nc localhost 6600 | grep -e "^Name: ") #获取电台信息
if [ -z "$name" ]        # 如果没有,则用Name: CONNECTING代替
   then
      name="Name: CONNECTING" # no, let the AVR know not to display a name
fi
echo $name > /dev/ttyS0        #发送到ttl口

title=$(echo "currentsong" | nc localhost 6600 | grep -e "^Title: ") #获取当前播放的曲目信息
if [ -z "$title" ]        # 如果没有,则用Title: NULL代替
   then
      title="Title: NULL" # no, let the AVR know not to display a title
fi
echo $title > /dev/ttyS0        #发送到ttl口

mpc | grep -e "playing"  > /dev/ttyS0 #获取当前播放信息(电台号/总电台号/曲目时间),发送到ttl口
曲目时间未在单片机里处理,因为lcd屏太小了,显示时间的意义不大。

网友H:
这个高科技,软硬件网络全能,矿坛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高科技,软硬件网络全能,矿坛太牛了!

主要是仿照老外的啦。
单片机程序倒是基本重写的,只为了操作更加方便顺手。

网友:
这个diy真牛,太厉害了!

网友:
此乃高手
发现卫星电视里有中央音乐台,可以作为音源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是通过shell脚本。

控制命令在interface.sh里: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解答!

太客气啦!
大家一起来玩,吧它搞得更完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太客气啦!
大家一起来玩,吧它搞得更完善。

为什么mplayer不能通过串口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mplayer不能通过串口控制呢?

这需要高手来搞了,我是不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需要高手来搞了,我是不会。

从你给的原理来看,mplayer也完全可以实现啊。

网友:
能收到中文的就好  了   楼主手艺真不错

网友I:
量产吧!!!我们也感受一下国产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你给的原理来看,mplayer也完全可以实现啊。

我没有研究过mplayer的命令,所以不会操作mplayer。
现在mpd/mpc工作挺好的,我已经很满意了。另外,mplayer也不是全能的,不少mms流的国内电台用mplayer播放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量产吧!!!我们也感受一下国产精品!

现在智能手机这么普及,随便装个软件就能听网络电台,所以这个DIY是用来折腾玩的。
当然,如果用带数字输出的声卡,直接输出SPDIF信号,那音质是杠杠的
如果再配个VFD的显示屏,那才叫漂亮
(要小心,太高档的声卡可能不认

网友J:
神器!我们玩OPENWRT只会玩玩摄像头 玩玩N WAN  挂载等,你这玩出了收音机了  厉害!

网友K:
越看越喜欢,,一个字,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神器!我们玩OPENWRT只会玩玩摄像头 玩玩N WAN  挂载等,你这玩出了收音机了  厉害!

主要是根据老外的方法来搞得。
我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了脚本文件和单片机程序,增加音量控制,使用飞梭控制转台,并增加了断电记忆,操作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越看越喜欢,,一个字,强!!!

那也来做一个玩玩吧

网友L:
把mms改为http就可以播放了!

楼主(2014-01-06):
引用 网友L:
把mms改为http就可以播放了!

等回家后赶紧试试

补充内容 (2014-1-6 21:42):
还是放不了啊?

补充内容 (2014-1-6 21:48):
mms改为http就可以了么?还是报错啊

网友:
试了一下确实不行,被下载软件误导了!
mms改为http还能用,应该是下载软件本身就支持mms协议。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说一下路由器和M8的ttl连接:
M8的2脚接路由器TTL口2脚(靠近GND侧),M8的3脚接路由器TTL口3脚。
图片上 ...

高科技含量的作品,我们这些老家伙看不懂。也要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高科技含量的作品,我们这些老家伙看不懂。也要顶一个。

2个多月前我也对openwrt一窍不通,对AVR也只是入门。
(现在对openwrt也只是入门
对各位老前辈的作品,一直是敬仰不已。只是因为现在国内的电台尽是狗皮膏药的广告,觉得diy一个老收音机实在是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安卓手机安装MPDroid或者其他客户端可以直接控制MPD播放,设置非常简单,只需要填入收音机的ip地址,其他默认。
不过有个问题。手机客户端只显示曲目信息(即显示屏下方title栏的信息),没有电台(即显示屏上方name栏)信息,所以选台不方便(是在一堆ip地址的列表里选择,也就是mine.m3u文件里的内容),有点鸡肘的感觉。其他几款apk也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通过ip地址查域名,那样的话将mine.m3u里的ip改为域名,选台就方便多了。
好处是,即使没有单片机也能操作收音机。

楼主:
为了配合安卓手机操作,稍微修改了一下AVR程序,主要修改为:
按下飞梭按钮后,飞梭的旋转和音量不再有效(即不再发送控制命令到路由器)。此时LCD右上方将显示实际播放的电台号,同时前方的小三角也变成了菱形作为提示。此时只能通过手机控制。再按一下飞梭按钮后,恢复原始状态,此时继续播放刚才的电台,如果调整电台的话以刚才的电台为初始值。
使用原来的AVR程序收音机也能使用手机控制,问题在于一旦用手机调整过电台,LCD右上方的小三角会闪烁(因为设定电台和实际不一致),再用飞梭调整的话,初始值不一样。
其他还有一些小的优化。另外注释改为中文,更详细,方便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
interface.sh也相应做了小修改。

WiFi Radio Mega8 20140108.rar

interface.sh

网友N:
外形做的真好,收台效果怎么样,先顶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外形做的真好,收台效果怎么样,先顶个。。。。。

外壳是淘宝上找的,面板开孔和整体大小都合适,感觉就是专门为其定做的
至于收音效果,因我用的是PCM2906的声卡,并做了运放跟随器扩流做耳机输出,还用RS422驱动对SPDIF进行了放大。
接上DAC后,听码率高的电台,音质非常出色。直接用耳机听得话,信噪比肯定比电脑插PCM2906声卡好很多很多。
PCM2906的第10脚是内部模拟电路的电源,单独供电的话,表现好很多。

网友O:
支持! 但是 网络收音机则么都找不到听收音机的感觉!
缓冲。。。。。。。

网友P:
好机器,无线电杂志也有相关的例文就是不明白路由器怎么刷机,而且怎么和声卡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支持! 但是 网络收音机则么都找不到听收音机的感觉!
缓冲。。。。。。。

是滴。
但是优点是:内容太丰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机器,无线电杂志也有相关的例文就是不明白路由器怎么刷机,而且怎么和声卡接到一起

看看去年大赛gaochongjun1老大自制的硬件网络收音机的帖子,应该就会了。特别是11楼,作者把博客地址贴出来了,博客里的介绍非常详细的。
我是先试了gaochongjun1老大的网络收音机,然后放狗搜到老外的设计,把老外的设计理清后搞出来的。

网友:
这个收音机的发展方向了。

网友P:
给路由器做系统怎么接USB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给路由器做系统怎么接USB

路由器是刷的openwrt固件
USB声卡直接插在路由器后面的USB口上,是下面那个USB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是刷的openwrt固件
USB声卡直接插在路由器后面的USB口上,是下面那个USB口。

我家的路由器后面没有USB

网友Q:
tur前段时间发现我的db120串口连不上了,不知什么情况,可以确定串口没问题,可以连接单片机,,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R(2014-02-06):
能不能是的bbc 和美国之音那样的纯英文的广播? 我想做一个练英文听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能不能是的bbc 和美国之音那样的纯英文的广播? 我想做一个练英文听力用?

网上各种各样的电台都有。
可以先上shoutcast.com看看,那里有数万个电台,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shoutcast.com里的电台只要是MP3格式的这个收音机都能放。
第一步只要一个路由器和一个usb声卡就能用了,换台可以通过安卓手机控制。
如果需要直接在收音机上控制换台,再做单片机控制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Q:
tur前段时间发现我的db120串口连不上了,不知什么情况,可以确定串口没问题,可以连接单片机,,谁遇到过这 ...

我能想到只有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Q:
tur前段时间发现我的db120串口连不上了,不知什么情况,可以确定串口没问题,可以连接单片机,,谁遇到过这 ...

一般来说是USB转串口驱动问题,如果用的是PL2303的线的话,建议更新下驱动。

另外如果用的是RS232口的话,检查RS232转TTL电路是否正常。

波特率不对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电信官方cfe初始化USART时默认的波特率是115200。

网友:
这个要学习了,

网友:
好强大的“收音机”啊!

网友:
好创意好技术

网友:
楼主此帖将引发DB120路由器热销

网友:
这个比较强,,支持diy作品!!

网友S:
真不错,不知能不能支持中文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真不错,不知能不能支持中文显示

现在的程序不支持中文滴。
我搜到6-7个中文电台,有的电台发送英语信息,有的发送拼音

网友T(2014-03-08):
这个如果使用安卓的网络机顶盒  是不是更好些?用路由器的优点是什么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如果使用安卓的网络机顶盒  是不是更好些?用路由器的优点是什么呢 ?

没有试过安卓机顶盒。估计机顶盒安装个网络收音机软件就能用,但是怎么显示电台信息呢?
用路由器来做是折腾着玩
只要一个路由器,一个USB声卡,加个安卓手机就能控制。如果需要硬件控制和LCD显示,就再加个单片机。
现在用1602液晶做显示其实并不是很好,因为需滚屏显示。如果用大点的OLED或者彩色的LCD,那就非常好了。只是找不到合适的外壳(业余DIY做外壳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U:
神人了,准备复制,到时候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U:
神人了,准备复制,到时候楼主指点

大家一起来玩啊

网友V:
仿制也需要技术,。我很喜欢,也很羡慕。投你一票,祝幸运。

楼主:
引用 网友V:
仿制也需要技术,。我很喜欢,也很羡慕。投你一票,祝幸运。

谢谢前辈的鼓励!

网友:
牛人啊 ,学不来

网友:
赞一个,很有感觉。

网友(2014-04-09):
好东西  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W:
这个太好,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太好,赞啊

楼主:
小声的问下,有哪位做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声的问下,有哪位做成功了吗?

应该有成功的吧

网友:
这个很实用  记号一下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声的问下,有哪位做成功了吗?

还没有,正在画线路图。

网友(2014-05-09):
建议楼主开发出适合我等菜鸟的DIY套件,我算第一个预定的。

楼主:
各位同学,如果要重新编译程序的话,记得把ICCAVR里返回堆栈的尺寸修改一下。否则程序会跑飞的。

网友:
好手艺,做的非常漂亮。看起来很养眼!

网友:
哈哈,来了个高级点的 ,不错啊 ,外观不错

网友:
这也太强大了

网友:
USB声卡买回没二天,就坏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外壳购自淘宝,主要是中间开口正好适合1602液晶。使用黑膜的液晶,有点VFD的味道。
左侧为音量旋钮,右侧为 ...

还有个这样的声卡,怎么不能用,插上不亮,有什么办法没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 ... 1-176.3.2-2.1-1-1-1

网友Y:
以前的在什么地方
新人 才看到这个
好东西

网友Z:
感觉用路由改造有点工作量太大了,现在买个安卓手机也就百十来元,装个收音机软件即可。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感觉用路由改造有点工作量太大了,现在买个安卓手机也就百十来元,装个收音机软件即可。

其中的乐趣是花钱买不来的。
元件和材料已准备好,盒子也在X宝上买了,今天准备开始动工。
再次感谢tomjobim和 gaochongjun1 两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还有个这样的声卡,怎么不能用,插上不亮,有什么办法没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2NDE1 ...

对OPENWRT真的只是入门,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其中的乐趣是花钱买不来的。
元件和材料已准备好,盒子也在X宝上买了,今天准备开始动工。
再次感谢tom ...

太对了,乐趣是花钱买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以前的在什么地方
新人 才看到这个
好东西

一定要先看看第四届DIY大赛gaochongjun1老大的帖子,看玩后对路由器用mplayer做网络收音机应该就理解了。那个还是很方便的,能收到国内的很多电台,最主要的缺点就是电台多的话换台不方便。

如果把gaochongjun1老大的帖子搞会了,再弄这个就很简单了。只要再装MPD和MPC,简单的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单片机也没关系,安卓手机装个软件直接控制换台。但是国内的电台都收不到。

网友Y:
引用 楼主:
一定要先看看第四届DIY大赛gaochongjun1老大的帖子,看玩后对路由器用mplayer做网络收音机应该就理解了。 ...

但是国内的电台都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Y:
但是国内的电台都收不到。??

国内电台都是MMS格式的,所以放不了

网友Y:
就是说 只有收乱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就是说 只有收乱台了?

?
shoutcast.com上mp3的都能放。

网友AA(2014-06-08):
引用 楼主:
为了配合安卓手机操作,稍微修改了一下AVR程序,主要修改为:
按下飞梭按钮后,飞梭的旋转和音量不再有效( ...

请教下,可变电阻R6是做什么调整用的。还有我电路在调试时候没有使用电压比较器,M8的4脚(INT0)应该接在什么电平状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请教下,可变电阻R6是做什么调整用的。还有我电路在调试时候没有使用电压比较器,M8的4脚(INT0)应该接在 ...

R6是音量调整
INT0正常是高电平,在下降沿时将当前的电台号保存入EEPROM,这样下次开机时就是播放关机时的电台了。

网友:
好东西。个人感觉有点儿深。

网友:
楼主你好,请教下烧录时候熔丝值是多少,我程序写进去了,开机1602上面一行字段全白

已解决,现在显示好了,是看门狗没选对。熔丝值低位是“FE”,高位是“D9”,加密值是“C0”

网友:
向往呀,有机会学习学习

网友:
实在太棒了!

网友:
这个有创意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小声的问下,有哪位做成功了吗?

我做好了,还有一点小问题需要调整,1,声音背景有高频干扰,可能是用开关电源的原因;2,1602漏光严重;3,无线连接到wan后,dns不起作用,用电脑接到lan口,用其路由却是好的,这个问题搞了好几天,换了不同版本的固件都不能解决。

网友:
高难度啊   爱好   但是我真的不会啊

网友:
高水平的,人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做好了,还有一点小问题需要调整,1,声音背景有高频干扰,可能是用开关电源的原因;2,1602漏光严重; ...

恭喜
问题1.电源内置干扰会比较严重吧。我用的是外置电源,并且加强电源退耦,同时线路输出的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设的比较低(反正是放MP3),所以基本没有问题。若使用数码输出则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问题2.我用黑色的胶布和海绵垫在液晶两侧,基本没有漏光了。
问题3.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感觉很高档,特别是那个屏和外壳

网友:
这个有点深奥了,看着那么复杂,先记号一下,抽时间仔细看看。
很有吸引力!!

网友(2014-07-18):
外壳太亮了

网友:
机箱 去那里找 的

网友:
我是来膜拜的,照着改都改不了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

网友:
看不懂啊   哥们  你挺牛的了,这个都可以搞  路由器到不少  但是不会改

网友:
有机会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4-09-04):
这个学习了  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不错非常的好

网友:
很是复杂……

网友:
实在太高端,看都看不懂。

网友(2014-10-15):
好强的东东

网友(2014-11-14):
最好再来个中文液晶界面

网友(2015-07-07):
漂亮 。做的真好,。

网友(2016-01-18):
做的真不错,外壳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2019-03-12):
厉害  现在水平还做不了  需要慢慢看教学视频

网友(2023-02-13):
无意间百度到网络收音机。10块钱 买了路由器 准备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做好了,还有一点小问题需要调整,1,声音背景有高频干扰,可能是用开关电源的原因;2,1602漏光严重; ...

老兄,你还有这个 路由器的 刷机包吗? 网上下载的解压失败。我闲鱼上10块钱包邮 淘了一个,想动手嘀咕下。我邮箱851169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