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废旧利用,普通的CD光驱DIY耳放

楼主(2013-12-08):
利用报废的CD光驱DIY了一个耳机放大器,效果还是不错的,关键是废物利用,没花一分钱。

网友:
顶一下,支持DIY
制作过程描述请补充一下,相信对坛友有帮助

网友:
这个挺好,赞,支持。

网友:
好象不是所有的光驱都能改:你用的这个是带有小功放的(面板上有音量控制电位器和音频输出孔);如果传送的是内部的低电平信号的普通光驱,就不能改耳放了——一般光驱里面都没有功放。

网友:
废物利用!好经验!!!!!!!!!

网友:
这个好!手里正好有台CD有空试试!

网友A:
我都拆了几个光驱还真没想到有这方法,效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拆了几个光驱还真没想到有这方法,效果如何呢?

效果还可以。

网友:
真有你的!不过要老光驱才行!上面有个电位器的那种!

网友:
我去看看我那一堆光驱吧。

网友B:
这个CD确实很古老了。
我找了个CD光驱,拆开一看,都是贴片元件,看的眼花缭乱,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D确实很古老了。
我找了个CD光驱,拆开一看,都是贴片元件,看的眼花缭乱,不知如何下手!

只要能找到功放电路就可以改装

网友B:
我试试吧,反正是废光驱。
我还计划拿光驱的铁壳封装个小功放,放到电脑的光驱位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试吧,反正是废光驱。
我还计划拿光驱的铁壳封装个小功放,放到电脑的光驱位里面。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好创意,我也去改个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