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怀旧版“红旗”牌来复再生单管收音机完成了

楼主(2013-12-08):
周末完成了一部单管机,原件多数来自拆机,还没有调试,不知效果如何,期待有好结果。

网友A:
使用的压电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我的收听环境不是太好,单管机效果不好,也许是电压和磁性天线太弱了。我的矿石机效果很好。也许是第一次做单管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压电耳机

耳机外形很复古怀旧,是一款台湾产的高祖耳机。上矿机很响亮,声音尖。

网友:
小巧秀气,预祝好效果。

网友C:
看到单管机要赞最简单的机器,性能做好了可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单管机要赞最简单的机器,性能做好了可不简单.

谢谢您的鼓励!我第一次做单管机,照猫画虎,这几在楼里听效果一般,没有调试,感觉还有不足。

网友D:
做的真的很好。

网友:
很有特色,特别是那个红旗哦,支持!

网友E:
楼主的制作不错!赞一个!
提点小建议,线圈的位置最好不要放在磁棒的中间,要放在磁棒的一端。

网友F:
还是语录机,手很巧,制作用心、工艺挺好的,赞一个。
楼上的坛友说得对,高频扼流圈位置调一下远离天线,对于调再生提高放大量有好处。
我也有过自制这种单管机(636)经历,它的灵敏度确实很低,大部分环境使用不了。另外,单管机使用一节电池,晶体管工作电压低,输出功率低,声音会很小。标准电路是使用两节电池。

网友:
复古好看,好手艺!!!!!!!!

网友G:
真正的自力更生

网友H:
1.5V声音够响吗?俺用了6V才行,不过是硅单管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还是语录机,手很巧,制作用心、工艺挺好的,赞一个。
楼上的坛友说得对,高频扼流圈位置调一下远离天线, ...

单管锗管机我以前制作过,灵敏度不低!,声音很大!关键是要选用放大倍数高的高频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V声音够响吗?俺用了6V才行,不过是硅单管机

几乎听不见声音,感觉电压、收听环境、磁棒、三极管都有问题,元件都是拆机件,当初应该先测试一下。也不想调试了,就当练手了,过两天再装一部,挑选好元件,优化电路,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管锗管机我以前制作过,灵敏度不低!,声音很大!关键是要选用放大倍数高的高频管。

我选用的是拆机3AG1。手里有很多3DG130,我想换上3DG130管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祝你成功

谢谢支持。感觉还要学好基础理论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V声音够响吗?俺用了6V才行,不过是硅单管机

实践证明一节电池不行,耳机里只有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的很好。

谢谢关注。原来想用草帽管的,找了没有老管,手里有很多3DG120,不知能否用到单管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制作不错!赞一个!
提点小建议,线圈的位置最好不要放在磁棒的中间,要放在磁棒的一端。

老师果然够专业!线圈原来是在那个位置的,塑料盒子稍有些变形,我作为实验单管收音机制作,缺点多啊!感谢您的指点,下一步制作我要以性能为主,不怀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语录机,手很巧,制作用心、工艺挺好的,赞一个。
楼上的坛友说得对,高频扼流圈位置调一下远离天线, ...

手头有一张70年代银川电池厂印制的电池包装纸,很漂亮,很有时代感。小机制作完成后用它装饰了一下,自我感觉还不错。小鸡最初设计安排元件位置很是头疼(盒子太小了,牙线盒),下一部机子将科学合理安排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正的自力更生

哈哈!手头刚好有此老印刷品(70年代银川电池厂出品的电池外包装),用上了,当时感觉制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啊!盒子是超市6元买的牙线盒改制,元件除电感外全部拆自15元买的废旧老收音机。纯手工制作,裁板、铆铆钉、绕线圈、接线等的确废了不少功夫。也享受到了制作过程的快乐,至于它音效如何已不重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选用的是拆机3AG1。手里有很多3DG130,我想换上3DG130管能用吗?

单管机不适宜使用3DG130之类的硅管,因为硅管的硅管的管压降0.7V,而锗管的管压降只有0.3V,有利于使用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管机不适宜使用3DG130之类的硅管,因为硅管的硅管的管压降0.7V,而锗管的管压降只有0.3V,有利于使用低电 ...

有次在旧货市场,看到好几盒晶体管,大都是硅管,3DG130居多,买家看我喜欢无线电,20块钱都给我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K:
电池一定要上2节,声音才够大。另外没接触过您的这种耳机,不知是线圈的还是压电片的,如果是压电陶瓷片的话直接串接到电路中恐怕电路不通。如果是线圈的耳机,电阻也不宜太大,电阻太大了耳机上的压降太高会降低晶体管的供电电压,声音肯定小。另外偏流必须调整合适才有好的效果。既然您那儿矿机的收听效果不错,那单管机肯定也有不错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池一定要上2节,声音才够大。另外没接触过您的这种耳机,不知是线圈的还是压电片的,如果是压电陶瓷片的话 ...

谢谢您的回复!图片耳机的确是压电片的,灵敏度很高。我想都是高阻耳机就用上了,同时我还有一只636青年800欧耳机,插上效果一样。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调了,机子中看不中用啊!对照书上,查看电路,应该没错啊,怀疑元件有问题,特别是那只三极管和2AP9,因为三极管我是从一部老旧收音机上卸下的,当时他的接收效果就不好,所以拆了。另外在焊接时,烙铁接触元件频繁,是否有烫坏的可能。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池一定要上2节,声音才够大。另外没接触过您的这种耳机,不知是线圈的还是压电片的,如果是压电陶瓷片的话 ...

矿机我做了好几部,做一个响一个。初次尝试单管机,无声,看来要学的知识还很多啊!下决心一定要有所突破!手头还有老收音机,拆!备元件,最近搞来万用表等设备,多做实验,从头学起!期待有好的结果。

网友L:
电路板很复古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路板很复古样子

哈哈!我是怀旧复古控,单管机子尽量还原那个时代的特色才有意思。如今的广播功能太过强大!反倒没有味道。体会制作的过程。

网友K:
大家共同学习,您的贴纸造型别具一格,俺非常喜欢。我的一点经验是,如果用3AG系列三极管和两只2AP二极管检波,效果通常不够好,好像是两只二极管的压降过低,使三极管偏置不足。可以在其中一只二极管电路中串入一20K电阻(可并联10μF电解电容),效果立马很好,很多商品机的电路都是这样做的(见图)。另外可以先接3V电池试一下,我也曾经用1节电池给单管机供电,声音确实比3V的小很多。不知您的小机里那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的?方便的话测一下晶体管C极电流,看看是否电流过小导致无声。

网友F:
电池可以使用3.2V的磷酸铁锂电池,相当于原电路中的两节普通1.5V电池。过去没有这类电池,只能使用两节5号电池。

网友M:
不错,加上再生灵敏度会更高。

网友N:
嘿嘿,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家共同学习,您的贴纸造型别具一格,俺非常喜欢。我的一点经验是,如果用3AG系列三极管和两只2AP二极管检 ...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我上矿坛有1年了,从一点无线电知识没有到可以组装简单的矿石机和单管机,动手动脑能力提高许多,生活充实了许多,这些都得益于矿坛众多老师的帮助与支持,也是我继续钻研下去的动力。老师说的没错,我准备了3伏的电池组接上试一下,另外旧货市场搞到了万用表,好好学一下,测量一下三极管等元件,同时再检查有无接错的地方。我那只小绿袍电阻是20K的,书中说这只电阻要根据整机调试后确定,我照着书上实体图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可以使用3.2V的磷酸铁锂电池,相当于原电路中的两节普通1.5V电池。过去没有这类电池,只能使用两节5号电 ...

很多老师都说电池少了,带不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嘿嘿,加分鼓励。。。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您的鼓励是我做下去的动力。我感觉学好基础知识太重要了。昨天抱个108万用表跑到一家电子元件店请教老师傅具体用法,学到了一些万用表的知识。有了万用表真是如虎添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加上再生灵敏度会更高。

这机子里有再生电路。知识机子整体效果不理想,正在坛里苦学,力争下台机子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语录机,手很巧,制作用心、工艺挺好的,赞一个。
楼上的坛友说得对,高频扼流圈位置调一下远离天线, ...

很多坛友说单管机磁棒天线长度也很重要,越长越好,磁棒面积越大越好,方型比圆形好,学问太多。只是怀旧单管机通常都很小,有的甚至装在刮胡刀小盒了。看来机子越小对元件的要求越高啊!手头有一个铝制的老式刮胡刀盒,比这塑料小盒更小,制作更难了。

网友:
做的不错,铆钉单管机,怀旧老元件!!

不顶不足以平民愤~~

网友:
关键是过程,美好的回忆

网友O:
关键是压电片,它不能通过直流电流,三极管没法工作啊!,换高阻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键是压电片,它不能通过直流电流,三极管没法工作啊!,换高阻耳机。

这耳机我的矿石机凑活可以用,就是用一会就不响了,再插又响了。开始我以为是导线接触不良(耳机较新),重新检查焊接,还是有此现象,可能就是老师您说的通过直流电流不畅吧,还是什么原因。回头我试一下636青年800欧耳机,另外换2节电池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手艺啊。。。。。。。。。。。:

谢谢您的鼓励。最近着手制作新的单管机。

网友Q: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最近着手制作新的单管机。

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支持一下,如你是年轻人,不必重复进行这类制作,知道了就行了,建议快速进阶,如你已退休则随意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支持一下,如你是年轻人,不必重复进行这类制作,知道了就行了,建议快速进阶,如 ...

谢谢!我70后,矿石机基本线路和装配工艺我基本掌握了。单管机的研究与装置我才上手,还不熟,总想把它做得完美一些,做不好总是放不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网友O:
搂主;给你个建议,用麦克风的咪头600欧的那种,两只串联,再找一副头戴式耳机,换上咪头效果不一般。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搂主;给你个建议,用麦克风的咪头600欧的那种,两只串联,再找一副头戴式耳机,换上咪头效果不一般。试试看 ...

非常感谢!应该是您独家秘笈,回头我试试看

网友R:
怎么没看见高扼圈?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怎么没看见高扼圈?

靠近可变电容器边的便是一个2.5MH电感

网友:
提高警惕          自力更生。。不错学习

网友:
有想法有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