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大环短波矿机加入电流表

楼主(2013-12-10):
改进大环短波矿机加入电流表,频率覆盖6到16MHZ,空旷地方电流10微安左右,路灯下可达30微安

网友:
好作品,支持一下。期待更多的介绍。

网友A:
很不错,电路图、收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电路图、收效呢?

电路图之前论坛已发过,单回路矿机

网友B:
电流能到30微安,那是相当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能到30微安,那是相当的不错。

这个要在路灯下面,空旷就只有10微安的样子,还有就是在家里的墙壁边能达到大概5微安。这个环的直径比较小,用的1.5米 6MM的铜管弯成的,之前我用的1.8米 直径10MM的铜管弯的效果还要好些,取舍重量和携带便利降了尺寸

网友:
做的不错,确实很强大.

网友:
喜欢小环天线。

网友C:
不错,环感觉稍微大点,不过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环感觉稍微大点,不过效果应该不错。

小了信号不行,就这个环感觉都小了点

网友D:
楼主的短波大环做的很漂亮 效果也很好,祝贺  提点小小的建议  在UA表两端并联一个10uf左右的无极电容;环形天线和空气可变之间距离越近连线越粗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短波大环做的很漂亮 效果也很好,祝贺  提点小小的建议  在UA表两端并联一个10uf左 ...

今晚电流表并接了10UF的电解,手上没得无极电容,空了尝试下加粗电缆线试试

网友:
做得好,顶上去

楼主:
今晚短波信号还不错,在阳台上面达到了接近10微安,声音很响了

网友E:
信号挺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挺强的。

短波信号波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挺强的。

我住在30楼,试过悬挂一根5米左右的电线在窗外的话,信号最强的时候可以爆表,这个是没有接天地线的,感觉短波矿机接上地线没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住在30楼,试过悬挂一根5米左右的电线在窗外的话,信号最强的时候可以爆表,这个是没有接天地线的,感 ...

以前做过2只电子管的短波机,那篇资料上也讲短波机可以不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过2只电子换的短波机,那片资料上也讲短波机可以不接地线。

版主说得对,之前我在论坛发了我做的单管短波再生机,也是没留接地端子效果也很不错,中波的矿石机我还没有做成功过,建议新手从短波做起,因为短波晚上的传播可以不守本地无发射塔的局限,可以收到很远的信号,尤其是中国之声,我的个乖乖信号太强劲了,多个频率有信号,还要就是丰收锣鼓台,那信号,是好事也是坏事

网友:
丰收锣鼓台是干扰台。

网友:
赞一个;好一台大环短波矿石机。

网友(2014-01-15):
短波矿机容易做成功!建议初学者先玩短波机!

网友:
学习了,经验之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