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万用表测量高频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12-10):
测量开关电源的次级的电压,用数字表的频率档(最高是10MHz)测得出是240KHZ,用交流电压档测得出0.408v;用宝工2017指针表测得出是13V,用MF47测得出17V,请问那个准确呢?其中数字表电压档的频率响应是(40~400)hz,宝工的频率范围是(40~10kz),MF47未知,理论说开关电源的频率已经超出3个表的频率范围了,因此得不到准确度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肖特基管直接用数字表不就可以测出来了

这个我知道,可是测变压器次级输出端的交流电压

网友:
240khz.已超出很多高级多位数台表的交流测量范围了。

网友B:
高频毫伏表是按照正弦波来定度的,测试非正弦波同样得不出正确结果。

对于正弦波,频率不高,只要电表的频响高于信号频率,产生的误差一般都不大,对于非正弦波,需要频响满足要求的真有效值电表来测试,如果波形中含有DC分量,还需要AC+DC的真有效值电表,这类信号用示波器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频毫伏表是按照正弦波来定度的,测试非正弦波同样得不出正确结果。

对于正弦波,频率不高,只要电表的 ...

“高频毫伏表是按照正弦波来定度的”,好像不是所有的高频毫伏表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频毫伏表是按照正弦波来定度的”,好像不是所有的高频毫伏表都是这样的吧?

所谓高频毫伏表,一般指的是大于100KHZ或一兆周以上频率范围的电压表。频率上限在10兆周左右的通常叫做视频毫伏表,采用的是交流宽带放大器,而频率上限达几十兆周乃至1000兆周的,基本上都是检波之后再用直流放大器处理的。上述仪表除非有特别说明,通常都是用正弦波的有效值定度的。低频毫伏表采用交流放大器加上反馈,刻度都是线性的,检波式仪表受检波元件非线性影响,早期仪表在低压(几百毫伏满度值时),一般都是定制的非线性刻度。(这里指的是指针式仪表)

还有一些电压表,比方说按照真有效值定度的、按照电平定度的、按照对数定度的、脉冲的电压表、矢量电压表、取样电压表等等,只是这些比较少见。

通常较好的万用表交流频响能在100KHZ就很不错了。楼主说到的测试脉冲电压的问题,用脉冲电压表和示波器比较合适,有些数字万用表甚至指针表都有这个功能,测试的也就是脉冲的幅值,只是绝大多数表的频响达不到。

普通的万用表,基本上都是按照正弦波的有效值定度,为了与正弦波的有效值区分,那些能够测试出其他波形有效值的仪表,才有所谓的真有效值之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高频毫伏表,一般指的是大于100KHZ或一兆周以上频率范围的电压表。频率上限在10兆周左右的通常叫 ...

谢谢指点!

网友D:
测量开关电源的次级的电压,用数字表的频率档(最高是10MHz)测得出是240KHZ
是测变压器次级输出端的交流电压

如果用频率计测试变压器次级输出端的频率,是否就是该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量开关电源的次级的电压,用数字表的频率档(最高是10MHz)测得出是240KHZ
是测变压器次级输出端的交流电 ...

是的,就是开关电源脉冲的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开关电源脉冲的频率。

问题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的,通常所说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指其中间频率(最低工作频率和最高发作频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的,通常所说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指其中间频率(最低工作 ...

多数开关电源都是脉冲宽度控制的,频率的变化不大。即使有变化,频率计的采样时间也很快,可以显示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开关电源的次级的电压,用数字表的频率档(最高是10MHz)测得出是240KHZ
是测变压器次级输出端的交流电 ...

我是说数字表万用表(我的表是胜利VC88E)频率档最高支持10MHZ,超出就不准确,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的是交流脉冲频率,用表的频率档测得出240KHZ的高频率,其中电压测不出来,因为表的交流电压档的频率太低了,只有(40~400)HZ,根本达不到,要是达到1MHZ就可以测得出来了,JHXC楼主说的内容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