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估算环形铁芯变压器功率大小

楼主(2013-12-11):
求助 怎样估算环形铁芯变压器功率大小
本人一个环形变压器,是可调式的变压器淘汰下来的,我想利用一下但是不知道它的功率,请老师指教,谢谢!
此变压器铁心:高×直径×内孔径=1300×1300×65(毫米)

补充内容 (2013-12-11 19:39):
更正如下:高×直径×内孔径=130×130×65(毫米)

楼主:
补充  这个环变的重量为:8公斤。

网友:
这个 应该是千w级别的

网友A:
楼主的铁芯尺寸有问题吧?重量那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铁芯尺寸有问题吧?重量那么一点。

谢谢!是的,多打零了,更正如下:高×直径×内孔径=130×130×65(毫米)

网友B:
不知道怎么算,用对比法估计有1KW以上

网友C:
可否参照单C铁心进行计算

网友D:
找一段2.5平方多股软线,在变压器上穿绕十几匝设法接一安培级负载,用2000W电炉丝截取一段也行,将电流逐渐调大,等摸上去变压器温热时,经过计算基本就求出变压器大致功率了!

网友E:
铁芯截面积大约40平方厘米,参考口字型铁芯,可以绕制3500瓦左右的电源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算,用对比法估计有1KW以上

可能差不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参照单C铁心进行计算

求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段2.5平方多股软线,在变压器上穿绕十几匝设法接一安培级负载,用2000W电炉丝截取一段也行,将电流逐渐 ...

没有那么大的调压变压器,条件欠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芯截面积大约40平方厘米,参考口字型铁芯,可以绕制3500瓦左右的电源变压器。

您这个估计我看是偏大了。谢谢!

网友:
这一问题我也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