氖管里面的神奇世界

楼主(2013-12-12):
中学时代,买只测电笔都是很奢侈的事情,所以就有了用日光灯启动器改测电笔的事情,在漆黑的夜晚,发现只拿着氖泡的玻璃壁也会看到发光现象,而且随着手指捏的位置不同,管内辉光的程度与形状也在变化。这种弱弱的辉光比直接的两电极放电还有意思,没想到这50赫兹也能通过皮法级的电容是氖管发光。

网友(2021-05-06):
引用 网友A:
氖管属于冷阴极辉光放电灯系列,其起始辉光放电电压不但和内部所充气体成分有关,而且还和电 ...

还和所充气体气压有关

楼主(2013-12-30):
引用 网友B:
过去做黑白电视检查高压有没有,拿着试电笔距离高压线一厘米左右就亮。有些土招还真管用。那天汽车小修理工 ...

以前在没有测电笔的情况下还徒手试过,用手背靠近电视机高压线,要是有汗毛竖起来的感觉就说明有高压

网友(2021-05-07):
氖泡的充气气压需要精密气体稳压阀来控制,这种稳压阀只有日本产的能过关。国内生产线上的稳压阀直到现在都是日本产的。氖泡指示灯最早的(可能)自动化生产线,我所见过的是1983年上海某厂从日本CKD公司进口的。

网友C(2013-12-12):
氖泡属于电压型发光器件,电流极其微弱就能驱动,摩擦静电、强电场环境、都能使它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氖泡属于电压型发光器件,电流极其微弱就能驱动,摩擦静电、强电场环境、都能使它发光。

是的,在22万伏特的高压线下面,老远就发光,亮度比220伏还要强。

楼主:
试过500兆欧姆的串联氖管测试220v也能发光

网友D:
氖泡的起辉电压值是什么决定的呢?是氖气的成分不同还是电极间的距离远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氖泡的起辉电压值是什么决定的呢?是氖气的成分不同还是电极间的距离远近?

感觉不是距离或者其对于着火电压的影响不大。是否与氖气的气压值有关系?等待有经验的朋友解答。只知道氖管有60V   90V  130V几种着火电压值的。

网友E:
谢谢分享,做电笔怎么做。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做电笔怎么做。想学习。

一只0.5W、3兆欧的碳质电阻与一个氖管串联就是测电笔的基本电路,剩下的就是找个合适的外壳了。手拿氖管一端,电阻一端接触市电导线,如果是火线的话氖管就会发光。

网友:
对能发光的东西有莫名的爱好。。。
就象阿凡达里面的神奇世界那样,多好啊!
什么东西都能自己发光!

网友B:
过去做黑白电视检查高压有没有,拿着试电笔距离高压线一厘米左右就亮。有些土招还真管用。那天汽车小修理工说,检查发电机好不好使,拿螺丝刀子贴在外壳上看吸不吸有没有磁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氖泡属于电压型发光器件,电流极其微弱就能驱动,摩擦静电、强电场环境、都能使它发光。

这个氖泡漂亮不~我们都说他是电子管哦(明明是氖泡)

网友:
谢谢,回头自己做一个电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距离或者其对于着火电压的影响不大。是否与氖气的气压值有关系?等待有经验的朋友解答。只知道氖 ...

          氖管属于冷阴极辉光放电灯系列,其起始辉光放电电压不但和内部所充气体成分有关,而且还和电极距离有关,我印象中曾见过24V的氖管,其外形类似老式彩灯灯珠(其内部电极体积比一般氖管要大得多)。
          氖管在一些小电流高电压的场合还可充当稳压管使用,其工作特性与一般稳压二极管类似,一旦两端电压超过其启辉电压值,其内阻急剧下降,从而将电压稳定(或者说限定)在一定幅度以内。与普通半导体稳压二极管不同的是,稳压二极管只能应用于直流电路;而氖管以其自身结构和工作原理决定,它既可以用于直流电路,也可用于交流电路并作指示灯用途。

网友D:
曾见过某些电视机显像管电极上对地接有氖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氖泡漂亮不~我们都说他是电子管哦(明明是氖泡)

的确漂亮   里面有一个圆盘和一个圆圈电极,玻璃管顶端好像还有熔封的凸透镜,所以发光很别致。很多年前我曾经买过,有螺口底座的,小心翼翼地使用,限流电阻取的很大,生怕管子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氖管属于冷阴极辉光放电灯系列,其起始辉光放电电压不但和内部所充气体成分有关,而且还和电 ...

24V的应该很稀有了。在高电压场合的指示上,我对氖管是情有独钟,因为它基本上不耗电。对于220V的指示用LED特别反感,因此插排一到手第一步就是剪掉那个LED,然后用上氖泡,限流电阻可以取的很大,5M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见过某些电视机显像管电极上对地接有氖泡。

应该是保护视放管用的

网友:
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的应该很稀有了。在高电压场合的指示上,我对氖管是情有独钟,因为它基本上不耗电。对于220V的指示用L ...

我用1M的电阻,电饭锅指示灯,亮度比led的还高,耗电极小

网友:
再版的《少年电工》里面的,用启辉器改试电笔的资料

网友(2014-01-12):
70年代初期我厂晶体管车间有一台150瓦超声波清洗机检修后试机时未装屏闭罩发现试电笔离它几米就能点燃,离机器越近就越亮,一关高压试电笔立即熄灭.后来发现试电笔在电视机行输出附近也能发光.原来高频磁场通过空间也能使试电笔氖泡点亮的.

网友:
六十年代,我的第一个“测电笔”就是用“司带脱”自制的....

网友(2014-02-25):
我上初一时自己做过试电笔,就是用起辉器里的跳泡,串联4兆欧的电阻。我当时做了4个,给同学文君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文君的爸爸一个。后来我们班的座山雕要抢文君的,我就给座山雕找了一个起辉器,一个510欧姆的电阻(我把510欧姆标识后的10,去掉,用毛笔蘸黑漆写了一个M,这个是0.5W的碳膜电阻)给了座山雕,我把我做的试电笔给了座山雕,他比葫芦画瓢,做好了,插到220V插座里,一声狂叫,一蹦老高,大家都吓坏了!差点小命没了。后来物理老师打开他做的电笔,正好焊接电阻的接头焊锡过长,把电阻短路了,没套塑料管。幸好没发现我做的手脚,文君在一旁也为我捏了把汗。做手脚时她也在场。物理老师把座山雕的试电笔给我,让我重新给他做了一番,顺便把电阻换成4兆欧姆,并套好塑料管,检查了一番,给了物理老师。

网友:
50年代末, 有介绍用氖泡做的交直流电压表及通表, 最低测试电压决定于氖泡的起輝电压.

网友G:
大家有没有注意现在的试电笔也偷工减料了,试电笔应该用碳芯电阻,现在确都用碳膜电阻。

网友H(2021-04-20):
引用 网友G:
大家有没有注意现在的试电笔也偷工减料了,试电笔应该用碳芯电阻,现在确都用碳膜电阻。

奶泡的结构也变了,不能区分交直流电了,直流电的极性判断也无从谈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的应该很稀有了。在高电压场合的指示上,我对氖管是情有独钟,因为它基本上不耗电。对于220V的指示用L ...

同喜欢气体放电发光器件,对LED这种东西没好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奶泡的结构也变了,不能区分交直流电了,直流电的极性判断也无从谈起了。

用一红色发光管,绿色发光管(超高亮的),两个管反向并联,用100K的电阻限流(不低于0.5W),自制一个检测电路:交流电,两个管都亮,直流电,只有一个亮。用红黑色表笔接出来,比如红笔接绿色管的正极,黑色笔接电阻(电阻另一端接绿色管的负极),当检测直流电路时,极性对即亮绿灯,反极性亮红灯。该电路检测电压范围从36~500V都可以,甚至12伏都能看出发光管有微亮。
       现在的汽车试电笔(检修汽车电路常用)就是这样的,原理一样,电压检测范围是6~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