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破烂摊无意得到一台美多652-3-2收音机,请教怎样整理呀

楼主(2013-12-12):
本人前天在破烂摊赚了一下,5元得到一台收音机,电子管的,电子管是63年出的,里面还可以,就是木头起了皮,怎样整理你,请教前辈一下。谢谢了。通电居然还响,收台还可以。我想整理好收藏。

后盖

后盖

里面

里面

上面起皮了。

上面起皮了。

前面

前面

网友A:
机子里面的铁板和零件用学生画画的油画笔慢慢刷。木头壳可以用湿布擦。玻璃片光面(正面)可以用湿布擦,有字那面(反面)绝对不能沾水,只能用小刷子刷。调台调音量的嘟噜可以拿下来放到水盆里面用牙刷肥皂刷洗。面板布脏,先刷干净灰土,找块干净布,稍微沾洗衣粉化的水擦擦,注意,手要轻,不敢把安喇叭的位置的洞那块的布通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里面的铁板和零件用学生画画的油画笔慢慢刷。木头壳可以用湿布擦。玻璃片光面(正面)可以用湿布擦,有 ...

谢谢这位朋友了。

网友:
检大便宜了,

网友:
卖家缺心眼啊,5元,卖废铁也不止吧。我咋没遇到,我这里废品佬张嘴一百多--不管响不响。

网友:
垃圾佬还是有菜的,是我们的福,有空也要多转转!

网友:
看图片,可以开胶的把表层揭掉,用木工白乳胶粘接开胶的木框,用夹具或大号夹子夹紧24小时,到装修材料店买一包“腻子粉”兑木工白乳胶,刮两到三遍,彻底干燥后用细砂纸打磨光滑。
接下来可贴木皮,罩酚醛清漆。
也可到文具店买自己喜欢的“广告色”,用水西施比例大概是广告色1份水2—3份,上色干燥后罩酚醛清漆。

网友:
比我的251强,扭不缺,度盘完整

网友:
简单做卫生, 木皮粘好, 保持旧貌, 还响就行, 机芯维持原装, 不换件, 不为用, 当摆设最佳

网友:
5元,超值了

网友:
5元呀太值了, 这个收破烂的太不懂占钱

网友:
楼主十元卖我,行不?哈,捡到宝了

网友:
5元 做梦都不敢想

网友:
5块钱呀。我买个垃圾芯,还没电源变压器都要30了。
机芯可以用水洗,不过需要耐心和一定的电路知识,必须严格晒干,否则要烧变压器的。

网友:
5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