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故障6种分享

楼主(2013-12-13):
1.怕光鼠标
  现象:一个办公室里的电脑,鼠标有时不动。而连线接触都很紧。后发现,在打开窗帘时,鼠标就不动了。关上窗帘就可以正常使用,但该鼠标并没有使用特殊的鼠标垫,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不是光电鼠标。难道机械鼠标也怕光吗?
  方法:贴黑纸于鼠标内部。 步骤:关机后打开鼠标,利用5寸盘的写保护标签或把不干胶涂黑,贴于鼠标内部最漏光的几个地方。注意纸要长,使粘贴牢固。说明:一些鼠标是半机械、半光电的,外表看与机械鼠标无异。因为鼠标便宜,可以考虑购买新鼠标。
  2.移动问题
  现象:我的老鼠标是别人送的,据说过去花了500元钱买的,非常好使,但最近移动比较费劲儿,居然这两天不动了。安装到别人的电脑上也不能用,偶尔能动一下。
  方法:清洗鼠标内部。步骤:关机,把鼠标背面的O形环向OPEN方向旋转,取出环和小球。把小球洗干净,用不掉毛的布擦干或使风干。用小刀之类的利器把鼠标内部的两根棍中部的脏物分别轻轻刮下。再利用皮老虎或吸尘器,把鼠标内部吸干净,把小球放入,反向安装O形环即可。 说明:鼠标和鼠标垫应该定期清理,注意平常在干净的地方使用鼠标,经常发现有人在很脏的桌面上使用鼠标。
  3.串口不够用
  现象:原来串口上有鼠标和MODEM,现在要使用一个串口的绘图仪,我该怎样办?
  方法:使用PS/2鼠标或内置MODEM或USB鼠标。步骤:USB鼠标不需要随鼠标的驱动程序。而且可以热插拔,不用关机就可以安装、拆卸。USB鼠标插入电脑的扁平USB接口后,Win 97/98会自动检测到该设备。您只要按照提示插入系统安装盘即可。说明:改为PS/2鼠标后,就让出了一个串口,可供绘图仪使用。若电脑上无PS/2接口,只能换内置的MODEM。但设置起来比较麻烦,不能使用中断3和4,地址也不能和它们冲突。 USB鼠标不占用COM接口,多数586电脑,全部686电脑都支持USB鼠标。但586电脑需要USB接口附件。Win 95不支持USB接口。
  4.鼠标带尾巴
  现象:我出差回来后,发现我的电脑的鼠标异常,每移动一下,都有一个尾巴,它由一些鼠标指针组成,是鼠标坏了吗?
  方法:设置鼠标属性。步骤:选择“我的电脑”、“控制面板”、“鼠标”、“属性”、“显示指针轨迹”,该选项前的X消失后,选择“确定”。 说明:只是鼠标的一种正常的显示形式,改成正常模式即可。 现象: 一电脑使用SIS 6326的显卡,把鼠标设为3D指针,在玩纸牌约半个小时后,出现鼠标指针拖尾的现象,指针移动过的地方都留有鼠标印,逐渐使整个屏幕都花了。
  方法:升级显示卡驱动程序。 步骤: 略。说明:本例将SIS 6326的显卡驱动从V1.09更新为V1.21解决了上述问题。注意,若当时没有更好的驱动程序,只能等待新的驱动程序出现。电脑公司特别版  hi.baidu.com/dhghost
  5.鼠标按钮坏
  现象:最近鼠标的左键不起作用了,右键还可以使用。由于我的地点偏僻,是否有什么办法还可以临时使用一段时间?
  方法:设置左手习惯。 步骤:选择“我的电脑”、“控制面板”、“鼠标”、“按钮”、“左手习惯”、“确定”即可。说明:通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使用鼠标右键。
  6.鼠标的单击或双击不好使
  现象:办公室的一台电脑,在双击时很难起作用。
  方法:设置双击速度。步骤:选择“我的电脑”、“控制面板”、“鼠标、”、“按钮”。可以调整双击速度设置并测试调整结果。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单击一个对象,然后使用回车键选择上面的一串对象,否则,上面的操作可能非常烦琐。

网友:
好老的文字啊!!!!       可以做古董了

网友:
古董。。。。回忆多一些。

网友:
用小球是10年前的鼠标了。

网友:
这是什么文章,老得掉牙了

网友:
10年前方法修鼠标,现在有用吗?

网友A:
滚球鼠标可靠性还是不错的,呵呵,找个反过来用也挺好玩的。

网友:
家里还有买联想电脑时送的一个滚轮的,绝对正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球鼠标可靠性还是不错的,呵呵,找个反过来用也挺好玩的。

还是这位坛友讲的中听,我现在用的就是反过来的,用手转动球的专业的鼠标

网友(2014-01-13):
有历时了呃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