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一下法国METRIX MX430,有意思的线性电阻档

楼主(2013-12-13):
前一阵子坛上出现过3只法国的Metrix MX430 指针表,貌似有兴趣的人不多。我搞了一只:

这个表的特点是采用内磁张丝表头,40kΩ/V灵敏度,具备交流电流档。
用料精细,做工良好。法国人虽然生性散漫,但作为老牌工业国家,其技术和工艺是不可小觑的。

堪称精湛的表头:

分流器:

分压器,用排阻的指针表中不多:

这个是啥?1M1000个头这么大:

有意思哦!三小一大四个类似三极管的东东,五六只二极管和大量阻容周边元件

稍微玩了一下发现这个表太有意思了:用料考究(分压电阻用的是瓷封排阻,所有色环均为五环,棕色(1%)和绿色(0.5%));做工精致,表头非常轻薄,表底大概是镀铬的,铮亮。最有意思的是它的线性电阻档。

它的电阻档有四个,×100k,×1k,500欧和50欧。×100k和×10k的使用和读取方式和普通指针表一致。500欧和50欧为线性刻度。
一开始我试着用,上电池,拨盘一拨到50欧或500欧档就打表,指针重重的摔在档针器上,声音很响,真心疼。不知道怎么用,思前想后终于想到了,需要先将待测电阻接入,再将档位拨到相应档位,直接读数,就不会打表;电阻断开以前,需要先将档位旋钮旋开。下图为500欧档测试100欧电阻,误差还是有点的:

猜测了一下它的原理,该表的线性电阻档应该是采用横流源去激励待测电阻,表头串联一个分压电阻后,去测量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从而读取电阻值。于是将电池卸掉,档位打在50欧档,数字表去量测量端的电阻,发现是6k,而500欧档是60k。表头满偏是25微安,得到满偏时端电压是0.15V(50欧档)和1.5V(500欧)档,算出横流源的设计值是3mA。
再将MX430电池接上,用数字表去测量50欧档和500欧档的输出电流,都是2.83mA,和上述猜想接近。说明时间久了,恒流源已经不准了。可惜没有电路图,又不会读板,无法去琢磨怎么调节恒流源。
如下是猜测的测试原理:

相对于50欧和500欧,表头及分压电阻的总电阻6k和60k都足够大,表头分流引起的误差<1%。

一般指针表的电阻档都是串联测试,部分高端表附加并联测试(倒欧姆档)来测小电阻,但倒欧档一般刻度也是非线性的,而且耗电极大;采用这种恒流激励的,优点是刻度线性,耗电也不高,缺点就是表笔开路时,流经表头的电流超级大。

网友A:
表是好表,就是那两个欧姆档比较蛋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是好表,就是那两个欧姆档比较蛋疼啊

是的 要是不小心开路打上去 指针跟飞一样。3mA啊,不烧表头就万幸了。

网友B:
打表针时调小旋纽是否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表针时调小旋纽是否起作用?

完全没用。旋钮只对×1K,×100K档有用。从它的表盘来看,也是,最大刻度是50,开路相当于无穷,所以就打表。
这个打表可不是一般的电阻档那种打表,指针飞啊,打在档针器上“当”一声可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要是不小心开路打上去 指针跟飞一样。3mA啊,不烧表头就万幸了。

哪里卖?多少银子?还有吗。

网友:
做工与用料比国产强多了,元件的排布看的就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卖?多少银子?还有吗。

38hot 还有两只,外表都还行,只是10A保险丝断了。卖家只描述了50欧、500欧打表,没测量其它,可让他测量。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38hot 还有两只,外表都还行,只是10A保险丝断了。卖家只描述了50欧、500欧打表,没测量其它,可让他测量 ...

没去过 38hot,上去找不到,
请发给链接,谢谢。

网友:
指针表用排阻,的确少见

网友:
做工精湛的好表,分流器乍一看以为是路由里面的天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38hot.net:8080/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774

刚在38度看到,转到矿坛就见到楼主了

网友:
不看这个贴还好,看了后悔呀
前几天2块成色不错的摆在面前,嫌电阻档不齐,插孔又多,最后没有拿,郁闷呀,价格比你的低好多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38hot 还有两只,外表都还行,只是10A保险丝断了。卖家只描述了50欧、500欧打表,没测量其它,可让他测量 ...

刚才 38hot 上的 “sssaaa” 说:“没有了。出不掉,都送人了。”
谢谢您的提醒,
谢谢您的链接。

网友:
正规的工业设计,一看就不是国产作坊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老表里也有类似的分流器。

常见的一般多是麻花,,

网友E:
也有一个,带个皮盒,还没时间研究呢!

网友:
不错!就是表笔插座在上边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一个,带个皮盒,还没时间研究呢!

有图的话麻烦扫一个电路图上来呗,我调一下那个恒流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图的话麻烦扫一个电路图上来呗,我调一下那个恒流源。

调50、500欧姆好像是从下数第二个电位器。
用一个50、500欧姆的标准电阻校准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没用。旋钮只对×1K,×100K档有用。从它的表盘来看,也是,最大刻度是50,开路相当于无穷,所以就打 ...

如你示意图所示的并联法测量电阻,应该也有可调满度电流的电位器。不在面板上就应该在里面线路板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你示意图所示的并联法测量电阻,应该也有可调满度电流的电位器。不在面板上就应该在里面线路板桑。

老师,电阻档不准的话是可以在里面调的,我找到一张图,看了一下,貌似楼上说的那个100欧电阻就可以调恒流源的电流。但开路打表问题是没法解决的,就像数字表点阻挡开路显示OVLD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50、500欧姆好像是从下数第二个电位器。
用一个50、500欧姆的标准电阻校准即可。

找到一个图,你说的那个100欧电位器貌似是调恒流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图,你说的那个100欧电位器貌似是调恒流源的。

图可以给我一份吗?

楼主:
http://www.forum-electricite.com/schemas/mx430-gl.pdf
法文的,最后那一页有图。可惜那哥们没扫描全,我想56页的说明书应该有校准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forum-electricite.com/schemas/mx430-gl.pdf
法文的,最后那一页有图。可惜那哥们没扫描全,我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的话麻烦扫一个电路图上来呗,我调一下那个恒流源。

没有图啊!-----

网友:
拥有此表好多年了。。。小众、另类。

网友:
脑残的设计师,居然将指针调零旋钮设计在表后盖上!晕!难道我还要一半放在桌子边上、蹲下用螺丝刀一边调一边瞄着刻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