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P3装好了,咋听都不对味,就是AM,记忆中声音也没有那么沉闷---改之

楼主(2013-12-13):
这2P3装好了,咋听都不对味,就是AM,记忆中声音也没有那么沉闷---改之:
见图吧:
改后,中放增益大增,原偏置下竟然自激。减少一中放电流,自激消除,灵敏度同时大增。
测量一下,无台时一中放100微安,二中放300微安,有强台时,一中放减到10微安。AGC很强悍。
等有空把改动整理一下,再发上来。近来有点忙。

改后效果,高音显示增加,沉闷感消除,声音不比FM差太多。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2P3套件按原线路装好后都声音沉闷,至少我这台是,一点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改后,声音与记忆中的差不太多了,灵敏度也提高了,选择性没明显改变。

网友:
支持,希望楼主早日贴出来

网友:
支持,希望版主早日贴出来

网友:
如果是减小到10微安就有点小了。

网友:
LZ咋改的,希望展示一下哦!

网友:
期待改动图纸~~我还有4台没装呢

网友A:
声音沉闷 是455千赫陶瓷滤波器造成的,中放电路接入455千赫滤波器后 选择性大大提高,但通频带变窄了。

网友:
低放和喇叭也不能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声音沉闷 是455千赫陶瓷滤波器造成的,中放电路接入455千赫滤波器后 选择性大大提高,但通频带变窄了。

可不可以用一导线将滤波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短路,把滤波器架空,是不是通频带就变宽呢?

网友:
我的2P3木有楼主的的声音发闷的现象

网友:
这就是分体元件散离性的特点!各级电流要细心地调试!!!

楼主:
估计应该是我那套件里的SFU455给配的是窄带的了。弄个10nF的电容代替,结果由于损耗减小,导致中放增益过大自激,减小中放管电流以降低增益。

网友:
本来就不是2P3 只是仿了个壳子 就原2P3的变压器人变压器出 它的声音 用一颗100UF的输出电容就能取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用一导线将滤波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短路,把滤波器架空,是不是通频带就变宽呢?

简简单单地用导线短路两端是不行的(滤波器前后端如接有隔直电容 例外),这样会严重破坏前级中放和后级中放的直流工作点。用0.01UF左右电容(交流)短路(或替代)滤波器两端是可以的。替代后 整个中放带宽会变宽,但选择性降低。

网友:
版主的焊接技术超好

网友:
按照2p3的电路模式,如果不使用陶瓷滤波器,一中放电流一般只有在0.1ma,二中放在0.2-0.3ma的左右,加了陶瓷滤波器,一中放和二中放的之间通过分布电容产生的耦合减少,因此加大电流可以稳定工作,不用陶瓷滤波器,采用电容耦合时,楼主可以参考三洋的rp1270的设计。

网友:
2P3不错的几几。

网友:
漂亮的2P3    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