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活动矿石架

楼主(2013-12-14):
之前参考了国内外高人制作的成品,利用手头材料做成。一、底座用黑色有机玻璃粘合,取一节6mm拉杆天线、大音箱插头和小音箱插头有螺丝部分。矿石用方铅矿,触针用废0.3mm钻头。

楼主:
二、先给球轴攻丝,在下面放一弹簧,用抽屉锁里面拆出的铜弹子弹簧作触针,一个全方向可调整的探针及矿石架就做好了。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都是工艺品,手艺了得,厉害!!

网友:
 工艺讲究,组合奇巧!

网友:
简直是奇思妙想!

网友:
这出手活干的漂亮,顶!

网友:
手艺很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不错,漂亮!价格不菲.

网友:
做得好!难得哪个带内丝的圆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先给球轴攻丝,在下面放一弹簧,用抽屉锁里面拆出的铜弹子弹簧作触针,一个全方向可调整的探针及矿石架 ...

好制作,好精美,上档次。

网友A:
制作得真好。探针还可以用什么做?

网友:
有视频就更精彩了

网友:
美轮美奂,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得真好。探针还可以用什么做?

探针大多数用钢或铜,也有用黄铜矿、石墨等。触针最好柔软有弹性,用小锁或抽屉琐里面的弹子弹簧是个好选择,请注意这弹簧有铜的也有钢的,还可从铜刷上拆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针大多数用钢或铜,也有用黄铜矿、石墨等。触针最好柔软有弹性,用小锁或抽屉琐里面的弹子弹簧是个好选 ...

非常感谢!原来旧锁里还有好东西

网友:
这个活动矿石灵敏度调整好后应该很稳定

网友:
手艺真的很不错

网友:
实在是高!

网友:
工艺品一样的

网友:
做的漂亮,开赶上八级钳工了

网友(2014-02-22):
好制作,好精美,介绍的很好!顶!

网友:
很精致,高水平的制作。

网友(2017-02-21):
做的漂亮极了,看来真没少下功夫。

网友(2022-06-06):
构思好,手艺精,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
精密加工,勘称一流。佩服。矿坛高手就是多。

网友:
        这做法都需要什么工具,我有一小块方铅矿石,想做一个图上介绍的样子,不知是什么效果,什么特性?
       听过一次矿石收音机,用的耳机,声音很小,像“蚊子”的声音,能变大了可能就不是天线能做到的吧,天线和地线的介质是大气,应该内阻很大的,接上耳机,要它发声,天线和地线构成的动能源内阻不能大于耳机内阻,太大了,信号就消耗在内阻上了吧,不明白为什么还会发声?
        大气(空气)由电磁波组成的(动能源)或叫做电源,内阻一定很大,让耳机发出广播声音必须能提供比较大的电流,但天线与地线形成的“电源内阻”不足以驱动耳机,理论上不应该发声;不知对不对

网友:
看了几次了,没看明白,不是想象中的样子,这个方铅矿用焊锡不行,粘不住,没有小车床徐行

网友:
车丝滚花车工技术一流,佩服赞一个

网友:
制作精美,开动脑筋的结果

网友:
做的真漂亮,创意好,手工更好

网友(2022-07-12):
引用 楼主:
二、先给球轴攻丝,在下面放一弹簧,用抽屉锁里面拆出的铜弹子弹簧作触针,一个全方向可调整的探针及矿石架 ...

用黄铜弹簧作为矿石的触点传统给力!检波灵敏度高,输出电平也大!

精彩创新的制作!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