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看看手里的EL84

楼主(2013-12-14):
帮网友修东德收音机,功放管是EL84,做卫生时仔细看看,1脚竟然与信号栅极连接,1、2脚相通,插在我刚完工的6P14功放上试了试,工作正常。看该收音机附带的电路,EL84的1脚为空脚。前不久有网友提出如果把6P14管座1(空脚)脚与3脚(阴极)连接,就能与6P15(1、6脚为抑制栅极)通用了,如果有1脚连接信号栅极的EL84,这个方法可行不通。
   请各位看看自己的库存,是否有这样的EL84,是不同品牌还是不同型号的?这个电子管头部有四条楞:
1脚与2脚分别连接到两侧的栅极柱
标记

网友:
过去没注意. 第一次看到. 谢谢!

网友:
至今手里还没有传说中的EL84。

网友:
是否是工人制造时的手误?见过一个北京牌军标2P3,3、4脚(信号栅和帘栅)接反了(接成了2P2的接法),居然通过了军检

网友:
我手里有一对EL84 1.2脚也是相通的  6P14 1.2脚不通  以前还真不知道 是不是就不能互换了?

网友:
白板细致之人啊,什么事都怕细致!所以您是高手!

网友:
报告白老师,手头没有EL84,我查了很多欧洲和东欧以及苏联生产的EL84、6P14(俄文就不打了)以及6BQ5等近似管,官方的资料都是如同国内的6P14一样,1脚、6脚为空。
但是,我大约6、7年前在东方商厦地下卖电子原件的地方,确实亲眼见过,一个长者拿着 某东欧生产的EL84说是打算买6P14代换,可他比较之后发现国产的6P14跟手里的EL84管脚确有不同。我跟人家也不认识,没近看,具体是怎么不同就不知道了。

网友:
确实如白版所言,EL84和6P14管脚真不一样。

相应号召找到我的EL84和6P14进行了一番对比,又随便拿了两个6P15也比较了一下,结果如下:

EL84的1脚接第1栅极,3脚接第3栅极,8脚接阴极,和我的手册中的管脚图不一样;
6P14的1脚悬空,3脚接第3栅极和阴极,6脚、8脚悬空,和手册中的管脚图完全一样;6P15也和手册中的管脚图完全一样。

我只有一只EL84,所以不知其它品牌如何,6P14共看了3只,两只是59年的,另一只是试制品,应该在59年之前生产。顺便看了两只6P15,分别是59年的北京牌和70年的上海牌。

(终于发现6P14和6P15的区别,6P15的底部云母片下方和顶部云母片上方分别有一个小金属片,大概就是 第3栅极,而6P14的云母片上方、下方什么都没有)。

网友A:
各位请看几幅图片

EL84
试制品6P14
两个59年的6P14
两个6P15
6P15云母片上方和下方的小金属片

网友B:
我查看了一下,RFT —EL84,1脚2脚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请看几幅图片

EL84

我的6P15(76年北京)2只没有上下金属片而是上下各4个金属耳朵,无字一只的6P15如您照片所示有上下金属片,6P14全没有.
关于EL84手头没有上个应用手册的管脚图的确和不易版主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看了一下,RFT —EL84,1脚2脚相通。

网友:
按理论来讲,抑制栅接到信号栅极会等效于信号栅返栅流增大...

网友:
我的也没双联.双联的是珍稀物种.发达啦 javascript:;

这里两个EF84. 两个不同牌子6BQ5. 一个6n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