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推挽机制作实践小结

楼主(2013-12-15):
一直想尝试做一台推挽机,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今天开声,感觉不错,也有点小问题,后面提到时望朋友帮助解答。
制作实践过程基本如下:
1、推挽机用放大管是6P3P,没其他特别的考虑,主要是手里有好几对儿。
2、在X宝上买的机箱,顶板是3毫米厚铝合金,未开孔,后面有图。输出变压器,初级有5K、6.6K、8K三个抽头以及超线性抽头,次级是4、8欧输出。
3、电路的选择花了一段时间,开始考虑的是左氏电路,因为手里有现成的管子,后来听说左氏电路对输出变压器要求较高,另外自己不喜欢电压放大和倒相部分的管子大八角与小九脚混搭,就放弃了。

后来选用了6C5P和6N7P搭配的电路,该电路输出阻抗要求8K,正好购买的输出变压器有8K初级,6N7P手里也有2对儿存货。但6C5P三级管手里没有,搜索X宝挑个最便宜价格的购得,同时又购买了6C4小九脚管,5元一个。那个6C5P是盒装的,玻壳一点也不通透,像磨砂似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玻壳的管子,开始以为被骗了,没想到今天装机开声,还好用,没一点交流声。 ,有人遇到过这样玻壳的管子吗?
这是电路图:

这是6C5P与6N7P,均是曙光的管子:

网友A:
可能是啥化学药品熏了一下吧。应该能擦出来

楼主:
4、机箱是木框配3毫米厚的铝合金面板,接下来就是根据手中的电源变压器设计摆位,设计时要考虑胆整流还是石整流,最后定下来先用胆整流,开能放下35毫米直径电解的大孔,若不用胆整流,整流管的位置就放大电解,没想到当时的考虑还真的有用,今天开声后听了大约半个碟的时间,手摸电源变压器有些烫手,估计电源变压器功率不足,不知换石整流后能节省多少功率?望朋友指教。
设计摆位时用的CAD软件,为了这个设计现学的CAD软件操作,这个花去了很长时间,老了,学的慢,,不过现在基本能应付平面画图了。下面是我画的面板和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啥化学药品熏了一下吧。应该能擦出来

楼主:
5、找人加工面板和衬板,安装管座及接插件等自然不在话下,然后急着将所有管子都插好,下面是效果图,电位器还没有装呢,因管座均有窝,所以牛采用卧式安装,管子呈对称式摆位,牛是非对称的,因为要挤出整流管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5、找人加工面板和衬板,安装管座及接插件等自然不在话下,然后急着将所有管子都插好,下面是效果图,电位器 ...

好作品,布局工整。建议晒一晒其内脏。

网友C:
外表很干净漂亮!,内部搭的如何?想观看啊!

楼主:
6、内部阻容原件采用搭棚焊接,手里有啥用啥,最老的绿皮电阻和我的年龄差不多,阻值不够采用串并联方式搭配,接地采用一点星形,在整流管旁的大电解固定螺钉处。
内部全貌:

绿皮电阻,四个2W1K并联的阴极电阻,右边的老电解,中间黑色的美国电解

楼主:
图中4个红色立式焊接的电阻采用串联方式调整阻值,一对儿是180K+330K=510K,另一对儿是270K+240K=510K,手里没有510K的电阻,只能对付着用

搭棚焊接最底层黑色的PMT电容是倒相管的栅极电容:

耦合电容在8楼那个黑色美国电解的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作品,布局工整。建议晒一晒其内脏。

,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表很干净漂亮!,内部搭的如何?想观看啊!

网友D:
做的不错,胆整流改石整流就省灯丝功率10W不到,只要手摸电牛不是热的手受不了就没事,可放心使用。

楼主:
电源部分采用CRC滤波,美国EPCOS电解22u第一级滤波,台湾产的32u×2双电解二、三级滤波

安装时烧过一次阴极电阻,检查怀疑一只6P3P有问题,这只管子放在哪个声道,哪边的阴极电阻就异常发热,更换后问题未再次出现,通电时的P3P,管子是旧的,顶部有褐色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胆整流改石整流就省灯丝功率10W不到,只要手摸电牛不是热的手受不了就没事,可放心使用。

多谢指教。 ,实际情况是手按电的铁芯一会儿就烫手受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实际情况是手按电的铁芯一会儿就烫手受不了了。

那只有加大电源变压器功率了。

楼主:
试听时灯火辉煌的场景,机器音量旋钮还没有调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只有加大电源变压器功率了。

,换个电牛叠厚就太高了(现用的是40毫米厚),整机就不协调了,
估计要换功率管才能继续使用这个牛,不知换6V6咋样?

网友:
机子做的很飘量。。就是电牛------可能力不从心。(如是50厚的铁芯----应该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个电牛叠厚就太高了(现用的是40毫米厚),整机就不协调了,
估计要换功率管才能继续使 ...

有一种美叫不对称的美........还是为性能听感多考虑点好..电牛发烫隐患太多
顺道怂恿一下楼主 6V6好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几个管子,怎么擦都擦不掉,灰蒙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美叫不对称的美........还是为性能听感多考虑点好..电牛发烫隐患太多
顺道怂恿一下楼主 6V6 ...

我只有一对儿石墨的6V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几个管子,怎么擦都擦不掉,灰蒙蒙的

同病相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病相怜

我有五只6k4p也是如此。擦不去,放棄了。

网友H:
推挽机最好不要用CRC滤波,推挽机不同于单端!推挽机的电流是谁信号变化的!蛋券变好很小加上滤波电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推挽机在大音量的时候使用CRC滤波可能出现淡雅跌落严重和电压不稳定现象!在有推挽机对电源纹波要求没有单端严格,纹波在通过输出变压器的时候会被相互抵消掉。但是要求电源内阻要小,和单端正好相反!至于你那张老年斑的6P3P电流大应该是阴栅碰极了,把机器上的滤波电容充满电,对阴极和栅极之间放一下点基本就能酬和用了!注意高压滤波电容装机后要并联泄放电阻大概470K2W就可以了不然调试的时候容易被电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五只6k4p也是如此。擦不去,放棄了。

同病相怜
不过我的还能用,万幸。看来以后买便宜货时要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挽机最好不要用CRC滤波,推挽机不同于单端!推挽机的电流是谁信号变化的!蛋券变好很小加上滤波电容基本可 ...

多谢指教。
我用表测了一下,是灯丝和阴极碰到一起了,还适用电解放电方法修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我用表测了一下,是灯丝和阴极碰到一起了,还适用电解放电方法修理吗?

那就别修了,灯丝碰极给灯丝悬浮供电就可以了(该管的灯丝不准接地)!不过灯丝碰极一般不会烧阴极电阻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5、找人加工面板和衬板,安装管座及接插件等自然不在话下,然后急着将所有管子都插好,下面是效果图,电位器 ...

做的全不错,但必须忠言逆耳的提醒一点,可能也是你没注意到的一点,那图中的5AR4整流是只提供给一个声道用的,你现在一套机器两个声道公用一个5AR4整流,不够使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全不错,但必须忠言逆耳的提醒一点,可能也是你没注意到的一点,那图中的5AR4整流是只提供 ...

原来电路中5AR4是给单通道供电啊,我真的没注意到,谢谢海版指出来,那我改用两只1N4007整流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换个电牛叠厚就太高了(现用的是40毫米厚),整机就不协调了,
估计要换功率管才能继续使 ...

你可另外加个灯丝牛啊??

网友K:
最喜欢的一类文章

网友L:
改1n4007直接用大电解,220--470UF都行。然后电容两端直供推挽机,不会产生交流声的,就是滤不净因为推挽工作电流在输出变压器中抵消,听不出来。这样效果明显。

补充内容 (2013-12-17 22:12):
是推挽级一字错,即直接接输出变压器中间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另外加个灯丝牛啊??

是个解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喜欢的一类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改1n4007直接用大电解,220--470UF都行。然后电容两端直供推挽机,不会产生交流声的,就是滤不净因为推挽工 ...

老哥好,终于等到你了 有几个问题正要请教:
我用2个1N4006的正级分别接两个350V的抽头,负极焊在一起输出,未插管子开机发现二极管发热厉害就马上关机了,请教:
1、我有1N4006和1N4007,是不是都可以使用?
2、两个二极管分别接2个350V抽头(变压器有350,0,350抽头),有正负极要求吗?接上后不插管子可以开机测量电压吗?
3、用晶体二极管整流需要重新调整机器的工作点吗?
还有其他问题想问,先问这几个急迫的吧,望不吝赐教。

网友L:
一、1n4007很便宜5元100支就用它吧。耐压1000V电流1A。当负半周时电容充的电压和交流电压的峰值叠加到管子上大约有900V,所以1n4006有可能击穿。也可用1n5408二、两个1n4007正极接变压器350V接头,负极接一起接到电容正极,电容负极接0的接头。变压器没有要求正负,因是交流电。三、因整流后约420V电压工作点不用变,这样接只是变压器输出电流比用一半线圈大一倍。注意1n4007正负极性,有标记的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1n4007很便宜5元100支就用它吧。耐压1000V电流1A。当负半周时电容充的电压和交流电压的峰值叠加到管子上 ...

多谢多谢
1、原电路图中电源部分的1.8K/10W电阻不用动吧?
2、石整流不插管子可以开机测量电压吧?

网友M:
玻璃乌是多年存放盒子吸潮与玻璃反应的结果,擦不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1、原电路图中电源部分的1.8K/10W电阻不用动吧?
2、石整流不插管子可 ...

这两个问题问的初级了,见笑
我已经弄好了,竟然无一点交流声,真好。
现在没接负反馈先试听,然后接上再试听,看看有啥区别。
8个管子都点亮,热气腾腾啊

另外,通过下面这个电路的工作点来看,与我装好的这台差不多哦,难道我直接插上6V6也能听?望老哥指教

网友L:
刚才网络断,刚上来祝你成功。这两个电路还是有区别的6v6供电低,最好不要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才网络断,刚上来祝你成功。这两个电路还是有区别的6v6供电低,最好不要试。

谢谢老哥,目前有个困扰就是电源变压器发热,用石整流后好些了,但还是比较热,若不想换变压器而加个灯丝变压器可行吗?或者换成6V6可行吗?哪个更好些呢?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目前有个困扰就是电源变压器发热,用石整流后好些了,但还是比较热,若不想换变压器 ...

先算一下电源变压器有多大功率,我做的6p3p推挽用200W铁芯,fu--7用300w 铁芯。如果有150W以上可以勉强用,发热应该是电路调整的问题,如帘栅极270V是否高了,高了就要加大10W的电阻1.8K可能小了5.6K--7.5K差不多。二是6p3p工作点-22.5V。如果静态电流大了,变压器也发热。
  计算方法p=(S/1.25)平方

网友L:
加上电后实际量一下电源,帘栅极和前级电压。实际上第一款电路中有6n3不喜欢完全可以用6n9代替。这样可以省一个管子灯丝供电。先找到问题再说加变压器之事。初算一下灯丝功率,6p3p电流是0.9*4=3.6*6.3=13.68W,前级四个管子约10W,所以灯丝功率不会影响太大。那么发热电路的问题比较大。等你测量各级电压后我再帮你判断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目前有个困扰就是电源变压器发热,用石整流后好些了,但还是比较热,若不想换变压器 ...

测一下6p3p阴极电阻电压和帘栅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上电后实际量一下电源,帘栅极和前级电压。实际上第一款电路中有6n3不喜欢完全可以用6n9代替。这样可以省 ...

多谢老哥帮助。我的变压器是EI-114型铁芯,舌宽38,叠厚40,计算后功率约130瓦
机器的各级电压等我明天测完再向你汇报。晚安!

网友N:
做得好,顶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哥帮助。我的变压器是EI-114型铁芯,舌宽38,叠厚40,计算后功率约130瓦
机器的各级 ...

p=147W勉勉强强用。如果6n7换6n8,6c5换一个6n9又能减小电流0.4+0.3A电流,6n7不能换成6n9因为栅负压太低第一级可以用。但这可能不是主要的。还是从电路查。(6n9栅负压低造成失真,输出需25V以上的推动电压,如果长尾倒相放大量10几倍则需2V的输入,如果负栅压只有1V,肯定会失真的)。另外灯丝供电需要看输出电流,4A的一组接四个6p3p。3A的一组接6c5和6n7。即电流大的一组接四个6p3p(4*0.9=3.6A),接错了也会热的。输出应该接6.6K抽头。

网友L:
灯丝用25W功率,剩余约120W勉强够两个声道用从功率看每声道最大输出30W效率50%需要60W两声道120W。就怕变压器标着4A实际上用线较细达不到4A,所以用3.6A电流就发烫。高压绕组电流必须达到输出300mA以上,每声道150mA*400V=60W。推挽最大峰值电流能到150mA。变压器估计是买的吧,不放心啊。我都是自己计算数据后交给朋友的厂子做,只掏个成本钱。早点认识手头有富余的送你一套。

网友O:
大哥买到垃圾管子了,玻璃管模糊的管子是受潮了,基本参数都变质了,属于不良品。但是不一定不能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推挽机最好不要用CRC滤波,推挽机不同于单端!推挽机的电流是谁信号变化的!蛋券变好很小加上滤波电容基本可 ...

呵呵,一般推挽机到要推荐用CRC滤波。为什么呢,其实推挽是对称电路,有交流噪声相互抵消的物理特性,所以,如果电路调试好的话滤波部分可以比单端设计的简单点,CRC已经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灯丝用25W功率,剩余约120W勉强够两个声道用从功率看每声道最大输出30W效率50%需要60W两声道120W。就怕变压 ...

感谢老哥热心帮助
1、我的电源变压器是我读书时老师送的,还有一堆管子,变压器很老了,上面标注的是“国营苏州仪表原件厂”有5V/3A、6.3V/3A(接4个6P3P了)、(3.15V,0,3.15V)/3A(接4个前级管子了)等3组灯丝,(350V,0,350V)/50mA高压一组,110V×2初级一组。那个顶盖是我后配的。下图中可见,二极管直接焊在350V接头上了,然后并在一起输出高压。

2、限流电阻我用的是2K/10W瓷管线绕电阻,其前面滤波是32×3微法电解,后面是单组32微法电解,是由2个直径35毫米的32×2微法的大电解完成的,见下图,固定电解的螺栓处黑色线一点接地。

3、我测量的对地各点电压如下:
左侧 6P3P(3脚)346V,(4脚)311V,阴极电阻22V,
     6N7P(3脚)227V,(6脚)229V,(8脚)81V,
     6C5P(3脚)79V,(8脚)2.55V,

右侧 6P3P(3脚)340V,(4脚)309V,阴极电阻25V,
     6N7P(3脚)227V,(6脚)226V,(8脚)78V,
     6C5P(3脚)75V,(8脚)2.5V,

输出变压器初级接8K,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玻璃乌是多年存放盒子吸潮与玻璃反应的结果,擦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做得好,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哥买到垃圾管子了,玻璃管模糊的管子是受潮了,基本参数都变质了,属于不良品。但是不一定不能用。

我拿到手后也感觉到买到次品了,本想退货,可是管子太便宜了,都不够快递费用的,装机后还好用,罢了罢了,谢谢关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加上电后实际量一下电源,帘栅极和前级电压。实际上第一款电路中有6n3不喜欢完全可以用6n9代替。这样可以省 ...

感谢老哥热心帮助
      我在测量各点电压时发现左右两侧6N7P管子的3脚和8脚电压差50多伏,昨晚竟然试听了半个多小时,经仔细检查发现2只管子的8脚之间我竟然焊了一条连接线,拆除后电压正常了 。一定是焊机看图时把2个半只管子当做2只管子了 。中午试听了一下,变压器发热小多了,但还是热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热心帮助
1、我的电源变压器是我读书时老师送的,还有一堆管子,变压器很 ...

电压基本正常,发热就是6p3p灯丝和高压绕组电流太小造成,看来要换了。勉强用可以这样6n7换成6n8,把两个6p3p灯丝和6N8接一组(1.2+1.8=3A),把6c5和两个6p3p接3.15+3.15这一组(1.8+0.6=2.4A),电流就不会过了。高压绕组50mA两个绕组是100mA太小,最大能到150mA。没办法只能凑合听(我做变压器都是300mA,fu-7要400mA),表现是动态不足,功率不够。如果换成6p6p这个电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压基本正常,发热就是6p3p灯丝和高压绕组电流太小造成,看来要换了。勉强用可以这样6n7换成6n8,把两 ...

感谢老哥热心帮助
我晚上下班回来试听了一下,在手摸变压器能够忍受的前提下,勉强能听完童丽的一张碟。看来老变压器的设计裕度还可以。我不想换变压器了,因为输出变压器也采用了卧式安装,这样高度差别太大也不美观,另外这台机器我听后感觉不错(我有300B单端胆机),一点交流声都没有。我想还是换6V6管子试试吧。
我找了2个6N7P倒相6V6推挽图,从图上看我似乎不需要做较大改动即可使用6V6管子,比如我在2K/10W电阻前面增加一个30欧的电阻后给6V6阳极供电,再调整一下阴极电阻等,不知对不对?。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热心帮助
我晚上下班回来试听了一下,在手摸变压器能够忍受的前提下,勉 ...

如果把5V的绕组利用上6p3p也可以用,都是按6p3p做的还是不改为好。高压绕组电流不够影响输出功率但是有十几w也够了。5V绕组只需在变压器外边用导线再绕几圈(数据由实验定)和5V绕组串联就是6.3V啊,接一路6p3p这样就不过载了.
   如果改6p6p也简单可以练练手。6p6p灯丝只有450mA,3A就够了,其他的略做调整即可。电路结构不要变了还是长尾倒相,6p6p工作点调整把阴极电阻换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把5V的绕组利用上6p3p也可以用,都是按6p3p做的还是不改为好。高压绕组电流不够影响输出功率但是有 ...

多谢老哥热心帮助
我看了一下电源变压器,这个老变压器绝缘做的非常好,外面没有间隙可再绕线圈了,要不我再加个灯丝变压器得了,呵呵。我考虑还是先练练手,上6P6P试试,推挽管阴极电阻的取值咋取?老哥若有时间再给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哥热心帮助
我看了一下电源变压器,这个老变压器绝缘做的非常好,外面没有 ...

你选的电路是自生偏压,电子管是工作在负栅压状态下的,小功率不会超过0V也不会有栅流产生,(当然大功率可以工作在正栅状态,有栅流,推动需功率推动)。这个负栅压一是可以有专用负电源提供,二是由工作电流在阴极电阻上产生的压降获得,为了交流的正常传递需要电容把交流旁路。阴极电阻产生的压降把阴极电位抬高,而栅极因是零电位,所以栅极对阴极是负值。不同管子特性曲线不同,工作点不同所以需要的电阻值也不同。6p6p工作点宜取-15V35mA(不超过极限值),取220欧合适。

补充内容 (2013-12-19 08:44):
220欧时算出来的,15v/35=435欧,两只管子减半就行。阳压330V

楼主:
引用 网友P:
。活干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选的电路是自生偏压,电子管是工作在负栅压状态下的,小功率不会超过0V也不会有栅流产生,(当然大功 ...

多谢老哥指教
那330阳极电压下6P3P是否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哥指教
那330阳极电压下6P3P是否也能正常工作?

300多伏都能工作,只是输出功率小了,最佳工作点要略有调整。主要原因是阳极电压低了,屏耗一定情况下,静态电流就可以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300多伏都能工作,只是输出功率小了,最佳工作点要略有调整。主要原因是阳极电压低了,屏耗一定情况下,静 ...

明白了
机器我又按老哥介绍的灯丝接法重新焊接,效果不大。现在看来这个老变压器是当时6P3P单声道的电源,若想继续使用只能换成6P6P管子了,或者增加灯丝变压器,考虑到高压只有100mA,估计增加灯丝变压器效果也不会很好。罢了,权当练手玩了。等我换管子时遇到问题再向老哥请教。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机器我又按老哥介绍的灯丝接法重新焊接,效果不大。现在看来这个老变压器 ...

这次有经验了,下次备足料,6p3p推挽再高标准做一台。我的电源留有6.3V5A,6.3V3A两组灯丝。高压绕组300mA(fu-7是400mA)。另有一组30V专供6p3p负栅压用。音质好坏和输出有直接关系,所以高低频兼顾很重要。我都是选200W(32*56)大铁芯做,可以以较少的圈数获得大的电感,圈数少分布电容小高频好。做了数只初级是700*4,低频已到10HZ。实际上600*4就行。最早我做过800*4的高频18K不够,后来改700*4了。简易绕法4夹3效果不错。帮朋友做的6p3p推挽他去推杜希2.3低频好到令人吃惊。

网友H:
引用 网友O:
呵呵,一般推挽机到要推荐用CRC滤波。为什么呢,其实推挽是对称电路,有交流噪声相互抵消的物理特性,所以 ...

你只注意到电源纹波问题!却忽略了推挽机的电流是随功率大小改变的,所以对电源内阻要求要小!否则电源电压随输出波动轻的功率下降失真重的可能大输出自激!推挽机末级有CRC纯属多余!以前的推挽机由于高耐压电容的体积,价格问题,还有整流管的寿命问题没办法退而求次的是用CL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只注意到电源纹波问题!却忽略了推挽机的电流是随功率大小改变的,所以对电源内阻要求要小!否则电源电 ...

有道理。下次准备做推挽时就考虑两路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次有经验了,下次备足料,6p3p推挽再高标准做一台。我的电源留有6.3V5A,6.3V3A两组灯丝。高压绕组30 ...

好,下次高标准做一台
我中午将6P3P阳极电压降到300V,晚上插一对儿6V6和6P3P共同使用试听,见下图,估计没人这样实践过
变压器发热现象改善多了,听一小时不烫手,估计以后使用2对儿6V6肯定没问题。听的过程中未见啸叫、交流声等异常。
可见电子管的使用裕度很大。现在的问题是在电路架构不变的条件下,6V6的阳极电压取多大为好呢?我参考有关电路图,最大的有取345V的,低的有290V的,手册上说6V6阳极的极限电压是350V,若这样都可以,那我直接换6V6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做什么改动的,顶多将阴极电阻换成220或者230(工作点取-15V,35mA),我现在用的是250。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下次高标准做一台
我中午将6P3P阳极电压降到300V,晚上插一对儿6V6和6P3P共同 ...

估计是灯丝电流小了,不发热了。就用6p6p吧。高压100mA估计有余量峰值能到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估计是灯丝电流小了,不发热了。就用6p6p吧。高压100mA估计有余量峰值能到200mA。

多谢多谢
问2个低级技术问题:
1、阴极电阻上的压降是不是就是栅负压?
2、阴极电阻上通过的电流可否看作是阳极电流?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问2个低级技术问题:
1、阴极电阻上的压降是不是就是栅负压?

1、2全对。负栅压就是阴极电阻电压,因为栅极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L:
1、2全对。负栅压就是阴极电阻电压,因为栅极为零。

多谢老哥,我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我用表测了一下,是灯丝和阴极碰到一起了,还适用电解放电方法修理吗?

研究一下能不能当直热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次有经验了,下次备足料,6p3p推挽再高标准做一台。我的电源留有6.3V5A,6.3V3A两组灯丝。高压绕组30 ...

700:4阻抗是几k的?

网友L:
是700乘4,即初级共4组,每组700匝。阻抗要自己算。如初级2800T、6K6次级4欧、8欧根据公式Z1/Z2=(T1/T2)*(T1/T2)
算出次级4欧76T、8欧是105T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700乘4,即初级共4组,每组700匝。阻抗要自己算。如初级2800T、6K6次级4欧、8欧根据公式Z1/Z2=(T1/T2)* ...

请老哥看我的新帖《 6P6P推挽机制作实践小结》

网友Q:
引用 网友L:
灯丝用25W功率,剩余约120W勉强够两个声道用从功率看每声道最大输出30W效率50%需要60W两声道120W。就怕变压 ...

你好  你的朋友做电源吗     以后可以代做吗   买商家的  真的不可靠  也不放心

网友L:
引用 网友Q:
你好  你的朋友做电源吗     以后可以代做吗   买商家的  真的不可靠  也不放心

如果只需一只看缘分个人可以送一只,我还富余6p3p推挽电源一只,灯丝5A、3A个一组,高压300mA,加30V负压。多了可以定做,朋友是变压器厂的,专家为你服务。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如果只需一只看缘分个人可以送一只,我还富余6p3p推挽电源一只,灯丝5A、3A个一组,高压300mA,加30V负压 ...

真的谢谢你 早认识就好了   6P3P的电压是280的吗   我买了一个130W的  好像功率不足  不过我还是抱着买大的  不买小的   给他足够的余量   机器100W足够   现在看来还行   工作一天  温升很稳定   在20到30左右  我想问的是  以后再做可以给我代做一个吗  主要是放心  不像商家卖的功率不足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Q:
真的谢谢你 早认识就好了   6P3P的电压是280的吗   我买了一个130W的  好像功率不足  不过我还是抱着买大 ...

6p3p推挽我都用200w的电源变压器,因为提前我都要仔细计算。今后你做时先问我,手头有合适的先不用定做送你一只,如果多了只能厂子做我朋友没问题,好说。

网友:
实用的总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6p3p推挽我都用200w的电源变压器,因为提前我都要仔细计算。今后你做时先问我,手头有合适的先不用定做 ...

好的  我的QQ    215227362   认识一下吧